DVD读不出碟,但播放CD,VCD均正常,何故?

楼主(2014-04-19):
杰科3278DVD,使用日久光头老化逐渐读不出碟。
换新光头,读CD,VCD正常。读DVD开始转速慢,然后显示无碟。
再换一只新光头,读DVD转速快了,但仍然读不出,然后死机。
问题何在?请指教。

楼主:
有的DVD比较挑牒,我有一个老的厦新DVD,现在市面上的DVD基本都不能读,你可以找一个老点的DVD牒试一下。
我用的试机碟在其他DVD上都可以正常播放。也用以前在这台DVD上正常播放的碟试过,所有DVD碟都不能播放。
看图。

网友A:
估计你的DVD伺服部分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激光头型号不匹配

网友B:
是不是碟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DVD机有一种现象:DVD显示屏在走数但无图/声......机器解码兼容性差,非挑牒。

好像是有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试机碟在其他DVD上都可以正常播放。也用以前在这台DVD上正常播放的碟试过,所有DVD碟都不能播放。 ...

那俺就不会弄了,俺不专业的,只会简单的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D:
单换光头的话,光头导轨一定要调整到原来的水平,螺丝位置必须一样才行,如果你拆的时候没有看螺丝深浅,更换后随意装好的话,一般是不会读DVD的,大多数情况读VCD没问题,所以最好购买带支架的光头组件一起更换,当然如果排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步步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DVD机有一种现象:DVD显示屏在走数但无图/声......机器解码兼容性差,非挑牒。

屏幕显示一直是“读碟”。时间长了死机。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DVD伺服部分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激光头型号不匹配

莫非是光头型号不匹配。谢谢指教。
第一次拿原装索尼光头去买,连排线都 插不进,还了个国产的。
这是第二次换光头,连原光头的型号都不记得了,那里去买原装的。
厂家倒是有,要1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碟问题呀

不是。家里还有两台DVD,已经反复换碟试过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换光头的话,光头导轨一定要调整到原来的水平,螺丝位置必须一样才行,如果你拆的时候没有看螺丝深浅,更 ...

排线已经换过,那我再检查一下导杆的位置。谢谢指教。

网友E:
换一家商户购买光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已经换过,那我再检查一下导杆的位置。谢谢指教。

1 CD/VCD能读DVD不读是DVD机的通病,通常是光头不良(有时所谓的新光头也不见得靠谱)。
2 光头运行导杆只要安装到位,没有调整空间。
恕我直言,这样机器的维修应该放弃。

网友:
1:清洁主导马达。
2:还是光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家商户购买光头试试

说得是,新光头也往往不靠谱。

网友:
只读VCD不读DVD这种现象很常见的,就是光头故障,有资料介绍VCD和DVD是由两个激光管单独工作的。

网友:
看下主轴电机托盘的高度, 如不合适也会,因DVD的聚瞧,要比VCD小得多

网友F:
一般现在的DVD,单独换光头修复率都不搞 就是因为拆光头的时候光头导轨精度被破坏,换总成是最方便的方法,绝对一次到位,换光头真是找累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现在的DVD,单独换光头修复率都不搞 就是因为拆光头的时候光头导轨精度被破坏,换总成是最方便的方法, ...

不累啊,换了很多了,

网友G:
换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现在的DVD,单独换光头修复率都不搞 就是因为拆光头的时候光头导轨精度被破坏,换总成是最方便的方法, ...

其实好久不用DVD了,暑假计划出去旅游,想先有个初步的了解,买了一百个景点的碟子。其实家里还有两台可以播放,一是遥控不行,一是没有5.1解码。所以才想修这台机。
上次换光头VCD也读不出来,也是重换一家买光头才解决问题。这次应该还是光头不匹配。厂家倒是有原配光头,要150元,习惯了自己动手,不然可以买台不错的二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好久不用DVD了,暑假计划出去旅游,想先有个初步的了解,买了一百个景点的碟子。其实家里还有两台可 ...

现在DVD质量一天不如一天,百十来块的能用一年就很好了,

网友H:
这个要带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带架换

可能图看不清楚,这部机连接光头的就是四根螺丝压着两根导杆,没有成套的光头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主轴电机

和主轴电机有关吗?

网友I:
我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请问:
是换光头后出现的故障,还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
是使用中突然出现的故障,还是逐渐出现的故障?
谢谢关注。

网友J:
光头坏的,现在很多所谓的新光头也是二手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光头发光二极管的原因,因为DVD和VCD的发光二极管不是同一个!新光头也不一定靠谱!特别是国产的!

找遍华强和赛格几栋楼,只有两家卖光头的,原来修理光驱的全倒闭了,难道视盘机要推出历史舞台了吗。
只买到一款同型号不同厂家的光头,换上去。故障依旧。郁闷。

网友L:
光头性能下降了。多是老化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光头性能下降了。多是老化引起

换了两个新光头都是只读VCD,读不出DVD。

网友M:
DVD伺服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光头1200

网友N:
你把主轴电机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把主轴电机换了试试

不明白你说光头1200是指什么?请问和主轴电机有什么关系?
播放VCD时主轴电机转速自然正常。
播放DVD时,更换不同光头,主轴电机转速不同,有的正常,有点不正常。
但不论主轴转速正常还是不正常,都读不出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光头1200是指什么?请问和主轴电机有什么关系?
播放VCD时主轴电机转速自然正常。
播放DVD时 ...

他说1200估计是说日立1200W车载光头吧

网友O:
DVD很少有看的了!

网友P:
光头上有两个微调电位器。其中一个对CD、VCD起作用,另一个对DVD起作用。楼主可微调一下与DVD相关的微调电位器。以上代表为本人看法。

网友Q:
还没遇见光头换了还读碟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DVD很少有看的了!

准备旅游,买了套一百个景点的DVD碟片来选择路线,才想起修理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光头上有两个微调电位器。其中一个对CD、VCD起作用,另一个对DVD起作用。楼主可微调一下与DVD相关的微调电位 ...

这个我也知道,但那两个电位器在下面,也不少那么容易调的。何况都是新光头,实在不行是只好试试了。
联系机器的生产厂家,快递加修理费190元。我在考虑要不要修理?目的是修好以后,再把这两只新光头换上去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没遇见光头换了还读碟不好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而且是换了两个不同厂家的三个新光头都读不出DVD,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头坏的,现在很多所谓的新光头也是二手光头

不是二手,也不是坏的,可能不匹配,或者光头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DVD伺服部分电路有问题

伺服有问题会不认DVD却又能正常播放VCD吗?

网友:
应该是解码问题

网友:
或者电源功率问题吧

网友:
调哪个可调电位器,我遇到过,调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华强不是只有两间买光头的,是你生意小 人家不鸟你,不信你去买个电阻 估计也只有几间买的

网友:
http://cslynet.blog.163.com/blog/static/173430111201212252352351/参考一下吧

网友P:
微调没有问题。关键是要记住两个微调电位器的原始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就可大胆细心的调整微调电位器了。调整角度不易过大(顺时针、逆时针),调一点上光盘试一次,(CD、VCD、DVD光盘都要上机一试)有可能现在调整的电位器是与CD、VCD有关,CD、VCD就不能正常读盘了,这时就把微调电位器退回到原始位置。接着调整另一个微调电位器――如我没有记错的话,CD、VCD的微调电位器表面有个一字坑,只能用一字改锥调整。DVD微调电位器表面有个十字坑,可用一字、十字改锥来调整。

网友:
激光头老化导致激光头不能聚焦,可调激光头上的可调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微调没有问题。关键是要记住两个微调电位器的原始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就可大胆细心的调整微调电 ...

把原来的老光头调了一下装上去,可以读DVD了,说明还是光头的问题。
新光头也不读碟是质量差。但老光头到底使用多年,老化严重,读了不久又不读碟了。
厂家有进口原装的光头换,150元。商家有带架的光头总成卖30元。怎么办,

网友P:
引用 楼主:
把原来的老光头调了一下装上去,可以读DVD了,说明还是光头的问题。
新光头也不读碟是质量差。但老光头 ...

调整旧光头能读盘,说明后面的线路一切正常。如调整新光头后还不能正常读盘,(新光头出厂时有两个焊点是焊在一起的,上机前操作者需用烙铁将两个焊点焊开,不知楼主做到了没有?)只能说明新光头有问题。考虑再换一个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调整旧光头能读盘,说明后面的线路一切正常。如调整新光头后还不能正常读盘,(新光头出厂时有两个焊点是焊 ...

新光头已经换了三个了,都是只能读VCD,如果调新光头到能读碟,能长时间使用吗?
这款光头设计也不是用螺丝刀可以调整的。

网友P:
1:应该可以用。
2:你以用三个新光头岀现同样的问题,(不会出现三个新光都没有调整到位)我在考虑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查一下+5V、+12V及虑波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1:应该可以用。
2:你以用三个新光头岀现同样的问题,(不会出现三个新光都没有调整到位)我在考虑你的电源 ...

电源查过。有轻微漏液、鼓包的电容已经更换,输出电压正常。但故障没有改善。

网友:
旧光头能正常播放DVD,说明光头后面的线路一切正常,这一点是无疑的。微调后又没有任何改善。说明光头有问题。虽然你买了三个DVD新光头,可我认为你还是种奖了!买了三个VCD的新光头,(或DVD光头严重老化)我这样说不知道你认可不?

网友R:
62楼朋友说的应该是正解,3个新光头的短路保护点要焊开,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62楼朋友说的应该是正解,3个新光头的短路保护点要焊开,再用。

不焊开能读到vcd吗?

楼主:
事情已经清楚,机器没有其它故障,问题还是出在光头质量上。
进口的没有卖,厂家有换最少150元。国产十几二十元的,有朋友换了五个都读不到DVD。
我最后通过细心调节新光头的电位器可以用了。
不知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以供借鉴。

网友S:
光头有问题.精度下降吧!

网友T:
换带架光头啊,排线顺便也换了,有时400v高压滤波大电解老化容量降低也会出现此现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光头有问题.精度下降吧!

反正光头电位器在原来的位置读不到碟。
要非常细心的调节,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读到碟的位置,稍微偏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换带架光头啊,排线顺便也换了,有时400v高压滤波大电解老化容量降低也会出现此现象,仅供参考

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有朋友连换五个带架光头都读不出碟。排线和光头一起换的。电源自然首先是检查重点,有怀孕、漏液嫌疑的电解通通换掉。
因故障特殊才发上来,一是求教,二是提醒,同学们遇到类似问题可资借鉴。
谢谢关注。

网友:
估计是安装不到位

网友:
如果连光头支架都更换了,那就检查下它的电源板滤波电容是否存在漏电或虚焊,检查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用HD65看看,现在的光头,价格便宜的,大多质量不过关!!多换几个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2014-07-28):
修道这个份上,此机改放弃维修了。

网友:
好像是光头品质不良,以前碰见过,原来光头能读的盘,换信后好多都不读了,最后光头退回,机器不修了、

网友:
带架子一起换,有的不读DVD碟是主电机的问题 换个几乎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