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段铜线竟然差异

楼主(2014-04-20):
2星期前在搞机器,滤波电阻的引脚剪太短,就随便剪了段有线电视的那种电榄,把中间的铜线抽出来当引脚用
那时就有感觉声音有变化,第二天为了整机完整,另外找了引脚完整的电阻换上,就这样一直听到今天
今天心血来潮又想试试2星期前的变化是真是假,又焊上那铜线当引脚
声音真的是有变化,低频变的较札实,高频也较宽的感觉,像是有种空气感吧
为了证明不是心理因素,特地找朋友来试听,我把铜线换上又换下且不让朋友知道每次听的状态,以此来排除听者的心理因素
结果试了许多次,每次都是换上铜线后较札实较有现场感
那段小铜线只有约3公分,没想到无心插柳竟然莫明其妙调出了一种声音,是好声坏声因人喜好而异

另外我也剪了变压器的漆包线来试,想说一样都是铜线,但没感觉有变化
或许是粗细不同,也或许是有线电视的电榄传输需要较大频宽,所以材质有差别吧

原先想这不是用在信号通路上,应该影响不大,可是实际自己与朋友试验,都是有差别
猜想就如同一小溪流入一大河,大河越平静越能反应小溪的波动,大河有些许波动,会加乘消减小溪的波动,大河有不同的波动,反应出的小溪波动就多采多姿

网友:
楼主-难道用的是无氧铜线? 期待着楼主的JJ音频图型测试报告。

网友:
有点天方夜谭

楼主:
我只是再外行不过的业余门外汉,唯一的工具就是焊枪与简易电表,千万别叫我弄什么测试图形,我还没打算去投资那些
是什么铜我也不知,那捆线摆着有10年了,抽出的那一小段铜线很硬,要用钳子才能折弯

网友:
电视的75欧电缆馈线,心弦是比较硬,也就是说是铜合金,放到电路中只是增加点电阻,不会有那么神奇.
况且滤波电阻只是RC时间常数,只起到获取平滑B+的作用,其值虽然对B+电压有影响但一段铜线是微乎其微.

网友:
如果楼主感觉真实的话,真是不可思议.

楼主:
呵呵,预想到会有人不信,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怎么可能
所以不是说了吗,特别找别人来试听,而且还特别不让听者知道每次试听的变动
总共试了7次,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对于理论与仪器我是不排斥,因为我也是搞理工的,但实际的试验却往往显出理论与仪器的不足之处,几千年来不就是如此才有今日的进步

有兴趣的可细细品味小溪与大河的感觉,自然明白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不会有大的差异,但楼主讲的有鼻子有眼。我也迷惑了。

楼主:
唯一想到跟理论相关的就是
电阻没有适当的瓦数,都是小于实际的瓦数,所以只好串串并并的应用,而小瓦数电阻的引脚本就细,把引脚剪掉换上又粗又硬的铜线后电流就较充足的流过,就.........变化了

网友A:
电线再粗点,估计可感变化更大。试下1厘米直径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再粗点,估计可感变化更大。试下1厘米直径的效果。

要这么粗的线,不容易找呀
还是等机会找个的牛较适当,现在这个牛整流后高压290V,为了配合B +210V,只好先电阻降压,又无适当瓦数电阻,就这么又串又并的凑合
那发热量可怕,热损耗掉的电也不划算

网友:
感到电子管机只要多开一会儿,机内都是热腾腾的。

网友:
一厘米的线径?

网友:
要真是这样,可能有其他原因。那段铜线增加了分布电容、分布电感?还是使机器进入某种临界状态?真说不好,一小段铜线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效果。

网友:
拍个照片图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