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折腾】拆卸一个全电控录放机芯

楼主(2014-04-20):
几年前收几个收录卡座,是小日本产品,其中一个机芯收带轴有故障,再从x宝上高价购入二手机芯修复,现在没事可做,就把这个机芯折腾一番
回想90年代这种HIFI卡带流行时候,全电控机芯是梦寐以求,但当时这种机芯是很难求得,我曾有所谓的轻触式机芯组装过卡座,比我现在这个全自动双面电控机芯档次低很多。岁月流逝的也激起20-30年前的记忆,感觉这个时代的电器比较有形,不像现在的mp3和手机,拆了后只是一个高科技一块IC板,直接的感觉就是一旦淘汰就没有收藏价值。
好吧,看图有求同一时代爱好者共鸣:
先来个正面照,就是2个收带和供带的轴给拆到了卡座上。
压带轮是双向的,可以自动AB放音和录音。
AB翻转可以录放音就是依靠这个旋转磁头,摸音头和录放磁头组合在一起,
翻转时同时转180°。根据我的了解:如果卡带要实现自动AB播放,要么用这种180度
翻转磁头,还有就是用4磁道磁头,但要实现自动AB录音就必须用这个,因为4磁道磁头录音时摸音不好处理。
这几个杠杆式触控开关是利用卡带上的开口,控制防录音保护、磁带类别[type I/type II]
双轴上的2个惯性轮
全触控的控制电磁铁,全部的机芯功能动作全部由这个电磁铁动作完成,
当然具体控制过程我也不太清除,因为是机电一体设计控制,分析起来比较繁琐,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清楚,是一个双速电机。
磁头连接线采用软PCB,寿命应该很长
旋转磁头特写,可惜已经磨出凹槽。
这个应该收带轮上的光电传感器,如果机芯工作时检测到收带轮停止,就实现机芯停止复位。
磁带检查传感开关特写
全部介绍到此,接下开始分解
先准备好工具
卸下压带轮

旋转磁头
磁头引出线
录放音磁头和摸音头组合在一起,但下面的一组不知是什么?
估计是传感器,有3个线引出。
主轴的惯性轮
电磁铁和中间的含铁。
双速电机
光电传感器,检查收带轮
电机特写
机芯附带的PCB板
基本拆除,只剩下几个传感开关的杠杆,可以转动应该再卸
背面还有一个动作程序转轮。
这个轮是配合电磁铁动作完成机芯的各种功能,分析起来比较烦,
如果不是设计人员,一般维修爱好者是很难把它吃透的。
我也是知道大约,也懒得分析具体工作过程。

这个就是拆完的机芯底板,上面布置了很多黑色塑料件,这些应该不可拆了,除非破坏性的拆
看看这些,这个设计应该相当繁琐,不是一般技术可以胜任的。
可见当时小日本技术之高超。
这些塑料件是采用铁塑镶嵌注塑技术加工,模具比较精密,漏边几乎没有。
大卸之后来张合照,谢谢诸位观赏。
先把这个散件全部一股脑儿抱在一起,几年后再组装起来,这样无事可以练练手,回回脑。
就是折腾找乐。再见!

网友(2019-11-20):
又过了几年了,现在有没有重新组装起来。我有三套先锋J55双卡座机芯,不敢拆,看不懂工作原理。

网友(2014-04-20):
支持折腾
我原先也存有全电控机芯2台,后来让家人当垃圾给卖了

现在我拥有卡座5个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机芯为什么电控门打不开?只差一点不到位、手帮转一下皮带轮才能开启?请教大师:什么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机芯为什么电控门打不开?只差一点不到位、手帮转一下皮带轮才能开启?请教大师:什么毛病?

皮带打滑,润滑硅脂干固,录音机就是不用放置至今皮带也会老化,表现是弹力减弱需换新。

网友C:
想当年渴望拥有的全自动电控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当年渴望拥有的全自动电控机芯!

用lp机和磁带机播放音乐感觉比现在的数码设备好,可能参与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打滑,润滑硅脂干固,录音机就是不用放置至今皮带也会老化,表现是弹力减弱需换新。

多谢指点、也许可能

网友:
      用料扎实的全电控录音机机芯,几乎绝迹!太养眼了!

网友:
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D:
这个只是廉价货,大量的使用塑料,包括一些关键部位。

不知道大家可记得LX401机芯?80年代《无线电》上介绍的的磁带机神器 此物双电机配置,基本全金属的结构,超大飞轮,当年不知道让多少人口水流干,足以让一个本份的老实人起偷窃的歹念。

目前我已经收集到一台含LX401的录音机,发现它的做工还是有点粗糙,最近又入手一台日本的电控录音机,做工精湛,档次比LX401高一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廉价货,大量的使用塑料,包括一些关键部位。

不知道大家可记得LX401机芯?80年代《无线电》上介 ...

Lx401机芯在老无线电里看到过,当时也向往过,但经济条件差距太大。现在也希望你拆解拍照到坛里晒晒,让我们一饱眼福。

网友:
卡座、录像机在当年都是高科技产品,凝聚了机电一体化设计中的精华,现在的民用电器已经难觅了

网友:
有卡座, 收录机10来个, 这个时代的电器比较有视觉感, 看着舒服

网友:
那个年代,对于我们DIY爱好者,全电控机芯的确是梦寐以求的事。我记得当年购到一台上海产半自动机芯(磁带放完自动跳),如获珍宝,装了一台落地式音响,那个美啊。

楼主图片中的磁头,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双曲线面”磁头,是当时频响宽、耐磨的“高档”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太低档了, 现在超高档的一般是直驱三电机, 电按开门, 双飞轮(注意是单向双飞轮), 三磁头

三磁头的卡座也有一台,是SONY222,就是没有把整个机芯拆卸,曾拆出过:
开盖整机
机芯部分
这个是双电机,分别用于正反收带转轴
锌合金舵轮
三磁头
主轴应该用了一个无刷3相电机,这个机芯是用所谓的3电机工作。
主轴用的惰轮非常厚实,这样的结构对于录放走带十分平稳,用专业术语就是抖晃率极低。
现在还在卡座上工作,就是不舍得全部分解,
但从设计上看,其结构还是单电机的全电控复杂,
就是用料这个比较猛。

楼主:
另外我的先锋CT9100卡座的机型用料还用扎实,
也是三磁头,不过电机是用2个,先把照片贴上供大家鉴赏
整机正面,卡仓是明装的,比较也观赏型,
放音时旋转的盒带很有味道。

拆除面板后就漏出机芯
材料比较厚实,整个机芯比较重
有2个电磁铁。其中一个比较巨大的执行电磁铁,动作起来铿锵有力,质感良好。
由于这个卡座设计是80年代,大规模IC缺乏,采用的大量分立元件,线路繁杂,连线一大片
但我个人看着比较舒服,应该有点丰满感。
音质也是相当好,至少我听后超过sony的222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说明很详细!学习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旋转磁头换向的机芯应该不是很高档的机器用的!请问楼主机器啥牌 ...

这个机芯是小日本的天龙卡座上的,后面2个三磁头的分别是sony和先锋,从结构上看:单电机的全电控机芯设计比较巧妙,机电化设计要求比较高,但使用起来要慎重,稍微操作不慎有可能造成故障。

网友G:
一套90年代的组合音响不是听他的音质,更不是欣赏他的CD,是听那卡座切换清脆的动作声音和欣赏那数字及频谱的工作状态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套90年代的组合音响不是听他的音质,更不是欣赏他的CD,是听那卡座切换清脆的动作声音和欣赏那数字及频谱 ...

上世纪的模拟播放设备都比较好玩,尽管已经过时,但精品依然难寻,价格坚挺。
这个不是现在满街遍地的数码播放器可以替代的,欢迎有同样感觉的爱好者贴帖畅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世纪的模拟播放设备都比较好玩,尽管已经过时,但精品依然难寻,价格坚挺。
这个不是现在满街遍地的数 ...

为了玩好他,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玩好他,只能这样了。

哈哈!每套各放一个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每套各放一个声道!

每周1/3/5用左边的主机,2/4/6用右边的主机,礼拜天他们同时休息!

网友(2016-06-29):
那里有买?口水一地啊。

网友:
楼主,这个磁头好像还不是旋转磁头,记得当时日本的中道和第一音响的机芯也是重料的,JVC的就科技感比较强,轻触的电控的比较多,看来楼主是卡座的烧友啊

网友(2017-12-06):
正在为东芝SX55的电控机芯发愁。

网友(2018-11-08):
太漂亮了,那个时候根本买不到这种电控机芯。

网友(2018-12-15):
当时有一个DM62的双曲面皮钼合金的磁头已经很高兴了

网友(2021-03-25):
很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板材这么厚,真是不惜工本。

网友(2021-04-25):
这电控机芯很久以前天津长虹有全新的买,2-30元样子买过一个

网友(2022-11-27):
这技术,我们现在也很难制造出来,技术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世纪的模拟播放设备都比较好玩,尽管已经过时,但精品依然难寻,价格坚挺。
这个不是现在满街遍地的数 ...

同感。有机械运行的设备更有”播放“的感觉。

网友:
做个控制板,利用起来!最近做了一个车机的卡带控制板,使用起来换不错。

网友(2023-08-24):
有一台建武  卡坐。不敢动。。。没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