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指针式万用表直流交流电压都不行求修理

楼主(2014-04-20):
一直喜欢这类指针式表,最近难得找到两只,但是两只直流交流电压都不行,其中一只开始还有点反映,但是数值还是较正宗偏听偏小一点点,  现在两只都不行, 因手上没有电路图,也没有同型号人参考,两只好似内部也有明显区别,初步拆开看接电压正极的20M电阻坏了,但是换了还是不行,求助高手指点,或者广东省内有热心朋友帮忙也可以过去修理,费用请明报,谢谢

网友A:
比较新的表,专门找人修有点划不来,倒不如找找电路图,自己修着玩,只要表头没坏,其他的故障都不难修。我也有一块92年的500,也是色环电阻的,原本是坏的,因为外观新就买来了,通过维修学了不少东西,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的表,专门找人修有点划不来,倒不如找找电路图,自己修着玩,只要表头没坏,其他的故障都不难修。我 ...

两只表型号一样,但是不是同一厂家, 自己水平有限,目前看表头是正常的,  但是电压都不正常了,  省内求助,费用PM,谢谢

网友:
这种500型表真不值当找人修,其线路与老500表基本相同,坛中线路图有的是,完全可以自己学着修理,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上论坛请教,只要能将故障描述清楚,一般都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表型号一样,但是不是同一厂家, 自己水平有限,目前看表头是正常的,  但是电压都不正常了,  省内求助,费 ...

网上找找电路图吧,本来想发给你, 论坛抽风上不了图了,这表的结构比较简单,先试试表头有没有失磁,再对着电路图查查电阻阻值是不是正常,我这样的菜鸟都能修的,试试看
这表有MC标,不算老表,内磁而且电阻是色环不是红袍之类,卖不上价,愿意修的人应该不好找

网友B:
先查看表头的好坏,然后检查电流档的好坏,最后电压档

楼主:
目前2500V档那个10M的电阻损坏,但是换了还是不行.   其他电路自己技术不行跟不上

楼主:
继续求助广东省内高手, 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表头的好坏,然后检查电流档的好坏,最后电压档

表头应该是好的,电阻档正常,其他好像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表型号一样,但是不是同一厂家, 自己水平有限,目前看表头是正常的,  但是电压都不正常了,  省内求助,费 ...

这种表就自己修理,除了表头弄起来有难度,其他问题很容易,买个新830数字表,就可以找到老表不准确的原因

网友C:
用数字表把老表里所有的电阻测量一遍,跟据电路图,掉换或者调整、串并联的方法把实际电阻调整到跟电路图的一样(接近),就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表把老表里所有的电阻测量一遍,跟据电路图,掉换或者调整、串并联的方法把实际电阻调整到跟电路图的 ...

我技术水平低,还是酬谢能帮忙解决的兄弟

网友:
先查表头,再查电阻,另查开关,搞定

网友:
表头痛得话,直流电压,交流电压不能测量那就查公用部分,

网友(2014-07-12):
先熟悉原理图和布局图,研究得差不多了再动手,免得发生连带故障。

网友(2014-11-04):
这表就当练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