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改ATX可调电源

楼主(2014-04-21):
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太懂怎么搞。请教下高手怎么改。谢谢。

网友A:
这个你搜一下论坛,好像有人出过教程的,但比较复杂,量力而为啊

网友B:
改制电源,需要一定的电路维修基础,而且有市电接入,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搜一下论坛,好像有人出过教程的,但比较复杂,量力而为啊

我知道,就是教程改的电源和我这个有分别,我是小白,只会按章办事,换我这个图我就不会改了,所以想找高手起码大约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制电源,需要一定的电路维修基础,而且有市电接入,要注意安全。

学习嘛,哈哈!求教

网友C:
你要先在网上找一张与你那电源差不多相同的电路图,就找出过压,低压保护电路,把电路断开,过流的就不要理了。输出的电容要换电压大点的,要不然就会炸了。在494的2脚接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猪蹄煮不烂,照葫芦画瓢是改不成功的。
先看芯片原理了解各个引脚的功能。电源稳压,过流,欠压保护机 ...

多谢猪蹄煮不烂,我在几个论坛拜读过您的ATX改可调电源的帖子以为可以照葫芦画瓢呢。今天明白了,还是先学习原理吧。 为了改电源,特意买了个二手的长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ATX电源有必要改吗?

也是为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在网上找一张与你那电源差不多相同的电路图,就找出过压,低压保护电路,把电路断开,过流的就不要理了 ...

嗯,谢谢。我不会找过压,低压保护电路。我这电源的电路图我上网找到了差不多的。看别人的教程,说先拆1脚到12V的所有电阻,我看了下。1脚通12V的电阻全拆了差不多把494附近附近的电阻全拆了。我看有一些直接把494那附近的全部元件全拆光的,有些还剩很多的。我所有搞不清楚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猪蹄煮不烂,照葫芦画瓢是改不成功的。
先看芯片原理了解各个引脚的功能。电源稳压,过流,欠压保护机 ...

我最要命的是,我看494的资料。复杂的看不明白。简单点的看明白了。然后拿起电源还是搞不清楚。还有看别人的输出电感有两个的。我这电源输出电感只有一个。还有那个什么12V啊5V啊的取样电阻。我看了好久都不知道是哪个?电路图取样电阻。只有一个直接通12V和5V。但是实物里面。差不多10多个电阻才到12V和5V,所有我搞不清楚取样电阻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不会找过压,低压保护电路。我这电源的电路图我上网找到了差不多的。看别人的教程,说先拆1脚 ...

像我上传那个电脑电源电路图,你只要找到D17,IN4148,就可以把过压,电压过低的保护电路去了,还要改的是把KA7500B的二脚按照别外一个电路图那样接就可以了。别的地方你可以不改,如果要改调电流也参照那个图也行了。

你的电脑电源应该有点像这个

你的电脑电源应该有点像这个

这是别人改的电路

这是别人改的电路

网友:
改好了把方法发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我上传那个电脑电源电路图,你只要找到D17,IN4148,就可以把过压,电压过低的保护电路去了,还要改的是 ...

猪蹄大高人的帖子我看了不下十次以上了。等我再琢磨下。谢谢。

网友: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调压和调流一起改可能比只改调压还简单。
因为比较容易拆。只保留494及其周边、12V输出部分和辅助电源部分就可以了,我的方法是在电路板的背面把不需要拆的元件管脚都用记号笔圈上。当然也可以用照片+PS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块饮水机电源板改成可调,用于练手。
总之依葫芦画瓢可能改不出来。

网友:
呵呵,我用垃圾电源改了个充电器,充充小电瓶还不错。SG6105芯片的,别的不知道

网友(2014-10-25):
我为了改可调学习了一个月原理,才改好第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