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试试摇表测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2014-04-21):
       手里有几只空气可变,但是没有Q表,不知它们的品质,正好最近有人谈到用摇表可以粗略测定区分以定高下,虽然不能测出具体Q值,但是Q值高的绝缘电阻一定高,这就行了,用摇表摇一下就可见分晓。

手里有一只1000伏的摇表,可测1000M,也许可以用。首先接上一只普通的复旦可变双联,瓷柱的,它看起来很新,不脏。使劲一摇,啪啪啪,片间一片火花,被轻易击穿。降低转速,仍有少量火花。

  测了另一只,也很干净,仍然打火,再测一只小的260P的,同样打火。看来这些普通窄片距的电容Q值高不到哪里去。

  如果打火,阻值就很低,不稳定,没有意义。但是说明在稍高压下不能很好工作,低压下也许Q值还可以。也许适合用500伏摇表测。

  换一只铁的300P单联,瓷柱,一摇,没有火花,电阻接近无穷大。再狠狠摇摇,仅在一片之间偶尔有火花,那是片距不匀,局部狭窄。阻值仍大于1000M,估计Q值不低。这是一只军用老货,片距稍大。

  再换一只军用瓷柱带壳铜双联,也是稍大片距。测一组,没有火花,无穷大。另一组,也没有火花,但是接近无穷大。仔细观察,发现引线瓷片上似乎不干净,好像有没有擦干净的焊药。于是用酒精棉仔细清擦,然后再测。哈哈,

  立即见效,也达到电阻无穷大了,没有火花。

  另外还测了几个早期的旧双联,一片火花,惨不忍睹。

  最后测一只真正军用大片距小容量双联,毫无疑问,电阻无穷大。

  结论似乎是大片距好,越窄的越容易积灰,清洗好。  看图。

铁单联

铁单联

铜双联

铜双联

窄复旦联

窄复旦联

宽片距双联

宽片距双联

网友:
用摇表只能测漏电吧,对正常的窄距不公平,放电间隙在那里。

网友A:
  楼主好空气连不少,连222军机的都有!

网友:
用这方法挺好!

网友B:
绝缘不好的可变电容Q值一定不高。

窄间距的可变也有Q值高的,但是耐压低,承受不了1000V摇表测试。例如下面照片中的这只可变电容:

网友C:
一定要做好绝缘,可别过了电,土法还有用220伏交流测量可变的,都是没有万用表的无耐之举,不见议效仿

网友:
很好的空联哦,有机会我也找几个玩玩。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D:
这测的是空气电容的耐压 与 Q 值 没有任何关系  不能误导芸芸学子啊。。    1000伏特的空气击穿距离大约0.7-1.0mm  照这样的测法 小间距可变吃亏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空气连不少,连222军机的都有!

请问哪只是222军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不好的可变电容Q值一定不高。

窄间距的可变也有Q值高的,但是耐压低,承受不了1000V摇表测试。例如下 ...

我猜想也应该是,要么那么多窄距联岂不是都低了,但是肯定宽距联容易做得高。就是说不在一个耐压档次,不能比较,用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做好绝缘,可别过了电,土法还有用220伏交流测量可变的,都是没有万用表的无耐之举,不见议效仿

谢谢提醒。1000伏有点怕,可能电流小,没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想也应该是,要么那么多窄距联岂不是都低了,但是肯定宽距联容易做得高。就是说不在一个耐压档次,不 ...

您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测的是空气电容的耐压 与 Q 值 没有任何关系  不能误导芸芸学子啊。。    1000伏特的空气击穿距离大约0.7 ...

向您学习了。摇表不是Q表,电压太高,一般电容受不了。如果不击穿,可测出绝缘电阻到1000兆欧以上,一般万用表难以胜任。

只有一点应该可信,绝缘电阻太低的,Q值一定高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