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电路把烙铁减温方便焊接3DQ

楼主(2014-04-21):
做了个能把电烙铁减温的简单电路, 方便焊接3DQ.
用一个有电源开关的电源插板.
把开并的两端接上一个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 正向和反向电圧在400V以上, 电流 1A 以上,  , 例如1N5406, 1N5407, 1N5408
把电烙铁插上这特制的电源插板.
当开关开路时, 交流电流通过二极管整流 只有正半波通过,功率 减去-半, 烙鉄的温度也减低 (电源插板上的小燈也半亮).
当开关闭合时, 交流电流正常通过, 烙鉄的温度也回復正常的温度(电源插板上的小燈也全亮).

网友:
不错不错,方便使用   有 1N5408 的最好

网友:
控温焊台最方便。

网友:
你这样接不知与接电容那种好,有的说接电容温度好点。你这样接半波,好像容易烧。

网友:
用电风扇的调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