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都来探讨下模拟示波器好用还是数字示波器的好用

楼主(2014-04-22):
大家都来谈谈模拟示波器好用还是是数字示波器好用啊下图是我分别用普源DS1052E数字示波器和德士CS6300模拟示波器所测的同一信号。此信号是一款工业上用的喷码机所要喷印的内容,随意输入个123,        普源的示波器看到的是一列高低不同的矩形波。德士所看到的是打印机实际所打印的内容

能看到每个细节,  关键是数字示波器所测的这样的波形从幅度到周期即使都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打印机打出来的内容是一塌糊涂的。。也就是说测不出波形是在哪里失真了。但是模拟示波器却能真实完美再现你所打印的真实内容。能让你看到每一个细节不好在哪里。不知坛里可有能用数字示波器调出类似的效果啊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优点在于捕获功能强大,捕获模式多种多样,带宽足够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单次捕获来抓去一些低概率事件波形,但传统的DSO每次显示都会将前一次显示更新掉,因此无法体现波形出现的概率。这种传统的DSO构架在早期由于带宽和采样率较低,使用范围是很窄的,现在已经非常不流行了,现代的纯DSO构架一般使用低带宽+高采样率(采样率一般达到带宽的10到20倍,老式的一般只有2~5倍),不适用等效采样,以提高应用范围内的高实时性。

模拟示波器天生具备概率显示的特点,由于荧光屏的余辉暂留,不同概率出现的波形事件会以不同亮度出现在屏幕上,但由于波形的再现过程无法停止,某些偶然出现的单次事件因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而无法显示。概率显示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比如某个波形上一个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毛刺,如果用DSO,则这个毛刺的显示会不停的抖动,如果你暂停显示,则可能没有毛刺,也可能有毛刺,你无法判断毛刺出现的概率,如果用ART,则这个毛刺的出现概率会以不同亮度显示,因为这个特性,目前在开关电源开发领域,模拟示波器以其低廉的价格被广泛使用。

DPO(即数字荧光示波器)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DSO在这方面的不足,DPO使用一种叠加显示的技术,即显示新一次波形时,不将前一次波形完全覆盖,而是降低前一次波形的亮度,再将新一次波形叠加上去,亮度降低的幅度取决于前一次波形的陈旧度,以此来模拟传统ART的显示方式,这需要非常高的波形刷新率来使波形的亮度变化具有实时性,因此成本比较高(同样性能参数的DPO价格是DSO的5到10倍)。同时,DPO本身是用数字采样实现的,因此具备DSO的一切特性,即可以捕获微小概率事件。

可以说,DPO的出现,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模拟示波器,但因其价格高昂,所以在某些更注重ART显示特性的领域还是会采用老式ART和DSO结合使用的方式,可以说相当一段时间内ART不会被淘汰。另外,一些老式的示波管显示的DSO具备一定的DPO的特性,但由于技术比较老,波形刷新率比较低,所以效果大打折扣。

采用哪种示波器主要看你的使用领域,并不存在哪种一定好哪种一定不好,综合特性,参数,价格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看干什么,简单的数字示波器,没有灰度显示。它没有叠加的效果。不会根据这个点上出现的次数更改变颜色或亮度。但它也有模拟示波器所做不到的,比如抓一个只有几十纳秒的单个脉次,而这个在模拟示波器上是很难办的。

网友(2018-01-08):
是本坛土豪多还是我太穷?一万多软妹币的示波器被称为屌丝级的,你让我这种屌屌屌屌丝情何以堪呀?一说起来高采样率的DPO都能实现,而且强大的功能让模拟示波器望尘莫及,问题是这些高大上的功能性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本屌屌屌屌丝没银子,我先用模拟的,能解决问题就行了啊。

网友A(2014-04-27):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就是数字荧光示波器的好处 --- 它的辉度等级是可调的,你可以调成普通数字存储示波器那样只有 0 和 ...

这是本坛的特点决定的:

老人,爱好者居多,老人的话可能已经退居二线多年,对新发展的技术不了解,仍然抱有古老的观念,例如数字表读数慢,容易坏,示波器还是模拟的好等老旧观点,实际上3478A这样的台表调到四位半甚至三位半模式下,不到0.2s就可以出读数,比指针表快上N倍,尤其是三为半模式,几乎就是放上去就有读数,切换档位也是一眨眼的功夫,根本不用像指针表还要啪啪啪换挡(尤其是大部分指针表不能带电换挡)

而且涉及的范围也不可能很广,仅凭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小点范围就下结论(当然很多高手偶尔也会范此类错误),例如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的问题,万用表是指针还是数字的好等问题

爱好者的话因为没钱,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好器材,但是不能拥有不代表不去了解,不了解不代表可以随便乱说,这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开发用数字,维修用模拟。

因为数字示波器会出现“假像”,而维修时往往面对的是不明确的信号 ...

你确定这样一个毛刺信号用模拟示波器很容易看到?

事实上这个毛刺很短,模拟示波器恰恰败在了荧光显示上,因为毛刺脉宽很短,模拟示波器上几乎看不到它的迹线!

网友:
模拟的几乎能真实再现机器的实际工作状态,

网友:
楼主你用示波器看什么?是某个点的波形吗?

楼主:
是的啊。同一测试点,数字和模拟确是不同的效果。模拟的几乎能真实再现机器的实际工作状态,数字的显示的只是测试点从低到高的充点轨迹很多细节无法读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同一测试点,数字和模拟确是不同的效果。模拟的几乎能真实再现机器的实际工作状态,数字的显示的只 ...

你用的 1052 示波器是挡灰度示波器,也就是说只显示“有”和“无”,但不能根据电子束停留时间长短显示不同亮度和粗细的线条/点,模拟示波器因为是电子束在同步信号控制下扫描过 X 轴,在 Y 轴输入信号控制下上下偏转,因此电子束停留的时间不同可以显示不同亮度。

数字示波器也能做到,但你需要买多灰度的(数字荧光示波器)示波器,比如 1104Z。

楼主:
4楼说的是很有道理。但还需事实来验证,感觉数字的反映很慢拖泥带水,探头拿开很久,波形还停留在屏幕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说的是很有道理。但还需事实来验证,感觉数字的反映很慢拖泥带水,探头拿开很久,波形还停留在屏幕上面: ...

你用的是很低档的 DSO(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DSO 的工作方式是按你设置的采样率用 ADC 捕获电压点之后,先存储到 RAM 里边,然后再根据你设置的触发规则从 RAM 里边提取一部分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因为是串行地按照先后次序工作,这里有一个存储延时和一个处理延时,如果是高端的泰克 DSO,处理延时能缩短到 us 级,如果没有使用很长的存储,根本不存在你说的“探头拿开很久波形还停留在屏幕上”的问题,但如果是国产抵挡示波器,处理器很差自然延时就很长。

DSO 的发明是为了捕获某些转瞬即逝的信号并加以分析,对于这种信号 ART(Analog Real Time,模拟实时示波器)是无法观测的;此外,ART 存在回扫时间,回扫时也无法显示波形,为了克服 ART 的种种不足,才发明了 DSO,你刻意去找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说明 DSO 不如 ART,非常没有意义 --- 不过,为了实现实时观察而不是存储观察,所以数字示波器除了 DSO 也有 DPO(Digital Phosphor Oscilloscopes),主要目的就是实时显示波形,此外,还有 DSA(数字采样示波器),用途又不一样。同样模拟示波器也不止有 ART,也有模拟存储示波器什么的,只是你用的是一台模拟实时示波器了。

这个世界很大,不要以为一台山寨 DSO 等于所有数字示波器,不要以为一台山寨手机等于苹果手机。

楼主:
非常感谢6楼的详细解读很受启发,高端的数字示波器一直没玩过,可能也存在许多偏见,希望能有更多的的玩过一些相对高端的数字示波器的能发一些使用心得啊

网友:
lz,6300咋样啊。准备入2手的,但找不到资料

网友C:
个人意见:开发用数字,维修用模拟。

因为数字示波器会出现“假像”,而维修时往往面对的是不明确的信号,模拟示波器不会给出错误结果(最多是无能力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6楼的详细解读很受启发,高端的数字示波器一直没玩过,可能也存在许多偏见,希望能有更多的的玩过一 ...

高端 为什么我有一种在街头 10 软妹一块的 830 万用表和进口一线厂家万用表之间的既视感,话说(数字)示波器这个东西因为和集成电路工艺的关系太大,比(数字)万用表的纵向差异要大得太多了 --- 70 年代的数字万用表已经是 6 位半啦,数字示波器还刚刚起步,所以一些人对数字示波器的概念也和对数字万用表差不多,停留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那时候因为数字电路的兴起,工程师需要分析数字电路中转瞬即逝的信号,这些信号很难甚至无法用模拟示波器观察到,所以最初数字示波器是为了解决工程师的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并不是模拟示波器的替代者。

但随着集成电路工艺进步、数字器件价格越来越低,数字存储示波器也从数字电路工程师的专用仪器开始逐步变成模拟示波器的取代者的角色,实际上一线厂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逐步停产模拟示波器,只生产数字示波器了,因为那时的数字示波器已经有能力全面取代模拟示波器,不过当时集成电路工艺还没有现代发达,所以当时具有完整模拟示波器特性的数字示波器价格还很高;但在摩尔定律指导下,实际上一线厂家的数字示波器早就不是那样了,比如太阳花的数字示波器,现在根本不分数字存储还是数字荧光示波器,因为它即使是最屌丝的千元级示波器也是 64 级辉度、50000 次每秒波形更新率的,再上去一个台阶的波形更新率能达到一百万次每秒,远超过传统模拟示波器,因此“数字荧光”或者超高速更新率早就不是高端数字示波器的特性了。

不过太阳花公司 70 年代就只做数字万用表啦,说明太阳花公司认为数字万用表已经可以完全取代指针表啦,可是到了今天很多坛友还认为指针表更好一样,确实在九十年代才开始取代模拟示波器的数字示波器,自然有更多人不了解这个问题。而且因为技术的纵向进步过快,90 年代的主流数字万用表和今天的主流数字万用表的差异可能不是很大,但示波器的差异这个就真的太大了,这也导致国内山寨的示波器难以跟上国外一线厂家,因为先进的数字示波器往往采用定制的 ASIC,国内厂家很难山寨出来,所以山寨示波器往往和一线厂家示波器在性能上差距超过 10 年 --- 对数字示波器来说,10 年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而数字万用表就很小。

例子,太阳花的千元级屌丝示波器,具有 64 级辉度,50000 次每秒的波形更新率,还内置函数信号发生器和逻辑分析仪(这个也很有国内山寨仪器的大而全既视感),这个可一点都不高端,因为它已经是太阳花在产的最低级、最便宜的示波器了。更高端的那些特性,我也没见过不知道

网友:
又是这样的问题!如同:CRT显示器和液晶显示器,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机械手表和电子手表,
现在有谁电脑还在用CRT,搞电子拿来用的有几个还用指针表,谁还认为机械表比电子表更准,
技术成熟的话当然是数字示波器好!不管任何电子产品,大方向就是数子比模拟的好。我现在只有模拟示波器,这只是我没钱买数子的!

网友:
数字是趋势,功能确实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样一个毛刺信号用模拟示波器很容易看到?

事实上这个毛刺很短,模拟示波器恰恰败在了荧光显 ...

荧光显示和波形更新率是过去以存储方式再现这种细节的 DSO 不如 ART 的地方,不过这个很早就改进了,国外一线厂家的示波器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国内山寨厂家不行而已 --- 其实,这个问题也和楼主自己有很大关系,楼主用的普源 1052E 示波器我实在是忍了很久没吐槽呀:为什么偏要买 1052E 而不是 1074Z!1074 就是 64 级辉度、30000 次每秒波形更新率的新一代示波器啦,普源已经山寨出来啦(至于其实普源和太阳花的关系就不用去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荧光显示和波形更新率是过去以存储方式再现这种细节的 DSO 不如 ART 的地方,不过这个很早就改进了,国外 ...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ART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好用,看不清毛刺,因为毛刺亮度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ART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好用,看不清毛刺,因为毛刺亮度太低

所以这就是数字荧光示波器的好处 --- 它的辉度等级是可调的,你可以调成普通数字存储示波器那样只有 0 和 1 的两个辉度,也可以调到类似 ART 那样的辉度   如今,这样的示波器已经普及啦,而楼主...

网友:
模拟的数字的都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样一个毛刺信号用模拟示波器很容易看到?

事实上这个毛刺很短,模拟示波器恰恰败在了荧光显 ...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晕

你说的这种情况,属于模拟示波器能力范围之外——我前面帖子已讲到了。。。果然有人抬杠。

再说,需要处理这种毛刺的场合,95%以上是开发阶段、产品投产前的。对于产品的维修者来说,这种功能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
10几年前的的数字示波器就能显示楼主的期望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  为什么我有一种在街头 10 软妹一块的 830 万用表和进口一线厂家万用表之间的既视感,话说(数 ...

这机器15000.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很低档的 DSO(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DSO 的工作方式是按你设置的采样率用 ADC 捕获 ...

washu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你所说的数字银光显示的示波器似乎确实很强大,如何能上些测试的图片才能让人更加信服,比如测数据线总线的脉冲信号,模拟信号等不规律的信号。。那些信号也不知道所谓的高采样率的数字示波器测出来的是啥样子,反正普源1052测出来的是抖来抖去的很乱的波,可能1052确实太差啦 用CS6300能看到每条数据的轨迹,很清楚,如奔腾的流水,效果让人震撼;以前用的20兆杨中的模拟简直是垃圾,后来买了50兆的普源,用了两三年觉得挺好,为我立下了悍马功劳,但是,对于好多的不规律的的信号经常出现误判,不知何故,还是买了台模拟示波器,疑难杂症定位清晰,平时维修喜欢用数字万用表,确实很方便,但是疑难杂症,我还是上指针,

网友:
数字模拟各有千秋吧,各人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你所说的数字银光显示的示波器似乎确实很强大,如何能上些测试的图片才能让 ...

首先你要对比的话,应该提出一个可以公认且容易获得的信号,或者提供这个信号。

其次,我不明白“比如测数据线总线的脉冲信号,模拟信号等不规律的信号。。那些信号也不知道所谓的高采样率的数字示波器测出来的是啥样子,反正普源1052测出来的是抖来抖去的很乱的波,可能1052确实太差啦 用CS6300能看到每条数据的轨迹,很清楚,如奔腾的流水,效果让人震撼”

数字电路的数据线上的信号因为几乎不可能用模拟实时示波器观察,才需要发明数字示波器 --- 但,实际上分析数据总线上的信号应该用的是逻辑分析仪,你仪器也搞错了。示波器用于观察数据总线,是为了观察信号质量。并且,实际上这个也是数字示波器的长处,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这里示范一下普通 DSO 观察数据线的情况,这是任何一台普通 DSO 都做得到的事情(照片中的示波器也只是 DSO)。

截屏,Ch1 是时钟线,Ch2 是数据线,很显然在一个 8bit x 4 = 32bit 通信周期中,根据时钟线上的电平可以清洗读出数据线上的信号,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或者你也做类似的观察上来看看?

另外,这种观察实际上是逻辑分析仪的本职工作,数字示波器并非用于分析数据使用,不过,数字示波器可以观察信号的质量是否良好,比如这里的电平上升/下降沿和过冲抖动,这些都是需要使用数字示波器观察并确定是否会影响数据传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端  为什么我有一种在街头 10 软妹一块的 830 万用表和进口一线厂家万用表之间的既视感,话说(数 ...

这个由外语翻译的“既视感”令人很困惑,虽然是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由外语翻译的“既视感”令人很困惑,虽然是汉字。

那就简单理解为“似曾相识”好了

网友:
楼主的就是模拟示波器X Y叠加打出来的。谈不上新应用。
应用范围不一样,单就低端的数字示波器来说,对数字信号,特别是总线信号的逻辑分析和存储能力就比模拟的强,模拟的用来抓重复信号可以,但是这个功能慢慢的被数字荧光给代替了。
这个完全是就自己的用途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很低档的 DSO(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DSO 的工作方式是按你设置的采样率用 ADC 捕获 ...

向高手学习

网友:
虽然我的示波器还没到手 但是我认为肯定是数字的好 要不然怎么大家都不生产模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你所说的数字银光显示的示波器似乎确实很强大,如何能上些测试的图片才能让 ...

去看一下 eevblog的 对比视频吧  ds1052e 1074z和泰克的模拟示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端  为什么我有一种在街头 10 软妹一块的 830 万用表和进口一线厂家万用表之间的既视感,话说(数 ...

老兄,这个安捷伦的示波器是千元级别的屌丝示波器?是美元吧?换成人民币可是万元级别的了 。真正的屌丝示波器是泰克的熊猫机吧?

网友:
两者都好,数字的要往钱看,好的真心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这个安捷伦的示波器是千元级别的屌丝示波器?是美元吧?换成人民币可是万元级别的了 。真正的屌丝 ...

实际上到手价不到万元软妹币 不过屌丝是真的,辉度只有 64 级,高大上的数字示波器,辉度都 256 级起的,64 级辉度毕竟差了点意思,楼主估计要说效果不如他的模拟示波器的:

楼主的效果:

楼主:
washu你果然很有才。不知你那示波器具体价格是多少啊,今后更新设备,会重新考虑是否购置数字示波器,不过我怎么说呢,模拟和数字各有所长吧,确实不能能一棍子打死就是那一个好,你所展示的效果不是所有数字示波器都能达到的啊,但是我用最烂的模拟示波器都可以达到我所见到的真实效果,这就是模拟的的优点或者说是性价比吧,确实数字示波器几乎能做模拟示波器所有能干的活,但还不是全部 但是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数字示波器,也就是说你得花更多的钱。。

网友:
从头到尾看完,知道了数字示波器很好,但是很贵,我希望能在10张RMB搞定的数字示波器,看来是不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得用美金衡量的玩不起!

网友(2015-06-30):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很低档的 DSO(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DSO 的工作方式是按你设置的采样率用 ADC 捕获 ...

我用尼彩手机

网友:
看看就学到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这个安捷伦的示波器是千元级别的屌丝示波器?是美元吧?换成人民币可是万元级别的了 。真正的屌丝 ...

真正屌丝用的示波器是普源DS1054Z,DPO数字荧光效果,支持总线解码分析
可以看一下用户评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3a8v6b382c&id=41082416698

网友:
前几年淘了个“固纬”6103,100M模拟,用得少。
刚到手时看了电视信号波型,效果不错。
或许看实时信号模拟更真实些吧。

网友(2015-08-14):
支持数字荧光

网友:
反正对于业余来说,各有各的好,好的示波器几万几十万个人根本买不起。所以弄个普通数字的再淘个进口的模拟的互补一下,价钱合适,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这不是数字示波器的问题,更不是因为1052低端了或者不是什么荧光示波器的问题。

问题在于数字示波器会将电平突变时的竖线绘制出来,而模拟示波器因为突变速度很快,不会显示或者很淡。

而且在你的测试中,数字示波器为了显示感觉正常的图形,扫描速度提高了(两个示波器扫描速度肯定不一样,数字的远远快于模拟),你数字示波器的截图基本上只是“1”的波形。

如果你提高模拟示波器扫描速度(如果它能这么快的话),就会发现,除了竖线,基本上波形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你降低数字示波器扫描速度,你只能看到很多很多竖线。。。相当于你把第二张图在同一列上的点都画上竖线的样子。

数字示波器应该就是“慢”,需要运算处理,但是个人感觉在这种普通应用上秒杀模拟。当然使用习惯是另外一回事。

才疏学浅,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2016-10-26):
不要在纠结这个问题了,同样的价钱是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这就解释清楚了

网友:
很多时候还是模拟的实用吧,虽然我是有个数字的

网友:
个有个用'不要放在一起比'

网友:
问下用过数字示波器的大师们,电路上我想要连着示波器观察随时变化的波形来调整电路的工作状态,现在千元左右的数字示波器好用不?

网友D(2017-04-30):
引用 网友B:
高端  为什么我有一种在街头 10 软妹一块的 830 万用表和进口一线厂家万用表之间的既视感,话说( ...

MSO-X2024A 是太阳花目前最地基最便宜的的示波器?

补充内容 (2017-4-30 16:19):
低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本坛的特点决定的:

老人,爱好者居多,老人的话可能已经退居二线多年,对新发展的技术不了解,仍 ...

现在流行点赞,给你一个。

根本不用像指针表还要啪啪啪换挡(尤其是大部分指针表不能带电换挡)

直到现在,我用数字万用表都是断电后换挡的

请教:

       哪些数字万用表可以带电换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你所说的数字银光显示的示波器似乎确实很强大,如何能上些测试的图片才能 ...

比如测数据线总线的脉冲信号,模拟信号等不规律的信号。。那些信号也不知道所谓的高采样率的数字示波器测出来的是啥样子,反正普源1052测出来的是抖来抖去的很乱的波,可能1052确实太差啦 用CS6300能看到每条数据的轨迹,很清楚,如奔腾的流水,效果让人震撼

请教:

        你测试的数据总线信号是I2C还是汽车上那种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O-X2024A 是太阳花目前最地基最便宜的的示波器?

安捷伦已死,有事烧纸 原惠普仪器部门独立成的安捷伦已经在 3 年前再次拆分,如今电测仪器叫做死得公司了

我说最便宜是 2014 年说的,但如今死得公司已经推出比我那个 2000 系列更低级的 1000 系列,所以我那个已经不是最便宜的了。1000 系列最便宜的 EDUX1002A 据说只要不到 500 刀(假货宝上有卖,3200 软妹),不过采样率降低到 1G(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到 2G),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发现少了什么吗

这是 1000 系列

这是我那个 2012

网友:
没有什么替代不替代这个问题…且也没有…谁替代谁的问题…价格摆在那…模拟有模拟的优势…强行用数字去实现…那就是价格问题…!
好比…用笔在纸上画一笔…这一笔用数字化描述…
像素在怎么高…也是无限逼近…价格也就往上涨…!

数字也好!模拟也罢…无非就是个工具…
能快速定位故障…最短时间维修好…就是王道…
当然…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维修方式…比如…使用高端仪器…
普通老百姓…又普通老百姓的维修方式…比如…一般仪器…组合使用…
动手强的…自己做一些小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你果然很有才。不知你那示波器具体价格是多少啊,今后更新设备,会重新考虑是否购置数字示波器,不过 ...

是的…!!!
数字代替模拟!无非就是价格问题…!!!!

网友(2017-06-10):
引用 网友D:
现在流行点赞,给你一个。

如果是切换量程,自动挡万用表都可以(废话),手动挡数字表不清楚,也不建议购买,使用价值太低

任意换挡,台表基本都可以,如果设计时考虑到这一点,手持表应该也可以,但是没用过高端手持,不发表看法

网友:
感觉还是数字示波器好用。

网友:
肯定是数字示波器好用,问题是我没有呀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的解释的

网友(2018-01-05):
安捷伦、泰克、力科示波器三大巨头

网友:
无聊至极的争辩,数模之争早有定论,数好还是模好要看用来干什么,在这个论坛就在这个论坛范畴说话,修个开关电源、看看输出牛的波形20M的带宽已经不错了,想想两弹一星的时候,地球上根本没有1G的数字示波器,怎么就把卫星弄上天了呢!你有高端的仪器设备你弄个物件上天试试啊,要说好与不好,贵的东西肯定好,一分钱一分货脚后跟都知道,要说10年前数字示波器有多好,那也是数字荧光示波器,那个年代的液晶显示器的书刷新率还在毫秒级,有显像管的数字设备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大家争论都有道理、模拟总的来讲是过渡产品 数字产品才是发展趋势、就象现在的流行led电视一样(也面临换代的可能)、crt市场还有吗?有的说crt电视怎么样好 如果好的话为什么会淘汰呢、我认为还是观念问题、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还是人为的个人认识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用数字的了

网友:
狠简单的一个道理,,模拟示波器如果这么好,现在除了二手外还有哪个厂家在生产?模拟能办到的,数字也能办到,而且还能更好。在数字化时代,模拟就是托狗屎

网友:
高手们讨论一下优利德吧?优利德示波器咋样?想买个玩玩,用过的最好了,没用过的也可以发表一下看法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