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利兹线

楼主(2014-04-23):
自制矿机,试用了几种线,确实区别很大,分别是φ0.35单股漆包线×5(在长600mm宽400mm泡沫箱绕15圈),Φ1.2单股漆包线+1㎜2多股胶皮线(在直径80mm塑料瓶上分别绕30圈),Φ0.75单股漆包线(在直径80mm塑料瓶上绕70圈)。电路是单线圈的形式,直径0.75的漆包线毫无选择性可言,空气电容转半圈电台也没什么变化。换成直径1.2的漆包线立马不同,电台清晰可辨。于是找出一卷0.07的漆包线自制利兹线。50股.算了一下50×0.07=3.5。相当于直径3.5mm粗的漆包线,这是什么概念,用单股铜线简直不可想象。有空装机再试。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我也是这样做,不过我没有新的线,我是拆微型吊扇里的线来做。

网友:
支持李兹线实验!
不过楼主的文中 “50股.算了一下50×0.07=3.5。相当于直径3.5mm粗的漆包线” 的这一算法恐怕不全面。

如果按照相等表面积计算50股0.07mm线的总表面积相当于3.5mm线的表面积。

如果按等截面积计算等效直径,应有如下算法计算:

0.07mm线的面积  =  PI X (0.07 / 2) X (0.07 / 2) = 0.003848

50股的总面积 = 50 X 0.003848 = 0.1924

等效直径 =  (√ (0.1924 / PI ) ) X2 = 0.495mm

即:50股0.07mm的线相当于面积相同的单股直径0.495mm的漆包线。

还有更简便的算法:

园直径之比等于面积之比开平方,即 等效直径 = 0.07 X √ 50 = 0.495mm

网友:
很好的试验,支持~~~~~~~

网友:
您好,这的确是一种解决无利兹线的方法。我手头有一卷新的0.08漆包线,如果按您的想法与做法,0.08线能否制利兹线?如何配置?另外线如何组合在一起,外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50股0.07换算成面积,应为0.07*0.07*3.14*50/4=0.19平方毫米,就是相当0.49漆包线。要按周长是相当于3.5毫米漆包线。

楼主:
因为高频趋肤效应我只算了表面积

网友A:
使用多股漆包线是为了增加导线的表面积,减少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增大线圈的Q值
当单股线和多股线长度一定时,表面积决定于线的截面周长
计算:
0.07mm线截面周长=2 X PI X 0.07 = 0.4398
50股的总周长 = 22.9911
等效单股直径 =  22.9911 / 2/ PI  = 3.50mm
即:50股0.07mm的线相当于单股直径3.50mm的漆包线。
简单计算:50 X 0.07 =3.5

楼主:
三种线的图片

0.35*5漆包线

0.35*5漆包线

直径1.2漆包线加胶皮电线

直径1.2漆包线加胶皮电线

直径0.75漆包线

直径0.75漆包线

网友:
这种方法很好!
"50股.算了一下50×0.07=3.5。相当于直径3.5mm粗的漆包线"
这种算法不对,50股线截面积是0.07线的50倍,直径不是50倍,约为7.1倍(50开平方),相当于0.07×7.1=0.497的线。

网友:
如果用3.5mm线密绕线圈效果应该大不如50股0.07mm 的线,原因有两个:
1. 3.5mm的线侧面积比较大,匝间分布电容就比较大,造成线圈Q值不高,如果采用间绕方式会好些。
2. 趋肤效应会有一定的深度,在接近导线表面的内侧形成环形的导电截面积,0.07mm线的直径小,趋肤深度就会大些,因此同样的表面积情况下,50股0.07的线的趋肤有效导电的截面积会更大。如果用表面积相同的的情况下,每股线再细些,例如用每股0.04mm李兹线效果会更好,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用直径0.04的线做成几百股乃至上千股的李兹线。

楼主:
好多人不知道趋肤效应

网友B:
我曾用0.02漆包线做里兹线,结果失败了。

楼主:
确实不容易,卷松了,散,卷紧了成螺旋,细线还会断,打结。玩,不想多花钱。买现成的方便

网友:
制作李兹线漆包线的漆型也很重要,一些绕普通变压器的漆包线的绝缘漆高频损耗大,就不好用,比如QZ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用0.02漆包线做里兹线,结果失败了。

太细了不好操作,易断,我下次做打算用0.04mm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股漆包线是为了增加导线的表面积,减少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增大线圈的Q值
当单股线和多股线长度一定 ...

“ 0.07mm线截面周长=2 X PI X 0.07 = 0.4398 ”

您可能搞错了,圆的周长是直径乘以圆周率,而0.07mm是线的直径不是半径,上面计算中不该用 2 去乘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细了不好操作,易断,我下次做打算用0.04mm的线。

0.04结实多了,0.02-哆嗦就断,没辙。

网友:
我也有一卷0.02mm的线,还是聂兄给的,绕表头动圈合适。

网友:
可能分布电容不好解决,即多股线的绞合角度的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结实多了,0.02-哆嗦就断,没辙。

版主老师,您太幽默了!“一哆嗦就断”,看来自制利兹线是走钢丝的活啊!

网友D:
不知道0.02直径的线在工厂里是如何拉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0.02直径的线在工厂里是如何拉出来的

我看到了厂里.是由一根1mm的线拉出来的.铜的材质是进口的。这细的线用国产的做不到.好像是南美国家和南非的材质。

网友:
成品的线轴大小不一.为何?是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了厂里.是由一根1mm的线拉出来的.铜的材质是进口的。这细的线用国产的做不到.好像是南美国家和南非 ...

估计这铜得非常的纯,要不怎么有这么好的延展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铜得非常的纯,要不怎么有这么好的延展性

制作也极其精密。桐乡练市镇一大片线厂.能产这么细线的厂少之又少。

网友:
0.02的线别说进行绞合就是绕个线圈也是不易。

网友:
利兹线主要用在高频,由于趋肤效应的存在,计算截面积意义不大,而计算截面的周长更有意义,因其与表面积有正比关系,所以直接将股数与单股线径相乘以作比较,是不错的。

其实利兹线也不用自制,我是在这里买的,很方便:

http://shop58703025.taobao.com/c ... AD%CF%DF&v=1#bd

网友:
关注,绕线圈的模子做好几年了,线圈还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