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制作之升级精华板

楼主(2014-04-23):
可以说这款点焊机制作从学习,  到了结理论, 在实验 ,整整用了半年 ,之前有过很多个失败品 会传几个图片。个人文笔不行希望大家凑合看看吧 。
制作点焊机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点
1,大家知道点焊机次级线圈要粗, 但是以前忽略了初级线圈 ,初级线圈决定了输出电流的硬度。所以初级线圈也要粗
在这里教一个简单判定初级是否可用 ,一,给变压器通电,用手拿着螺丝刀,螺丝刀头距离线圈铁心5mm-10mm,可以感觉螺丝刀强烈的震动那么就可以用,反之震动很轻 或没有需要重绕。二,测量初级线圈内阻阻值是1-5欧那么也可以用
2,变压器功率不要低于500VA。这个大家知道  就不解释了。
3,次级电压论坛上说什么的也有  个人经过多个失败品 和实践  得出  焊接电压不要低于4V不要高于5V最合适
4,变压器绕制成功, 但时间继电器是必不可少的 ,大电流继电器也要必备没有就多个并联。 但这里说一下焊接时间不要超过2秒!今天为大家画了个控制部分图纸。
5次级外接引线一定要粗 ,不要细于次级线圈的直径,不要太长够用就行假如过细会让引线会把瞬间电流给消耗的
6,忘了重要一点  选择变压器时一定不要选择漏磁变压器 !   比如 电焊机微波炉变压器都是漏磁变压器, 但 !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用就是把中间垫片打掉 它的限流 作用就会消失。
刚才有朋友问既然微波炉变压器可以把中间垫片打掉用电焊机不是把垫片也给打掉用!这个问的很好!问题是电焊机中间没有垫片!电焊机是两个铁心中间留有空隙从而来限流!微波炉是通过在两个线圈中间用垫片隔开来限流的!
7个人心得想做一个电焊机想电流大又想电焊18650 但又不会做调流部分下边介绍会给你个简便方法 ;大电流 焊18650容易击穿 ,所以再接手柄线用细线做实验,让细线把多余电流分担掉起到限流作用。 起初,用了一根直径是是3mm的单根线连接手边做实验焊接18650焊上,但是焊得的不牢固。 所以,改成3mm的两根并联这次一试正合适, 但提醒一下大电流用细线限流一定点焊时把点焊头按牢不然会击穿,具体线的直径多少我只是从失败中获取经验没有具体参数
8大电流 继电器 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期作用是灭弧 。因为当接通电源给变压器供电,断开瞬间就会变压器就会变成一个镇流器继电器开关触点处会拉起电弧破坏触点 加上电容时拉起电弧会被电容给吸收掉。
下边进入正题; 点焊机的具体制作看我 第二代作品 点焊机制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8882
第三代 终极作品图片解释很详细 我想就不要写 过程了
我用的变压器尺寸微波炉变压器输入220v宽度105mm高度90mm厚度68mm舌宽35mm找个线绕了3圈测电压是2.9v
重量  5.3公斤  左右
点焊头用的烙铁头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时间继电器 不换控制小变压器的220V的输入端 还控制12V直流的输出端 这样不多此一举吗?
说说个人想法; 要是只控制220V电压, 当切断220V交流电压时 ,由于输出12V交流经过整流 在经过电容滤波 ,电容会存电。断掉220电压时滤波电容还会继续给大电流继电器供电会形成一个断电延时, 这样控制焊接时间就会不准。
这样又会有人问那直接控制12V直流不就行了?其实,我考虑的是待机状态, 要是只切断12vDC,这时整个机器在不工作时会形成一个待机耗电当我把两个都切断就不会形成待机耗电。有个朋友问不加滤波电容不就行了!其实这个不光可以不用加电容,你不加整流部分都行,但前提是电压电流要足够!我试过!主要原因是我用的变压器功率很小!再一个大变压器空载电流5A,焊接电流最高能达到15A,甚至更高!因为小变压器跟大变压器并联当大变压器满负荷时必然会把输入段220电压压的很低这时小变压器受影响带动继电器跟着跳动!二装上滤波电容后问题解决!
第三代 电焊机因为壳子差点把我给愁死。。后来灵机一动 用两个开关电源380输入 5V100A输出的的开关电源的外壳给组装成一个  浪费我整整一天时间
本来打算把夹焊部分下半的碰头也做到机箱里面的!可是后来想下边碰头放在机箱里就只能焊平面!曲面弧面不能焊!而且更换焊头不方便

补充内容 (2014-4-24 10:54):
17楼有更改后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4-5-3 16:40):
70楼有焊接过程 和破坏实验

补充内容 (2014-5-6 17:53):
82楼有最新更改的控制图纸

网友A:
12V交流电整流用整流管就行了,又何必还要加电容?既然微波炉可以打掉垫片用,那电焊机这样也一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交流电整流用整流管就行了,又何必还要加电容?既然微波炉可以打掉垫片用,那电焊机这样也一样可以的

加电容让他电压更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交流电整流用整流管就行了,又何必还要加电容?既然微波炉可以打掉垫片用,那电焊机这样也一样可以的

我记得电焊机是两个贴心中间有缝隙而不是通过加垫片的

网友B:
利害!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害!向你学习

其实我也是个菜鸟!边学边做!

网友C:
楼主好功夫,用了不少精力:手都伤的不轻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功夫,用了不少精力:手都伤的不轻啊!佩服!

见笑了 我的怪病  每次做好一个东西都会受点小伤 出点血  不受点伤 这东西做不成功

一直很头痛 很邪乎的

网友D:
看了你的焊接效果图
焊点中间有烧孔,这个是点焊机大忌

网友E:
恭喜楼主改造第三代成功!
小变压器电源可以去掉脚踏板来控制,那样小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应该更平稳! 用直接的,加上一个准备就绪指示灯!
继电器加电容非常有必要,继电器触头会更耐用!
大变压器初级两端加一个电阻 会更快的吸收断电后的返电!  时间控制就更精准了!
都是个人拙见  要是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改造第三代成功!
小变压器电源可以去掉脚踏板来控制,那样小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应该更平稳! 用直接 ...

高人啊一语典型,,对了加多大电阻 对点焊效果不会影响吗??其实我最早是想再继电器电容上在并联个电阻
继电器上有指示灯。这是变压器点焊不需要准备就绪所以没做这个指示灯
假如做个电容电焊机就必须做个准备就绪指示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焊接效果图
焊点中间有烧孔,这个是点焊机大忌

你说的是各种点焊图片吧,
那是第二代机器点焊的  那个洞是0.3秒点焊出来的  现在调到0.1秒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人啊一语典型,,对了加多大电阻 对点焊效果不会影响吗??其实我最早是想再继电器电容上在并联个电容

呵呵,加多大阻值的 我还真不会算!    最好是阻止低一点的,  对点焊效果根本没影响!
继电器触头上的那个电容不能并联电阻,可以串联电阻!  继电器线圈上也该接一只小电阻!

网友:
一般防止返电的做法都是,直流用整流二极管和电阻串联,交流用电容和电阻串联!  只是做控制柜上防止接触器返电必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加多大阻值的 我还真不会算!    最好是阻止低一点的,  对点焊效果根本没影响!
继电器触头上的 ...

你看这样改图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这样改图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继电器的电容不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继电器的电容不用了??

加一个也行 没有坏处!
小变压器电源我觉得是不应该加控制的,因为点焊时间极短, 电压还没有上来 就断电了!

网友:
曾经修理和改造过100KVA的成品电焊机,其焊接电流大小的调整是通过调整次级电压来实现的,最低的焊接电压只有2V。焊接电压太高,会有火花飞溅;焊接电压太低,则电流就小,会熔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也行 没有坏处!
小变压器电源我觉得是不应该加控制的,因为点焊时间极短, 电压还没有上来 就断电 ...

图中接变压器个电容用多大的好呢?多大电压的好呢多大荣大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也行 没有坏处!
小变压器电源我觉得是不应该加控制的,因为点焊时间极短, 电压还没有上来 就断电 ...

在继电器处加了个400v的电容又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中接变压器个电容用多大的好呢?多大电压的好呢多大荣大量的

这个好像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吧!
控制柜 接触器上用的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吧!
控制柜 接触器上用的是这种

我用了个!200v390hjk用个50欧10ws的陶瓷电阻装上试了一下效果不错!继电器火花很小!看来继电器不用装电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吧!
控制柜 接触器上用的是这种

我看这个图电阻是并联在电容上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继电器处加了个400v的电容又爆了

原先用的什么电容??
是加了防返电之后,400V电容爆的吗?
不会是用的直流电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电焊机是两个贴心中间有缝隙而不是通过加垫片的

想为法把缝隙干掉就行了,用铁芯做逆变器时,也是留有一定缝隙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为法把缝隙干掉就行了,用铁芯做逆变器时,也是留有一定缝隙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磁饱和

内容那你要拆开线圈把贴心缝隙去掉在缠上线圈不怕麻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先用的什么电容??
是加了防返电之后,400V电容爆的吗?
不会是用的直流电容吧

没加放返电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