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自动挡换挡问题

楼主(2014-04-24):
        以前没有开过自动挡,这次准备新买一辆大众途观自动挡,有一疑问请教行家:前进行驶中若遇坡道或复杂路段,须由D挡换到S1、S2挡须在何种状态和程序下操作,有人说须停下车踩住刹车才能换挡,有人又说可不用刹车直接从D拔挡换挡到S1或S2,不知何种正确?
      另,自动挡车所有换挡都须在踩刹车情况下进行吗?我是开车菜鸟,请行家们指点,谢谢。

网友:
刚刚开自动档的,同求操作方法

网友:
车辆在行进中松油门 直接拨动档杆就行,剩下的 由变速箱自己处理 。不用太在意那些意淫出来的行为规则,自己找累而已。

如果遇上上坡 只要坡度不是很大 长度很长(小于5公里)路况很好 没有坎坷的路面 D档走就好了,不用刻意去换档,如果苦况比较烂,车速低于20公里才考虑换档,  因为自动挡车型发动机余量比较大,车身自重都比较小,所以D当足以应付绝大数路况,除非你的车走在乡间泥泞小路这时候才考虑换小档。

网友:
我开了一年1.8t途安,一般道路,d挡全部满足,除非重车上陡坡,挂到1挡,等红灯挂n挡停车,挂p挡,1.8t途安最高时速,200公里就上不去了

网友:
99.9%放D档,  除非坡特别陡,怕车子吃力,就换1,2档。
红灯,N或P都没关系。
只有从P档挂其它档才要踩刹车,其它档之间切换,不需要踩刹车。不过有的档位直接要按个小按钮,车型不同,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行家的指点。

网友:
途观貌似没有S1S2的吧,就PRNDS + 手动模式。
D转S或S转D,不需要踩刹车但最好松油,按下档把上的锁止健,就能切换了;
N、D两档之间切换,不需要按锁止键,但N到D需要踩刹车。运动状态不要挂N。
等红灯千万别挂P。挂P,万一被追尾,你的变速箱就要修了。

网友:
都快赶上手动挡了。

网友:
学习了,开过几次自动档都是挂的D档

网友:
俺开了四年多自动档都是D档走天下的,倒车另计

网友(2014-05-26):
车没停稳时可以档位从d换到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