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9.7寸平板维修

楼主(2014-04-24):
    前两天一位友人托我帮他(他本人是开维修店的)修一平板,人家既然开口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就把活接下了。

起初问他机子什么问题,  他跟我说不开机电流固定在26毫安。应该是轻微短路了,多次检查无果,就先把电源IC换了,试机,故障依旧。

然后他又把主控给换了,再试机,故障依旧!    事后就把机子发过来给我了

2两天后收到包裹
     好了进入正题
主板接电源,正如他所说的,不按开机键电流固定在26毫安,果然是短路了

既然他主要器件都换了,那我就检查升压IC,电容,二极管
嘿嘿,目测了一会,发现被爆顶的三角IC

果断拆下,上电试机, 故障依旧
再继续检查。。。。。。

过了一会突然看到显示屏排座有被焊过得痕迹,心想,难道这里有鬼?马上请出我的强光手电照一下看看
果然不出所料,真的有焊脚被焊锡连在一起了,而且是在最里面,外边根本看不出 忘记拍照了

重新补焊过,确认没有问题后,上电试机
电流正常了,嘎嘎,按开机键电流跑到200多毫安松开后归零 不能开机,这坑爹的100分100要刷机了

找固件,官网没有,上淘宝买了固件 (好坑)
刷机后

本来想试机的,提示没电了 先冲一晚点再说
总结下修机子大体硬件维修思路:电源,时钟,复位!三大要纲,主要记好这3大硬件,机子修起来就快很多
好了,正常开机了,收工,谢谢观赏!请砸砖

网友:
男人果然厉害 平板目测就修好了

网友:
好技术,不走弯路,你那友人的手工也不错,顶一个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我的坏平板都吃灰呢···

网友A:
太厉害了,目测一下就能找出问题,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目测一下就能找出问题,高人啊!

机子本身是接的修过的机子,朋友把重要元件都换了,说明短路不在他两了,就可以判断短路是其他原件或外部原因造成的,修机一定要认真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本身是接的修过的机子,朋友把重要元件都换了,说明短路不在他两了,就可以判断短路是其他原件或外部 ...

就是,谢谢指教!

楼主:
我就不相信你们家里没几个坏平板的,帖子不顶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不相信你们家里没几个坏平板的,帖子不顶顶

顶顶!!!!有坏平板可以找你维修?如何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有坏平板可以找你维修?如何收费??

可以找我维修啊

网友C:
厉害,我有个台电p85hd,开机100ma,换电源芯片还是一样,充电器爆了造成的,主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有个台电p85hd,开机100ma,换电源芯片还是一样,充电器爆了造成的,主控坏了吗

电源IC换了,各路供电正常吗?还要检查下升压稳压IC,主控发热吗?

网友C:
没有这个图纸,电源芯片周围电压很多路,不知道全不全,主控不发热,以前就是充不进电,后来加了锂电充电板,可以正常显示充放电,,这个要是修一下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图纸,电源芯片周围电压很多路,不知道全不全,主控不发热,以前就是充不进电,后来加了锂电充电板 ...

测量下电源IC的几个电感电压,这个款机子主控使用的瑞芯微RK3066主控

网友C:
是的,3066主控,我测过电感都是通的,没注意电压多少,下午量一下,要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3066主控,我测过电感都是通的,没注意电压多少,下午量一下,要上班

机子电源I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TPS659102,你这机子充电好像是还有一个8脚的充电IC管理的

网友:
牛人啊,膜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子电源I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TPS659102,你这机子充电好像是还有一个8脚的充电IC管理的

你太厉害了,朋友,专业的吧,那个8脚芯片也没找到资料,所以没太在意他,不知道如何测量它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厉害了,朋友,专业的吧,那个8脚芯片也没找到资料,所以没太在意他,不知道如何测量它的好坏

这个要查下资料,你看看上面什么丝印来的

网友C:
本人不专业,前几天没弄好,刚给同事拿回去了,今天一下午也联系不上他,我尽快和他联系,先谢谢你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不专业,前几天没弄好,刚给同事拿回去了,今天一下午也联系不上他,我尽快和他联系,先谢谢你了,朋友 ...

哥们搞定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搞定没有啊?

我们这里不放假啊,今天刚联系上那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拿来,钢厂,效益不好,可忙了,哈哈

网友D:
原道n12平板音量太小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道n12平板音量太小怎样处理?

检查功放供电,功放ic,喇叭

网友:
高手就是强,很仔细。

网友:
不错,有条理。记号下,以后有问题,就找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子电源I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TPS659102,你这机子充电好像是还有一个8脚的充电IC管理的

你好,朋友,那个平板拿过来了,给别人帮忙还得亲自跑腿,,,这年头,,,,
那个8脚芯片是hxnxia    e3225
麻烦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朋友,那个平板拿过来了,给别人帮忙还得亲自跑腿,,,这年头,,,,
那个8脚芯片是hxnxia    e ...

先把他搞开机再说,检查电源芯片旁边输出各路电感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E:
求助一下,一个平板也是3066的主控,电量指示不正常,充饱了会有变成0%,然后自动关机,把电池切断一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楼主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助一下,一个平板也是3066的主控,电量指示不正常,充饱了会有变成0%,然后自动关机,把电池切断一下就好 ...

刷机,电源IC ,充电电路,主控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功放供电,功放ic,喇叭

新机本身就这么样的,先天不足。问是否在硬件小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机本身就这么样的,先天不足。问是否在硬件小改一下。

可以参考下这个芯片HXJ8002。声音蛮大,也便宜,供电适合

网友F:
我的一个也是爱国者,刚用了不到一年,还不是每天用,最近电池不能充电了,常常是充一会儿就满了,用几分钟就提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打开后,用一个垃绝堆捡来的菲利普手机电池(已经鼓胀了)替换原电池,充电后还能用一个多小时,显示电量39%。是否可以判定原电池失效了?因还没去买电池,就暂时先将就着用,另外可不可以用两个手机电池并联代替一个呢?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电源IC ,充电电路,主控

加群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个也是爱国者,刚用了不到一年,还不是每天用,最近电池不能充电了,常常是充一会儿就满了,用几分钟 ...

换块好的电池吧。是电池坏了

网友G:
主控  网上有的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控  网上有的卖的?

一般情况下都有卖的,除了很奇葩的主控

网友(2014-07-31):
这贴一定要顶,有个步步高平板学习电脑开机线屏,请教

网友:
感觉还是那个手电比较叼!

网友:
男人果然厉害 平板目测就修好

网友:
那个电源管理,很难焊接

网友:
平板的芯片,都很密集,难搞

网友:
技术牛人,目测维修啊

网友(2014-09-16):
这么厉害呀,我有一个点读机,早知道发朋友您帮忙修修看了,结果以0.3元的给收垃圾的收走了。其实还挺新的,被小孩子玩了没多久就打不开电源了,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H:
楼主,我的爱国者m60平板电脑root以后,用了一下wifi万能钥匙,然后就显示lp地址不能用,无法连接路由器,这个可怎么办呢?电脑里也没有什么软件了,

网友:
我有一台软排线断了一点。唉

网友(2014-11-08):
请教楼主,主板接电源是不是从接电池的地方接的?本人纯菜鸟一个,还望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爱国者m60平板电脑root以后,用了一下wifi万能钥匙,然后就显示lp地址不能用,无法连接路由器,这 ...

找原厂的os重新安装

网友:
总结下修机子大体硬件维修思路:电源,时钟,复位!三大要纲
学习了

网友:
技术高手,我的坏平板都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心细是基础,技术是王道。

学习了。

网友(2015-01-13):
楼主威猛,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见到这种情况我是扭头就跑了,,不敢弄啊,要是拿来家,就扔一边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网友:
有一身好手艺啊呵呵

网友(2015-02-19):
矿坛高手真多,没事看看帖子真是享受,学习了,以后没事买些便宜的二手垃圾 ,练练手玩玩,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一台。有次就开不开机了,打开后把电池线拆下再焊上就好了,真是不太稳定。后来才知道有个小小的复位键,再出现问题时就复下位。

网友:
厉害了 目测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