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频变压器如何更换?

楼主(2014-04-25):
一个中频变压器的电容如果坏了,能不能用另外一对新的出厂时调准确的别的型号的代换?

网友:
对于调感中周里面的电容要用同容值同类型电容替换,如云母电容只用同容值云母电容替换。如整个中周更换需要用频率一致的替换,465KHz的要用465KHz的替换。对于出厂调整完毕的中周如频率与原始机器一致则基本无需调整,如频率不一致但相差不大则需适当统调,如频率相差较大则不能替换。

网友:
换一个新的中周就可以了。

网友:
自制中周可不简单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题请教一下配200P的中周,如TTF2-1 2-2  2-9,他们的中心电感在多少uH,我自绕一个128圈加28圈,中心电 ...

配200P的中周,谐振在465KHz时。如TTF2-1 2-2  2-9,初级电感量为585μH。

其实您可以用谐振公式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年前修理收音机时,中周坏了,经常自己绕。

佩服,老前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题请教一下配200P的中周,如TTF2-1 2-2  2-9,他们的中心电感在多少uH,我自绕一个128圈加28圈,中心电 ...

TTF-2中周中心电感620微亨,初级162+45圈,次级7,--13圈(根据型号选择).此类中周自己绕,排绕一定整齐,否则绕不下。

网友:
电子管中周电容坏,最好换电容。换中周如果大小接线一致可以代换,不一致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我是用在ULN2204上的,它就是一个128圈加28圈的中周,另调幅振荡绕110圈,资料上说要满足360uH,是不是 ...

网友:
中周变压器虽然在出厂时都是调准的,但是换到机器上,由于线路杂散电容不同,还是需要适当微调的。1964年我在天津南郊区小站参加四清运动(63、64届的大学生毕业后都要到四清工作队参加锻炼,1965年连中专毕业生都参加了)。有一天听到生产大队广播站转播中央台新闻出现杂音,路过广播站顺便问了问,原来扩音机刚换过中周,于是约定时间我给做了一下统调,结果杂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