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管LED代替指示灯

楼主(2014-04-25):
电子管机一般2个指示灯, 指示灯发热也不小,  还靠近拉线,  拉线热烤易老化,  改之,  敲碎坏指示灯玻璃泡,  留下面金属部分,  里面接二极管和电解, 上面接2个LED发光管,  原机指示灯座不变, 卡上LED灯,  做了2个, 代替2个指示灯,  其完全不发热, 减少300mA电流, 小改完成

网友:
  LED省电(寿命长),可减轻电源变压器负担。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自由选择白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等颜色的LED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用黄色的

手头暂无黄色, 就用白的了, 白光, 老机现代了, 等有黄色的再换, 卡上换也方便

网友B:
老同志怎么也会用电压去驱动电压器件?年轻人这么用我们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V交流直接用在两个LED串联,不用二极管和电解电容的。

不用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 不用电解, 会闪烁, 其实用4个二极管全波更好

网友:
楼主好主意。我前几天修理手电,灯珠坏了,两节5号电池的,手头没有灯珠,我的元件堆里有几个8mm的LED灯珠,取来1个,把LED的两脚按正负极焊到坏灯珠的螺口上(同样把坏灯珠的玻璃打碎,扔掉),自己做了一个新灯珠,焊好,安装上之后,OK,亮了,比原来的都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同志怎么也会用电压去驱动电压器件?年轻人这么用我们就不说了!

与时具进, 也让老机有点现代味儿, 主要是减少电流, 节能改造, 原则是要不改原机, 改灯泡, 不改灯座, 电子管是插的, 改电子管, 不改底板线路, 本机已共减少电流1A, 变压器减负, 不热了

网友D:
用橙色的吧,很好看,如下图。

用绿色的做猫眼也不错,看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橙色的吧,很好看,如下图。

绿色的猫眼怎做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橙色的吧,很好看,如下图。

你这保持怀旧, 我这先向前走点了, 等有了橙色的LED, 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色的猫眼怎做的,求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4476-1-1.html

看这个帖子,这个猫眼亮度随电台信号改变,没信号时猫眼不亮,信号越强,猫眼约亮,缺点是没有扇形

网友:
好办法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时具进, 也让老机有点现代味儿, 主要是减少电流, 节能改造, 原则是要不改原机, 改灯泡, 不改灯座, 电 ...

俺说的是你要用恆流方式驱动电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说的是你要用恆流方式驱动电压器件。

指示灯就简单一点啦, 恆流方式驱动就不必了, 再说也没用电压器件, LED是电压器件吗?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led可以当稳压二极管用吗?

网友:
把红色或绿色发光二极管粘在指针上,岂不更好。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串个电阻就行了。
我试过多次

网友F:
海版做的简单,LED本身就是整流二极管.家用小电器都是这样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版做的简单,LED本身就是整流二极管.家用小电器都是这样做得.

开始是只用LED,确实有闪烁, LED本身整流是半波,LED点亮电压2.5V,2个串联5V左右,6.3V有点高,接二极管先整流,电解滤波,电压也正合适,直流点LED,不闪烁。

网友A:
干吗不用黄色的

网友:
好办法有时间改一台。

网友:
这样做既经济又使刻度盘照度均匀,不愧是好方法,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 不用电解, 会闪烁, 其实用4个二极管全波更好

不用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 不用电解, 会闪烁, 其实用4个二极管全波更好。

网友:
不用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 不用电解, 会闪烁, 其实用4个二极管全波更好。
这方法不错,我制作时串联个100欧电阻。

网友(2015-09-03):
办法不错,可以节电,还可以增加亮度

网友:
还是橙色的协调有怀旧感。

网友:
其实可以加个三色的发光二极管,不断的三色变化,感觉也不错

网友:
LED的W数低,耗电和温度都不高,其实,可以加个小电路,用3色的LED灯,做个小电路,3色可以不断变化,我感觉效果比较好一点

网友:
换成黄色的比较复古些,如果真要省电为何不晶体管。

网友:
好思路,得闲也试下。省电又能解决猫眼易老化问题,不失为最佳替代品。

网友:
同志怎么也会用电压去驱动电压器件?

网友:
我用的暖黄色的灯带,粘在遮光板后面的外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 不用电解, 会闪烁, 其实用4个二极管全波更好

可把二极管换成一只低阻值的电阻,做限流用。

网友: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已经默默的在做了,这些方法不错

网友(2016-04-11):
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

网友:
这是度盘照明灯啊,怎么会是 指示灯。

网友:
这方法不错,既美观又省电,学习了。

网友(2023-06-30):
请教 电容用多大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色的猫眼怎做的,求教

换个OLED屏+单片机,各种图案能切换。。。。。

楼主:
已经用黄光LED

网友:
砸碎坏的灯泡,使用粗点的大发光二极管计算好电阻,电阻直接焊接到灯泡尾部内,发光管用胶沾到灯泡尾部,使用黄色LED,效果很不错。

网友:
我都是用12V的灯泡代还,亮度稍微第一点,发热也小多了。风格不变。

这种LED灯泡有成品的买,也不贵,有3种常用颜色,也很好用。

网友:
看了四十多个帖,還沒看到玄学家出來説用1940年制電燈泡可改善音質,真失望。

网友G(2024-02-26):
引用 楼主:
与时具进, 也让老机有点现代味儿, 主要是减少电流, 节能改造, 原则是要不改原机, 改灯泡, 不改灯座, 电 ...

除了换指示灯还改了啥?指示灯改发光二极管后灯丝电压升高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换指示灯还改了啥?指示灯改发光二极管后灯丝电压升高到多少?

已换成黄光LED,二极管代替6Z4,EL95代替6P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换成黄光LED,二极管代替6Z4,EL95代替6P1。

EL95是电子管吗?

网友:
用LED代替旧钨丝指示灯,那是与时俱进啊!

网友G:
谢谢!是五极管。参数与6P1相似。灯丝电流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是五极管。参数与6P1相似。灯丝电流少了。

灯丝电流和阳极电流都小了,二极管代替6Z4后,我在高压串2个180Ω电阻,相当于6Z4的内阻,保持高压和原来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灯丝电流和阳极电流都小了,二极管代替6Z4后,我在高压串2个180Ω电阻,相当于6Z4的内阻,保持高压和原来 ...

现在这样的大功率电阻不好找。能不能改半波整流把输出电压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样的大功率电阻不好找。能不能改半波整流把输出电压降下来?

变压器是2个绕组,不宜改半波整流,二极管和电阻,找个废电子管改,就插在6Z4管座上,6Z4可以随时换回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2个绕组,不宜改半波整流,二极管和电阻,找个废电子管改,就插在6Z4管座上,6Z4可以随时换回去 ...

改半波整流有啥弊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半波整流有啥弊病呢?

原设计就是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6Z4改两个4007岂不更好?据说150瓦扩音机都用硅堆整流了?(代替866A)

这里就是2个4007和2个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就是全波整流。

是滴。不是改硅整流后电压高了么

楼主:
前面说了,串电阻,相当于6Z4的内阻,保持高压和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