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点酒劲,直接把捡的苏联6N3C插6P3P上。能用。

楼主(2014-04-25):
闲来没事,把玩了好几天这个苏联老葫芦,管子状态不怎么好,座松;座里面(不是灯里面)还有一些颗粒物一晃像沙锤一样响,因为是在铁锈堆里捡的,不知道是不是渗进去的铁锈。今天喝了点小酒,觉得反正型号也匹配索性换上试试。
能预热,音质也听不出来什么不同;倒是点亮感觉比国产的好看,露的灯丝比较多,上下通透很亮;要是能配一对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866里面有一些小沙砾,还可以正常使用不知这样的管子是怎么出厂的。

网友:
楼主写错型号了。俄文没有N这个字母。应该是6门(念坡)3C,和国产6P3P一样。

网友:
3楼朋友正解。

网友A:
前苏联6П3C等于国产6P3P,响声是管腰粘合剂破碎脱落造成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种东西,只要没毛病,插上肯定能响。
你不是跟我说,不喝酒吗.....骗人

网友C:
老毛子的6П3C不见得比国产南京的6L6好,可能比其他国货厂家好点,再弄一只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种东西,只要没毛病,插上肯定能响。
你不是跟我说,不喝酒吗.....骗人

座是里面都是铁锈,没短路就走运啦~
海版,我不喝的是白酒,而啤酒我还是能喝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毛子的6П3C不见得比国产南京的6L6好,可能比其他国货厂家好点,再弄一只配对吧.

不过做的憨憨的,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苏联6П3C等于国产6P3P,响声是管腰粘合剂破碎脱落造成的,不影响使用。

哦~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做的憨憨的,挺好玩的。

是的,应该在弄一只,由于工作性质见过许多前苏联的设备与生产线及西德同样的,确实其傻大憨粗,但非常抗用,皮实寿命长.

网友D:
酒是喝了,心里明白滴!   说是型号不同.胆管性能.参数.胆脚都差不多,楼主心里很清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酒是喝了,心里明白滴!   说是型号不同.胆管性能.参数.胆脚都差不多,楼主心里很清楚滴!

您真高看我了,我也是个初出茅房的。型号大概查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不过这个管子在铁锈水里放了很长时间了,管座也松动了,拿回来就是擦了擦那天就贸然插上去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可惜仅一个。

6门3C

6门3C

这个写6∏3C,是不是=6P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