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6C19电路

楼主(2014-04-26):
6C19推挽功率放大器
刘建国   2014.3.24
6C19是一款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约=2。以前曾用它做过一款SEPP电路,在坛里发过的,因为电源变压器的次高压较低,制作SEPP电路时,两管串联后分压只有130V左右,输出功率有点小,所以决定进行改造,改造的原则是基本保留以前的原件,但是,由于是SEPP改为变压器推挽电路,输出变压器是必须要改的,机箱、电源变压器都要利用。
电源变压器功率为120W,两组6.3V,两组210V,电流分别是250mA和20mA。根据电源变压器的条件和6C19的要求,要改为变压器推挽电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1、对于6C19推挽电路来说,210V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偏高,不能采用固定偏压方式,否则阳极电压太高,会超出最大损耗功率。用自偏压方式,可以降低阳极电压,但是,阴极电阻功率大损耗也大,使电源效率降低,如何降低电压,如何在降低电压后还能保证电源功率,是一个大问题。
2、6C19的负栅压较高,要达到较大的输出功率,推动信号电压相对较大,所以,前置级的供电电压不能太低,这样就出现了矛盾,即后级电压要求较低,前级电压要求较高,共用一组电源较麻烦。
3、怎样取得6C19栅负压的问题,当前的供电条件已经确定,没有栅负压的供电电路,又不能采用自偏压,因此要另辟蹊径了。
二、解决的方案
根据上面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1、由于有两组210电压绕组,可采用分开供电的方式,前、后级各用个的电源,前级用210V/20mA的一组,桥式整流CRC滤波供电。功率级用210V/250mA的一组,桥式整流LC滤波电路,LC滤波电路的特点是其输出电压为整流后电压的0.9倍,再加上两个线圈上的降压,基本符合6C19设计的供电电压。
2、6C19负栅压的解决方案,在供电上采用各自供电的方法,在电路结构上可采用叠加的方法来取得负栅压,功率输出级的电源电压叠加在前置机的电压之上,级间采用直接耦合,这样推动级的阳极电压也成为6C19的负栅压了,一举两得。
三、电路图

楼主:
四、6C19电路参数的确定
阳极电压=200V,从特性曲线上可知,栅负压约为75V,设每管的静态电流为25mA,设计输出功率为10W,效率取0.85,初级功率=11.76W,6C19的最大功耗=11W,中心电流=11/100=0.11A,初级单臂阻抗=100/0.11=910欧,峰值电压=√2×11.76×910=146.3V,峰值电流=146.3/910=160.8mA,初级电流约80mA。
五、输出变压器的计算(单臂)
铁芯功率取12W,Sc=7Cm平方,66片2.2×3.5,L=14.4H,N1=1008T,n=9.8,N2=103T,d1=0.2mm,d2=0.74mm。输出变压器的结构见图。
电源变压器前面已经介绍过,是代替品,整个电路都围绕着它设计,所以没有另行计算。下面发几张图片
本机组装完毕后进行了简单的测试,不是真功率约9W,频响在30Hz—19KHz的输出信号电压相等,听感:清晰悦耳,力度很足。
发这个贴子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爱好者都存有很多元器件,但是对应于各种电路都有不符合的原件,能用所存的原件凑齐一套电路的不多,特别是电源以及输出变压器,有的都存了很多年,又不舍得处理,又不知如何利用,这时如果根据器件的参数自己设计一款电路并获成功,将是一件让人兴奋激动不已的事情。

网友A:
曽看过一个苏联805的电路图.推动管也是没有屏极电阻的

补充内容 (2014-4-29 15:19):
吓!显然是看错了.是有的.不过倒音画

网友B:
进修老师,真是高手,这样解决非常巧妙。
这样的电路,恐怕用在别的管子上就不太合适了,6C19 灯丝与阴极间最大耐压250V,而其他管,一般都是100V, 您这电路 功放管阴极有较高的电压,用别的管怕 阴极与灯丝间击穿
6C19管作为电源调整管,个体之间参数离散性比较大,是不是把阴极您那个33欧电位器适当增大,增加调节的范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6C19电路参数的确定
阳极电压=200V,从特性曲线上可知,栅负压约为75V,设每管的静态电流为25mA,设计 ...

进修老师,单臂阻抗是910欧,P-P阻抗绝不是910+910=1820 ,应该是910X4=3640欧。
从您变压器的数据上也能验证,初级是1008+1008=2016匝,次级是103匝,变比是 19.57 :1 ,阻抗比是变比的平方即382.985 : 1  ,次级接8欧 ,初级阻抗为382.985X8=3063欧, 和上面的有600欧 的差距,就是效率问题,您已经算进去了。

楼主:
海河兄慧眼,我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已经是第N次了,计算的是一套,标的是另一套,明知道Ra=n×n×Ro/η,就是表的时候犯迷糊,我看能改一下不。谢海河兄指正并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修老师,单臂阻抗是910欧,P-P阻抗绝不是910+910=1820 ,应该是910X4=3640欧。
从您变压 ...

海河兄,感谢您给加精。现在我无法编辑上面的帖子,不知怎样纠错,不知海河兄能否帮助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河兄,感谢您给加精。现在我无法编辑上面的帖子,不知怎样纠错,不知海河兄能否帮助解决。

  斗胆帮您把图更新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论坛最近 好像编辑不了帖子...

请问实测 6C19栅极、阴极电位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修老师,真是高手,这样解决非常巧妙。
这样的电路,恐怕用在别的管子上就不太合适了,6C19 ...

海河兄。感谢您给改正错误,其实海河兄才是真高人(真人也) ,电路虽不是您亲自设计,但是却对电路看的很透。您说的阴极与灯丝之间的电压问题,我是将灯丝接地的一端与240V电位相连(由于疏忽文章中没有说明),也就是说电压是叠加的,电路也是叠加的,由于6C19的放大系数很小,灯、栅间的感应相对较弱,影响不大。
    另外,6C19阴、栅间(43K两端)的电压在85V左右,各管之间最大有2V左右的差异,这个电压是可调的,由于这电路中的电阻值好取,而且各管的特性与标准曲线有一些出入,所以没去细调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河兄。感谢您给改正错误,其实海河兄才是真高人(真人也) ,电路虽不是您亲自设计,但是却对电路 ...

您太过奖了。
我以前也想过6C19,所以有些东西可能稍微熟悉点。 从数据上看,您这工作点好像设置的低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曽看过一个苏联805的电路图.推动管也是没有屏极电阻的

谢版主关注,这种电路推动管的屏级电阻就是供给6C19栅负压的那只电阻。

楼主:
感谢直热胆兄的鼓励,不知胆兄最近在忙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太过奖了。
我以前也想过6C19,所以有些东西可能稍微熟悉点。 从数据上看,您这工作 ...

回海河兄,这个负压较高看是工作点较低,但是在量6C19阴极电压时,折算电流有30多毫安,我说不清其中的原因,海河兄给分析一下。这电路用三极管做输出,有评论说三极管音质好,我听这机的音质柔中带刚相当不错,低音丰满强劲,中、高音柔美清晰,整机声音气势较大。

网友C:
这种设计太有创意了!学习了!

网友D:
电路设计简洁工作可靠。

网友E:
搭棚,完全可以电蟑螂了,恭喜楼主喜得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太有创意了!学习了!

谢谢老兄,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简洁工作可靠。

岁月兄好,好久不见了,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棚,完全可以电蟑螂了,恭喜楼主喜得利器

谢谢老兄 ,元件有点多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海河兄,这个负压较高看是工作点较低,但是在量6C19阴极电压时,折算电流有30多毫安,我说不清其中的原 ...

屏压200V,栅压负80V,屏流20~30毫安也算正常的。
纯三极管当然好了,内阻低啊。 其实您这电路完全可以取消大环负反馈,整机的动态范围、瞬态响应会更好,失真方面肯定比不取消有所增加,但三极管的优势就在这了,功率不开满的话,增加的那点失真可以忽略,得到的好处 利大于弊。

网友:
引用 楼主:
岁月兄好,好久不见了,还好吗?

还好还好。谢谢你!白天上班单位事多,有时只有半夜来坛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好帖

多谢老兄关注

网友(2014-11-16):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顶...... 有时间了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G:
我怎么看都觉得那电路图里的6N1没有导通、6C19的负压也没建立?、、、

网友:
搞个单端6c19吧,这个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看都觉得那电路图里的6N1没有导通、6C19的负压也没建立?、、、

老兄的眼睛够贼的,这么隐蔽的问题都找到了 。原电路有一处忘了接地线了,是我疏忽了,太不严谨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是接地的,只是给我留面子没说,不论怎样我都要感谢你们

网友H:
有创意,新烧学习了!

网友H:
最近对胆机特别有兴趣,再来看一遍,有机会也学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创意,新烧学习了!

多谢老兄关注,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对胆机特别有兴趣,再来看一遍,有机会也学着做

多谢老兄关注,祝您成功。

网友(2022-05-07):
仿制了上图还在调整中,

网友:
仿制调整中

网友:
仿制了,发现管子配对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