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没有对示波管电视感兴趣的欢迎贴图

楼主(2014-04-26):
对绿莹莹的示波管电视回忆总是挥之不去.今上电路图绕线圈拉伸与压缩特有意思从中得到许多,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对此感兴趣的坛友.欢迎充实贴图
示波管电视机 无线电58.10(2).JPG 示波管无与电电视机 (1).JPG 重复了没删下去.
示波管电视机 无线电58.10(2).JPG
示波管无与电电视机 (1).JPG

网友A:
楼主做出来了?

网友B:
高频头、通道部分都可以通用,关键是扫描部分不一样,有点头疼
现在手头有现成的电子管12频道高频头和中放板,和一个8SJ29示波管

网友:
古老的资料,楼主保存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出来了?

64年开始65年制作完成,到68年拆除,因为脱离信号但不完全是这张图,当时电视台播出时间较短还隔日播出主要是简明新闻,现场转播的京,评,歌,话等剧有时也转曲艺,音乐会但少之又少两个摄像机轮替还总出差.70年代末就14寸电子管与9寸混合,(现保存完好9显像管及衰老8ЛО29与后期没上机的7SJ55J还有6П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通道部分都可以通用,关键是扫描部分不一样,有点头疼
现在手头有现成的电子管12频道高频头和中放 ...

可达老师第一图我看扫描部分锯齿波比较适用,静电偏转板可以参考电路应用手册加入相应电压即可.以前是参考图书馆资料利用能买到的管费较大的日期制作的.

网友:
我就有兴趣,68年文革的时候在家做过,收一个台,2频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达老师第一图我看扫描部分锯齿波比较适用,静电偏转板可以参考电路应用手册加入相应电压即可.以前是参考 ...

感谢于老师指导,我这里有很多旧6N1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于老师指导,我这里有很多旧6N1应该可以用

又找个图用6N1通道部分用外差式效果会有明显好转

网友:
我这里也有用九寸显像管的高放式电视电路图,跟风发上来

网友B:
找到一个清楚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清楚一些的

可达老师多上些图,开阔思路,便于有兴趣的坛友组合适合自己的电路.

网友C:
这些时日对示波管TV又爆发出浓厚的兴趣、在网上狂搜、没发现我要的!!!

我的想法是、现在通用的示波器很便宜、想找到一种前置附加器、实现示波管TV功能:

带遥控、自动搜索存储解调、输出信号接入示波器即可实现TV、AV功能的电路或成品!!!也好怀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时日对示波管TV又爆发出浓厚的兴趣、在网上狂搜、没发现我要的!!!

我的想法是、现在通用的示波器 ...

版主想法很好,可以实现,得自行组合电路,且转换得便利.为此大家共同努力吧.

网友:
   用示波管当显像管用于自制电视机,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当时黑白显管在市面上很难购到,因而,业余无线爱好者就想到用示波器里的示波管来替代黑白显像管来装配电视机,我的一个朋友就曾经装过这样一台电视机,是电子管直放的,图像就是绿白色,由于毕竟示波管不是显像管,所以对比度及亮度都比正规显像管差些,同时,所显示的图像的层次也不尽人意,不过,作为爱好者来说,只要有了稳定的图像和较好的伴音就是一种成功,就可以宣称我的电视机装成功了,是一件非常 值得庆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