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音响对管业余怎么配对

楼主(2014-04-27):
坛里收了几十只音响大功率对管,手头没有晶体管测试仪,万用表上的晶体管测试功能只能测试小功率的管子,请教高手,怎么测试才能配对那些大功率对管?

网友:
可调电源,电流表,测下输入与输出的电流。记得上散热片。

网友A:
只能这样一点点测
测NPN管时要把两只表倒一下电池的极性倒一下。

网友:
     照作3#办法操作,以一定进阶值确定几个Ic值,例:0.05、0.1A、0.2A、0.4A......(最大值=该管1/2Ic),记下各Ic值和对应Ib值,建立坐标图,描出曲线比较。曲线越接近(理想曲线是重合-不可能的)两管配对越好。测试中注意:1 电压恒定 2 电流要保证 3 做好散热。
  没专业设备也只能这样, 当年咱就是这样给DC功放选对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样一点点测

高手…………

网友:
要先配Vbe,再按3#办最好,这样误差小

网友:
好技术,3楼厉害

网友:
学习了,坛内自由民间高手

楼主:
感谢各位经验分享,先找表头搭来测试一下

网友:
按3、4楼讲的方法测量就可以了,我以前制作功放时,也是这样测量的。不过对于目前的OCL功放来讲,末级功放管的配对并不需要很精密,相差不大就可以了。这是我测量了品牌机的末级功放管得出的结论。

网友:
万用表HFE 引3条线 出来 ,可以测 放大倍数。

网友:
一起学习了,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是按放大倍数来选配对管的,这样比较简单,可以引线加夹子测试管子的

网友:
基极加恒流,测试集电极短路电流,由于基极电流是已知的,放大倍数很容易估算。

基极恒流做成步进增量的,集电极电压、电流最好根据在实际电路中的要求拟定,最好测试饱和电压,饱和电压太高或严重不一致的要淘汰。

测试电源需要足够能量的,能给出5-10A电流以上最好,好多劣质管就是大电流特性不好。测试时注意时间和散热。

万用表和其他一些简易的三极管测试仪电流太小、电压太低,测试出来的不能作为依据的,那会误事的!

网友B:
配对音频功放末级大功率对管,如果有专业点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那当然好。经过图示仪挑选的配对管子,可以毫不犹豫地实际使用。没有图示仪,或者象我一样,只有简单的图示仪,无法进行功率管的大电流测试。这时,也只有临时搭电路进行功率管的配对。在实际工作条件下进行配对,由于有时要求流过管子的电流过高,这时要加给管子临时加上合适的散热器。而这样,每只管子都要加散热器后进行测量,其工作量可是不小。不加散热器的管子是不可以加大电流进行测试的。所以,一般只在中小电流的情况下进行配对。配对也只要进行几个点的测量就完全足够了。例如在其极电流固定为1毫安时,把手头所有进行配对的管子测量个遍并记录下来各管子的集电极电流;再在基极电流为5毫安时进行测量,然后再在10毫安时测量。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挑选出性能比较一致的配对管了。不必过于苛求严格配对,大致差不多就行了。当然,作为配对的管子,其饱和漏电流与饱和压降则要尽量接近,不可相差过大,但也只是接近就可以了,不必强求必须一致,这样是不易选管了。如指定的集电极电流时的饱和压降,一只是0.3V,一只是0.5V,这两只管子其它性能接近时,就可以作为配对管,但如果其中的一只是1V以上,则不宜用为配对管使用了。饱和压降大了,会影响功放的效率,降低音频信号输出功率。

网友:
这样选,我的本办法。大散热片,一个大电流电源,一个小电流的电源、几只电阻。你只要在几个电流点上选配就行了。如果电源可以调压就可以画出特性曲线来。

网友:
楼上都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2015-03-05):
整盒买来的管子我就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对音频功放末级大功率对管,如果有专业点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那当然好。经过图示仪挑选的配对管子,可以 ...

"也只有临时搭电路进行功率管的配对。在实际工作条件下进行配对"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在小功率管时做过

网友:
没必要配得那么精准,否则你要买一大堆管来才配出几对,用数字表测Vbe精确至mv级,再测下Hfe就很不错了,器材不上档次配对与不配对差距不大,配对的高频失真要小很多。

网友C:
哥们儿是永康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买二手的 品牌功放板,一般厂家都是一批货,进回来的。误差小。不用配对了。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是永康的?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机会交流下  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交流下  我是菜鸟

我是多年老菜鸟,坛里高手很多,多请教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多年老菜鸟,坛里高手很多,多请教多学习

哈哈  看样子一样 扣扣多少?加个  有空交流下

网友D:
我相信厂家也不会去配对的,估计几万元以上的功放机有可能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厂家也不会去配对的,估计几万元以上的功放机有可能配对

正式功放大厂向元件厂定做,要求配对上机前自己再配对【除非山上的厂不配对】要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打算干长了

网友(2015-04-21):
我的办法是,捡一大堆进口板在需要时拆其配对管

网友(2017-07-26):
英国 Exicon 横向 MOS 场效应管系列产品是音频放大器设计的理想之选,能够提供高电压能力、高转换速率、低失真并消除次级击穿和热散逸。
ECF10N20、ECF10N20、ECF20N20、ECF20P20 Exicon MOS 场效应管专为大功率线性应用设置,拥有高电压能力、高转换速率和低失真,性能非常可靠,是音频放大器设计的理想之选; ECW20N20、ECW20P20、ECX10N20、ECX10P20 塑料 MOS 场效应管专为音频功率放大器输出级应用设计,提供极好的音速特性,能够帮助您的设计减小尺寸、降低成本、增加真实质量和功能性。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EXICON中国区负责人:刘先生;电话:0755-36897362;传真:0755-88303014;手机:15815501712;QQ:1820251167。

网友:
英国 Exicon 横向 MOS 场效应管系列产品是音频放大器设计的理想之选,能够提供高电压能力、高转换速率、低失真并消除次级击穿和热散逸。
ECF10N20、ECF10N20、ECF20N20、ECF20P20 Exicon MOS 场效应管专为大功率线性应用设置,拥有高电压能力、高转换速率和低失真,性能非常可靠,是音频放大器设计的理想之选; ECW20N20、ECW20P20、ECX10N20、ECX10P20 塑料 MOS 场效应管专为音频功率放大器输出级应用设计,提供极好的音速特性,能够帮助您的设计减小尺寸、降低成本、增加真实质量和功能性。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EXICON中国区负责人:刘先生;电话:0755-36897362;传真:0755-88303014;手机:15815501712;QQ:1820251167。

音响功放对管

音响功放对管

音响功放对管

音响功放对管

音响功放对管

音响功放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