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DB型万用表,怎样校准

楼主(2014-04-28):
所有原件全是好的,就是测量,电压也好,电流也好,电阻也好,50UA也好,全部是指针向左大半格或是说一格,比如50UA和数字万用表串联测量电流,数字表是50UA这个表是48,电阻47K是49K,怎样修理能达到精度高点,因为是82年的老表,内部非常好。

网友:
在50uA档上,先调整一下表头上的可变电阻,右边的动片,看看能否调整过来,如果还不行,再将与表头相连的1.1K电阻适当减小试试,再不行,就是表头失磁严重了,需要充磁。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

表头上没有1.1K的电阻,是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表头上没有1.1K的电阻,是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