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识别

楼主(2014-04-29):
请问最下面几个铜的是电阻吗?

网友:
老电阻采用铜引线。

楼主:
请问铜丝上面是漆包线还是不绝缘的线?

网友A:
是绕线电阻,高精度的,线必须是绝缘的。

楼主:
谢谢,请问那个绿袍电阻是不是碳膜的。

网友:
一个铜的也没看到。

网友:
南京电表厂47型表电流档的线绕电阻,其材质是锰铜合金或是镍铜合金.

网友:
这些电阻好似是用特种铜线。

网友:
稍微老一点的指针表内部常见这种线绕电阻,因成本和精度要求,线材多半采用康铜漆包线,极少使用锰铜合金漆包线。

锰铜线好如康铜合金线。

网友:
老表的线绕电阻(成本高,手工生产),新表直接用金属膜电阻了。

楼主:
这个没壳的线绕电阻应该是差一点的,贵一点的因该有个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那个绿袍电阻是不是碳膜的。

绿袍电阻是碳膜的。

网友:
精密线绕电阻,多半系康铜.孟桐.镍络电阻丝绕制。精度高,自己绕制时,测试准确难度较大。

网友:
康铜电阻-----------

网友:
精密线绕电阻

网友B:
就是线绕电阻,万用表厂家定制的

网友:
线绕电阻。在这里一般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网友(2014-07-05):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绕电阻,万用表厂家定制的

这种线绕电阻有很多种类,万用表厂家不需要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绕线电阻,高精度的,线必须是绝缘的。

绕线电阻不必然是高精度的,线绕电阻和碳膜电阻比,就是功率要大多了,一般在万用表的电流档里用,而且是线绕的,电阻与长度相关,可以是非标的阻值,这就是万用表里用线绕电阻的原因了,现在的表里用5环或者用6环的电阻,阻值就能有足够相近的了,且能满足表的精度要求,一般的表精度就在2.5,因此电阻的精度高于2.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