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矿机

楼主(2014-04-29):
之说以取名T50矿机,是因为两个线圈【天调,调谐】都是50圈。
天调线圈463uH;
调谐线圈470uH,二者均为0.04x270利兹线50圈,直径150mm,15柱花篮线圈。
S极线圈为0.04x1200利兹线5圈,取的与调谐线圈10:1的比例。
三个可变均为230p复旦镀银单联。
有图有真相,矿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A:
强机土豪级的用料和手工请择时公布性能方面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机土豪级的用料和手工请择时公布性能方面的数据

使用很复杂,正在摸索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得飘亮!   铜线粗,铬铁小,焊得很勉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矿机分成两块板做,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真是一国两制也用于矿机,巧也!妙也!

网友E:
接收效果会很不错,只是调台会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实验结构也是这样,有点不同的是天调部分因天地线把Q值拉得太低,索性随便用只低Q线圈。调谐部分才 ...

这是为远程搜索制造的,天调的q值要是低了,就失去了意义。那台【劳斯莱斯矿机】弄了个小磁棒线圈做天调,却弄了两个高q值线圈做陷波器,看上去实在是外行干的事。 ,我的这台矿机别看是0.04x270,由于线圈比例合理,q值是相当高的。可惜美国的矿坛就更新到2010,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啥水平了。这台机器不敢说,不过那台短波机肯定是世界前列的了。昨天晚上清楚的收听了米国之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飘亮!   铜线粗,铬铁小,焊得很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矿机分成两块板做,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真是一国两制也用于矿机,巧也!妙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效果会很不错,只是调台会有点麻烦。

很难操作的,正在摸索中。

网友E:
用高Q值线圈做陷波器可不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高Q值线圈做陷波器可不是外行。

意思是,他可以用一个高q线圈做天调,而不用陷波器。

楼主:
超远程矿机不可能不接地的,即使接地的情况下,远方的信号也是很弱的,无地线根本就玩不转。那个c1的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可以接地,它是和天线的分布电容串联的。哈哈,这两个电容一串联,分布电容就基本解决了,害怕q值高调不到太的忧虑我暂时是没有。

楼主:
刚才大致测量了一下,两个线圈的最佳耦合距离是290mm。

楼主:
在补充一点,本机没有配变压器输出,因为耳机比较特殊,如下图中那个黑色的耳机。它不是大名鼎鼎的sc2---300。它是sc2---1000。具体参数是直流阻抗84.5欧姆。电感量2.745h,注意了,是h。由于是胶水封死的,没看到里面是什么线圈,好像是铁通专用耳机。

网友G:
好东西 但这要多少线圈啊
要多少银子?
还要做架子

还要好可变

....

钱花花的流啊

...

我到今天 也只做过一个回路 您这三回路
有什么好处?
收台多?
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 但这要多少线圈啊
要多少银子?
还要做架子

不是很贵的
每个线圈用0.04x270的线约25米,两个50米,在友谊电子买的,2元一米。100元把。
s线圈是0.04x1200的线3米,每米9元,27元把。
可变是在沈阳南塔电子市场买的【现在没有了】每个35元,拣着便宜了,现在x宝网上一个要680元,上海一个卖家卖的。我看也值,这个可变没有一点铁部件,我用磁铁试过。
那个架子自己做的,成本每个不到10元。
这台机器的成本就是线和可变大点,剩下的没有值钱的东西。
之所以要做出来,就是要研究远程接收。看到美国人动不动就能收听1000多英里,想证实一下。目前的天线很不给力,刚刚收到抚顺台。
估计真的要发挥威力只有等待改造好的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贵的
每个线圈用0.04x270的线约25米,两个50米,在友谊电子买的,2元一米。100元把。
s线圈 ...

说个总数
也要上1000元了吧

这样好的机器

最好能送全国去演示

也叫我们开开眼

楼主:
我的可变是便宜买的,如果按现在的实价成本咋的也得2000元吧,问题还是买不到件。

网友H:
先加分,再问?一,用270线/直径150mm线圈空载Q值在500KHz.  1MHz.  1.5MHz是多少?
                二,你说你的线圈比例合理是多少?
                三,你说麦克.特高用小磁棒线圈做天调很像外行,其实你有些外行,你凭什么断定磁棒线圈Q值低呢?
                   如果用同样的线圈,是长磁棒Q高还是短磁棒Q高,是中波,中短波,短波那种磁棒Q值高?线圈用 60股,175股
                   270股,660股哪个更适合?

               一个磁棒线圈比你一楼的150花蓝线圈Q高你信吗?

楼主:
1,我的Q表昰那种QBG一3D的晶体管的,二手的,最大测量值为996(相当于1000),我测量时用它的标准频率测量设定是795kHz,表针打到头,数显996,量程用尽,到底是多少不知道了,肯定大于1000。
2,在某个麦克老师的帖子中看到的,具体是哪个帖子不计得了,比例是5:1最科学,660的线不可能做出来这个比 例。
3,请教一下我的这个Q表能测量1000以后的Q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加分,再问?一,用270线/直径150mm线圈空载Q值在500KHz.  1MHz.  1.5MHz是多少?
                二, ...

磁棒本身的特性就是强台更强,弱台会更弱,这是公认的。做那么高级的矿机为什么?弱台!远方的弱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本身的特性就是强台更强,弱台会更弱,这是公认的。做那么高级的矿机为什么?弱台!远方的弱台!

谁公认了? 请将道理讲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我的Q表昰那种QBG一3D的晶体管的,二手的,最大测量值为996(相当于1000),我测量时用它的标准频率测量 ...

这个也是150mm的660线圈,宽度60mm,不在你说的最佳比例内,Q值1200以上。

楼主:
好象也是那位大师的研究成果,具体在哪个帖子中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是150mm的660线圈,宽度60mm,不在你说的最佳比例内,Q值1200以上。

660的线130的花蓝Q值就过千。我有3个呢 ,只是过千后表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是150mm的660线圈,宽度60mm,不在你说的最佳比例内,Q值1200以上。

如果也做成5:1,肯定会超过1200的Q值,这方面我是验证不了了,我的Q表就到996。660的线估计直径得200mm以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也做成5:1,肯定会超过1200的Q值,这方面我是验证不了了,我的Q表就到996。660的线估计直径得200mm以 ...

我想说的问题是同样150mm直径线圈,如果用660线,是30mm宽(约20匝)也就是你说的5比1,还是60mm宽(约40匝)那个Q值高呢?
都是150mm线圈,你用270线 30mm宽,我用660  60mm宽,你的是最佳比例但Q值却没有60mm高。

楼主:
知所以迭择150花蓝,是为了两个线圏的耦合关系。麦老师的远程矿机一文中提到的是16右两分之一英寸,占满了工作台。换算是41.9厘米,那个是两个蛛网线圈。而两个花蓝肯定能近一些,花蓝直径大又近一些,270的线又近一些,所以最后用电流表测了一下,29厘米耦合点,证明设计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的问题是同样150mm直径线圈,如果用660线,是30mm宽(约20匝)也就是你说的5比1,还是60mm宽(约40匝) ...

那可不是你能想的出来的结果,我的Q表不行,不然我再做一个你那样的线圈比较一下。最简单的办法你再做个270的线圈测量一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可不是你能想的出来的结果,我的Q表不行,不然我再做一个你那样的线圈比较一下。最简单的办法你再做个2 ...

同样150mm直径,270线就是绕出花来也没有660线Q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150mm直径,270线就是绕出花来也没有660线Q高。

那是你认为的,没有经过证明的。科学要讲实践的,我的Q表不行,要不做个线圏也很快的。

楼主:
在此声音,我的T50线圏Q值大于996(表满量程)具体多少条件有限,无法得知。结构按5:1制造。本人个人认为它要基本接近或超过不是5:1的660线圈。有乐意佐证的可以用实际对比数据加以证明,否则不再回帖,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认为的,没有经过证明的。科学要讲实践的,我的Q表不行,要不做个线圏也很快的。

很想看看你的150mm/270线绕的线圈全景测试Q值时的照片,有图有真像。

网友I:
把SC2-1000放大看看,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SC2-1000放大看看,新鲜。

我也觉得很怪,在网上看到的,可惜就剩下两个了,都买了,一个珍藏了,这个也是为了匹配3DQ才舍得用。外型和300一样,金属前盖变成了塑料的。卖家说是从铁通那里弄来的。1000真是3DQ的绝配,对这个东西也很好奇,只是数量太少,不忍心强拆。等以后再弄到一定拆开看。80多欧姆,2.75H,这个玻圈会是外么样呢,耳机拆的少,想象不起来,看来是0.04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怪,在网上看到的,可惜就剩下两个了,都买了,一个珍藏了,这个也是为了匹配3DQ才舍得用。外型 ...

我不让您强拆!
只给看看近图.好奇啊。

楼主:
即使是0.04的线,2.7H也得直流几百欧呀,只有怀疑它的磁性体特殊强了。而特殊强的磁性体又不适合做耳机,百思不得其解。铁路信号看来也很有学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