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坏了你能开么

楼主(2014-04-30):
昨晚酒话题:
酒友的朋友前两天车坏半道了,离合器粘连,找救援花了好几百,不便多说
冤大头!好几百还不如吃喝了

网友:
就算能开得动,一旦要停车又要熄火,...

网友:
内容
三马子没离合开过,也不是完全分不开,是只能切断大概1/3的动力。开着进出家门拉粮食问题不大。
汽车可没试过,心疼啊。

网友:
经常会采用不踩离合器,只用油门调整,摘挂档(只是短时间)。一次遇到离合器分离不开正好用上。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开的,但是,起步轰油门,停车时候不踩油门高速档憋停。摩托车这么干过,汽车没试过。。。。

楼主:
一档着车,适速加减档,保持距离,遇到情况直接踩死,只要有动力和刹车就能走车!

网友:
开过,就是起步不稳

网友:
可以!!而且完全可以 ,就是有点对路况要求较高 堵车就麻烦了, 熄火状态先挂一档,带档点火,发动机运转车辆起步,剩下的进档、退档就要看你油门的控制能力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是人才啊……这都能搞定……

网友A:
      我开车基本上不踩离合。
      80年代初买的摩托车是嘉陵本田70、建设雅马哈80,这两款车都是有档、自动离合的;后来骑有离合的摩托车,就试着不用离合器换挡成功了。80年代末买的幸福125摩托,离合器很重,经常断离合器拉线,也常常不用离合骑摩托。90年代初,买桑塔纳,这个车的离合器也非常重,也是容易断离合线,开这个车很少踩离合换挡。有一次在省城武汉最繁华的街道行车时,离合线断了,还好有无离合开车技术,从容地吧车开到了修理厂。
      楼上有坛友讲过了,其实并不难:先把车挂1挡,发动引擎,车就同时也起步了,加油门,提高车速,在减油门的同时,摘挡、停顿一下、挂上2挡......。停车时,先小油门、摘挡、踩刹车、熄火,没有必要直接踩刹车憋死引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开车基本上不踩离合。
      80年代初买的摩托车是嘉陵本田70、建设雅马哈80,这两款车都是有档、 ...

现在有的车是必须踩离合才能启动的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车是必须踩离合才能启动的怎么办?

我至今没见过这种的车子……  不过也有办法,离合器坏不等于离合踏板有问题啊?   正常操作,挂一档后踩离合踏板,点火   我就不信哪个触发开关放在离合器拨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车基本上不踩离合。
      80年代初买的摩托车是嘉陵本田70、建设雅马哈80,这两款车都是有档、 ...

嘉陵70不是自动离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至今没见过这种的车子……  不过也有办法,离合器坏不等于离合踏板有问题啊?   正常操作,挂一档后踩 ...

烟版你好,我说的是有的车必须要踩离合才能打火,这时的离合是不是只能接通启动电路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烟版你好,我说的是有的车必须要踩离合才能打火,这时的离合是不是只能接通启动电路的功能?

现在大众的手动款车基本都有这个要求了。
离合肯定不会用来接通启动电路的,只是在离合器踏板处放一个轻触开关,其信号送到Can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