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EVD的检修

楼主(2014-04-30):
接修一台步步高EVD机,故障现象:不读碟。检修过程:开壳,放入碟片,发现碟片转动缓慢,经验是主轴电机损坏,换主轴电机,试机OK!!

网友:
主轴电机是EVD的易损件,多为换向器内部间隙被碳粉铜粉等杂质填塞造成近似短路导致驱动块发烫,应及时无备件可以将电机底部侵入纯酒精正反向施压5伏v左右多清洗几次

网友:
学习了,我上次一个是返回厂家维修的。
也是不读碟

网友(2014-06-03):
帮朋友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换电机就好了。

网友:
有配件就简单,无配件就困难。

网友:
维修就是换件  关键是有件换 换对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