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法巧改日机调频波段

楼主(2014-05-01):
网友有一台SONY日机,产于昭和38年(公元1963年)
中波有两组调谐电路,是早期实验立体声制式之一,还有机械混响装置。机型少见具有较高收藏价值,调频波段为76~90MHz。
    机主在网上曾经求助,准备把调频波段改到87.5~108MHz,很多网友劝说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于是希望得到老朽帮助。说实话,我们这些“老人”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过电子管调频机,甚至连理论都知之甚少,怕治不了聋再治哑,何况小日的机器抠抠索索,零件密集(请看图中收音机与信号发生器和右侧利用胆前级底盘改造的隔离电源体积对照),还是热底盘,因此一再婉拒,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只好勉为其难。
     该机使用电压100V(电子管分别为30A5、12BA6、12BA6、12BE6、17W8和30A5、12BA6、12BE6,17W8、12AX7,两组并联串接一个50欧姆10W电阻降压。高压为二极管半波整流。本人自制的隔离变压器,由两个150W石机功放电源变压器次级对接而成,输出为110V、220V,为了获得100V电压,把输入级变压器次级24V绕组与初级串接。
今天是假日,电源电压比平时偏高。
隔离变压器输出电压
       改造旧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修修补补,另一种是大拆大改。前者的优点是不破坏原来结构,必要时可以复原。改频也是如此,前者的缺点是频率覆盖面不一定满足要求,大拆大改由于需要改变可变电容和线圈,有一定难度,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逆性,对收藏价值较高的老机器必须慎重。由于没有电路图,只能一点点摸索,尽量修修补补,能不拆改电容和线圈尽量不动。
    该机寄到我处,发现网友已经把调谐部分一个20P并联电容去掉,个别线圈距离做了调整,接收频率上升至93MHz。另外可变电容顶丝过紧,旋转十分吃力,原来拉线断过,机主重新栓上,把顶丝适当放松一些,拉线旋转自如。实测该机调频中周频率约10.9MHz。为了确定实施方案,先后进行多次试验:
    试验一:把振荡线圈并联的10P电容去掉,频率高端上升至98.8MHz;
    试验二:该机调频波段可变电容为6/27P,由三片动片两片定片组成,简单计算了一下,调谐部分88/76=1.158,谐振电容为(1/1.158)平方=1:1.34,27P/1.34=20P(振荡部分从略),拆掉一片动片就可以满足要求。为了不破坏可变电容,决定串联电容,Cx=27X20/(27-20)=77P。串联电容的缺点是频率覆盖范围变窄,先后用不同数值电容进行试验。
     1、先用2个51P瓷片电容,分别串接在可变电容两联上,接收频率达升高至101~108MH以上,有些矫枉过正;
     2、从2台红灯711收音机变频部分拆下2个62P瓷管电容,断开调谐联与振荡联原来接线,把电容串接上,接收频率变为97~108MHz;
     3、调谐联串联电容改为82P云母电容,频率范围96~108MHz,几乎没有变化;
     4、振荡联改为直通,最高频率99MHz。
     试验三:根据试验二结果,把串联电容恢复62P,在调谐线圈并联一个3/10P的半可变电容,适当调整后,接收频率为96~108,用改锥放在振荡联定片上,可以接收到天津滨海台87.8MH的信号,用信号发生器从双联输入88~108MHz信号,可以接收到,说明振荡部分低端频率不能同步,看来只有拆电容片或改线圈才能解决问题。正在琢磨是否进行下一步时,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当继续往频率高端旋转调谐,越过108MHz后,天津滨海广播87.8MHz出现了,接着是92.1MHz天津相声广播,直到93MHz,声音十分清晰。这样度盘上出现的频率为96~108.8~87~93MHz,其中只空93~96MHz一段,主要是卖药的广播。
      为什么87.8MHz能够出现在108MHz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超外差式收音机有像频干扰,即同一个广播信号可能出现在高于二倍中频的地方,87.8MHz+2X10.7MHz,为109.2MHz,恰好和108MHz衔接,由于该机升频后频率高端双联有较大旋转余量,高频部分频带较宽,可以实现同步。
     古人云:见好就收。最后只拆掉1个电容(绿色圈内10P),更换1个电容(蓝色圈内20P改3/10P),串接2个电容(红色圈内62P),可变电容和线圈保持原样,恢复原状非常容易。
    如有高人愿意继续请和机主联系。

网友:
白板还亲自动手。佩服

网友:
学解调频机的好资料。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感觉难度大

网友:
收音机的大师

网友:
白版宝刀不老

网友A:
保留此帖,以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此帖,以备学习。

蔡老师五一节日快乐!寄上2P3一套留个纪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老师五一节日快乐!寄上2P3一套留个纪念。

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老师的恩德学生记心了。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佩服佩服。

网友B:
太保守了,要改就彻底改,线圈拆一到二圈,可变拆一片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保守了,要改就彻底改,线圈拆一到二圈,可变拆一片动片。

如果这个收音机是我自己的就彻底拆改了。从技术角度看,拆下一片动片轻而易举,其中几个线圈虽然有抽头,只是改起来麻烦些,何况手头有调频信号发生器。当时如果不是发现108MHz后面还能接收到87~93MHz,也会考虑拆动片改线圈。但这是难得一见的调幅立体声古董机型,其收藏价值远超过实用价值,机主也是有相当资历的玩家,一年内只改动一个电容,说明十分珍惜和谨慎,因此见好就收了。

网友:
如果还有任何改动的办法,就不要采用拆电容片的改法。完美才好。

网友C(2014-12-07):
白版真乃高手,这两天正愁110v怎么降压成100v,是不是用24v变压器次级串接在220转110初级就能得到100v电压了!

网友:
经验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版真乃高手,这两天正愁110v怎么降压成100v,是不是用24v变压器次级串接在220转110初级就能得到100v电压了 ...

可以尝试在初级串接一个可变电阻,功率稍大一些。

网友:
向白班致敬,

网友:
感谢白版不啬赐教,祝矿坛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在初级串接一个可变电阻,功率稍大一些。

我有一台索尼功放,原装100v,但是转换器的电压是110v,能不能用听,请教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