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别二极管与三极管的方法

楼主(2014-05-01):
判别二极管与三极管的方法
(1)        二极管
1.        用万用表判断二极管的正负极
判断二极管的正负极,可选用万用表的R*10~R*1K档,常用R*100档。将多只无极性标识的二极管,用万用表的R*100档,分别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在测得低阻值时,与黑表笔相接的引线是正极,与红表笔相接的引线是负极。
2.        判断二极管得种类及质量
在上述测量中,正向电阻较大(400欧)左右)、反向电阻很大(看不出表针摆动)的,是硅二极管,而且质量优秀。正向电阻过大而反向电阻又较小(能看出表针摆动)的,是劣质品。
在上述测量中,正向电阻较小(200欧左右)、反向电阻较大(表针略有摆动)的,是锗二极管,而且质量优秀。正向电阻过大而反向电阻又很小(表针摆动幅度大于满度的2/10)的,是劣质品。
在上述测量中, 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短路)或均为无穷大(断路),则是坏管。
(二)三极管
1.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电极和管子的种类
(1)判断基极和管子的种类
①将多只无标志的三级管,用R*100档,分别测量各三极管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
②当将黑表笔接在某极,将红表笔接在另外两个极时,测得的都是低阻值,将红表笔接在该极,将黑表笔接在另外两个极时,测得的都是高阻值,该极就是基极,该管式NPN型的。
③当将红表笔接在某极,将黑表笔接在另外两个极时,测得的都是低阻值,将黑表笔接在该极,将红表笔接在另外两个极时,测得的都是高阻值,该极就是基极,该管是PNP型的。
④关于三极管的种类,可在判断基极的基础上,根据PN结正向电阻的大小来判断。PN结正向阻值在4OO欧左右的是硅管,PN结正向电阻在200左右的是锗管。
(2)        判断集电极与发射极
①        对PNP型管。将黑笔假定的“集电极’’,将红表笔接假定的“发射极”。用一只100KΩ电阻搭接在基极与假定的“集电极’’之间,可见到表针摆动,阻值变小,记下此时的阻值。调换假定的“集电极’’与“发射极”再测一次,也记下这次的阻值。对比两次测得的阻值,哪次阻值小,哪次黑表笔接的就是集电极。当然另外一极就是发射极了。
②        对PNP型管集电极的判断,只需调换表笔的接法。
3.        三极管放大能力的判断
在上面判断三极管得集电极时,其实已经测试了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对比几只被测过的三极管,在判断集电极时,表针摆动较大的,放大能力较大,表针摆动较小的,放大能力较小。当然,这只是对三极管放大能力的粗略判断。
应注意的是,单纯的反打能力较小,不能认为是劣质品。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只反映了三极管β值的高低,并不是质量问题。
4.        三极管质量的判断
(1)        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定
穿透电流是三极管稳定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测试方法室:用万用表的R*100档。
①        对NPN黑接集电极,红表笔接发射极。看表针的摆动情况。对硅管来说,表针应不摆动,表针如略有摆动,则为次品,对锗管来说,表针可有摆动,单摆动幅度不可超过满刻度的1/10,摆动幅度过大的为次品。
②        对PNP型管。只需将表笔对调进行测试,质量要求与NPN型管完全相同。
(2)        三极管损坏的判断。当三极管得某个PN结损坏或无放大能力时,可判定为损坏,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 谢谢楼主

不客气 ,资源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学习一下

呵呵 共同学习。。。。

网友C:
新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看的,

呵呵 科普一下

网友:
有一台指针万用表,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不客气,资源共享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至从有了用M8单片机做的晶体管测试仪,就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并且元件是装在板子上的,通过外围该能看得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