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3886并联的高手,请教输出均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4-05-02):
如图所示电路,输出用的是0.22R的5W功率电阻,芯片厂家资料介绍说此电阻影响输出电流大小,估算0.22欧5W电阻可以流过的电流是4A多点,感觉这个值偏小。看到其他电路用的是0.1欧5W的,也有多个0.2R并联的,请问这个电阻究竟取值多少合适?另外不同取值是否对音质有影响?因为我的低音喇叭是6欧85dB的比较难推,所以希望并联后的3886能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因为是初烧只会焊集成块机器,希望坛子里的高手多指点,感谢!

网友:
自已慢慢调试,跟用的拉叭阻值也有关的吧,

网友A:
LM3886 并推的话,这个接法是不脱的,模糊的推测出,能输出单个的2备功率。头次看到这样的应用。

输出端的电阻0.22欧是不必要的,IC的峰值输出电流高达4A,输出端到音箱之间的导线电阻和接口接触电阻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数值了,但是这个电阻值用普通电阻表测试不出来。  输出端直接接喇叭就是了。

你想要的是需要大的驱动电流,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IC的工作电压,双35V电压供电,输出有效功率为50W,峰值功率高达130W。正负电源一定要加稳压。

第二个办法就是,实用BTL,LM3886 BTL应用的话 输出功率是惊人的,双35V供电,8欧负载,BTL的输出功率,理论值是200W, 实际值180W+,峰值输出功率300W,(这个概念的功率,一般的家用落地音箱是要冒烟的)

记得03年的时候,我用8欧200W的电阻做负载,实验的时候,这个电阻最后给烧毁了。如果是音箱的话,如果个头不是很大,喇叭的实际功率不是300W靠上,建议最好不要接成BTL,因为它的峰值输出功率实在是太强暴了。

2个3886接成BTL的原理图,网络给你搜索了一个
供你参考。

LM3886的应用重点是电源供电部分,一定要进行稳压措施,第二就是变压器的功率要足够的大。如果你的电源变压器仅仅只有40W,那么无伦你怎么接,3886最多也只能给你丢出30多W的音频功率。

总之,你提供的图片是一个让人很费解的原理图,不要按此图连接,有极大的可能就是做不成功。或者得不到你需要的功率。

LM3886一个IC,做好散热工作和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推你的音箱是脱脱的。

网友:
直接取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86 并推的话,这个接法是不脱的,模糊的推测出,能输出单个的2备功率。头次看到这样的应用。

输出端 ...

IC厂商的资料有介绍3886的高级应用,一种是BLT另一种就是多芯片并联,我这个电路属于后者而且是反相端输入,并联法正相输入的应用较多,但搜一下海外网站也可以找到反相的例子,不过那些作者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我本来还打算3并联的,但是因为电源功率最大500W,难以带6个芯片,就改成2并联的4片了,另外功率电阻有点类似分立元件末级的发射极电阻吧,在这里还是需要的。个人感觉BTL接法只提高了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没有增加,不适合驱动低阻抗低灵敏度的喇叭。以上有不妥之处希望继续指点和探讨

网友:
我也是装了这个电路图,但是没什么力度,你的效果怎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886 并推的话,这个接法是不脱的,模糊的推测出,能输出单个的2备功率。头次看到这样的应用。

输出端 ...

LM3886并联应用不是为了增大功率,是提高系统阻尼特性,改善音质,均流电阻是必须要用的

加均流电阻是迫不得已。均流电阻大小看LM3886离散性,偏差较大电阻就要大些。如果偏差小,电阻就尽量小些。如果各LM3886没有偏差,电阻就取消,但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功放的功率管,如果多只并联,如果配对不好,射极电阻取值就比较大,甚至达到0.5欧

网友:
有没有想过,使用双片加了均衡电阻之后,放大器内阻会比单片内阻还高呢?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这个片子的玩法很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886并联应用不是为了增大功率,是提高系统阻尼特性,改善音质,均流电阻是必须要用的

加均流电阻 ...

谢谢,大致明白了,调VR让输出端直流电位尽量为0,两个IC的反馈量也尽量做到相等,这样再取较小的均流电阻,应该比较合理。好在我买的3886是一个批号的,还有点希望做好

网友(2014-06-16):
推的音箱阻抗是多少?4欧音箱用并联电路,推8欧用 btl电路。还想更大的功率,就先并联后再接成BTL  还可参照这图直流化

网友(2017-08-12):
均流电阻是必需的。因为IC个体有离散性,不可能完全一致,就像分立元件功放未级功率管射极电阻一样。
取值小,均流效果不明显,取值大损耗大,也增加了输出内阻。
取值一是要满足阻尼系数的要求,二是要达到均流的目的。
建议取满足阻尼系数要求下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