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狠踩的时候机舱里发出铛挡的敲击声 是哪里的声音啊

楼主(2014-05-03):
平稳加油门的时候没有那个声音,如果狠踩的话就会有铛挡的敲击的声音

网友:
什么车?单杠柴油机的大怪车?踩油门肯定哐哐哐

网友:
发动机响,好像是活塞有磨损,左右摆动  敲缸啦

网友:
汽油机?  很短暂清脆的声音的话正常   热车好启动的话就不用管  反之则是点火时间过早

网友:
汽油机和柴油机不一样啊,不知道你是什么车

楼主:
三钢奥拓车

楼主:
发动机转速上去了之后没那声音就是提速的时候有那声音 正是发动机吃力的时候才有那声音

网友:
我也有个快乐王子 啊 三钢的  你说的原因是火花塞坏了还有分电器的高压线也得换

我上个月就是你那毛病 我将就开了几个月了  后来实在受不了的 才维修了

动力一下子上来了 也不顿了 真的

网友A:
隔山买牛估计一下。可能是爆震声,气门响。俗称“叫杆”声。一般时候是点火稍快了点,或是汽油标号稍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山买牛估计一下。可能是爆震声,气门响。俗称“叫杆”声。一般时候是点火稍快了点,或是汽油标号稍低了 ...

支持,只要降档提转速问题就解决了,另外暴震传感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些镙丝可能松动了升降机升起来检查一下

网友B:
我以前开长安面包也经常这样,拖挡了,你试试挂低一档

楼主:
  不管他了  我的车跟快乐王子的不一样 我的没有钢线 一个火花塞上一个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开长安面包也经常这样,拖挡了,你试试挂低一档

这是正解,挂低一档保你不响。

网友:
别偷懒勤换档,另外别加太差的油。保准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