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许老师q表遇到问题!!!!

楼主(2014-05-04):
各位老师好!大概3年前吧,记得是2011年,许老师设计了高频数字q表,组织了几次团购,我平时也喜欢摆弄收音机等,于是也邮购了一块成品板子,大概是第二批,时间太长忘记了,拿到板子后做了些准备工作就搁下了,恰逢劳动节闲暇,就翻出来准备完成。
1、这是当时做的接线端子

接线柱早就做好了

接线柱早就做好了

2、激励变压器也早就绕好了,当时用的双线并绕了28圈,用的四氟带保护。

磁环用的双线绕制28圈

磁环用的双线绕制28圈

3、可变电容用的这一种,体积比较大,两联并联容量大约450左右,用许老师设计的lcr电桥测得容量为434.8/25.73,贴个标签别忘记了

将可变电容器的最大最小值贴上标签

将可变电容器的最大最小值贴上标签

4、电源用的这种18650锂电池,串了一个二极管。

电源使用的是一节18650锂电池串了一个二极管

电源使用的是一节18650锂电池串了一个二极管

5、先按照图纸将所有部件临时搭棚一下,等调整正常了再做后续工作。

先搭棚一下,等测试都没问题了再布线、屏蔽、装盒等工作

先搭棚一下,等测试都没问题了再布线、屏蔽、装盒等工作

6、这前级板是许老师焊接的!!

许老师焊接的前级板

许老师焊接的前级板

7、连接好以后通电开机,按菜单键显示当前电池电压。

按菜单键显示电池电压

按菜单键显示电池电压

8、进入3号菜单,依次将激励变压器比值的10倍、可变最大容量10倍、可变容量最小容量10倍,稳压电压100倍等数值输入保存

激励磁环匝数比的10倍数值

激励磁环匝数比的10倍数值

可变电容最大值的10倍数值

可变电容最大值的10倍数值

可变电容最小数值的10倍数值

可变电容最小数值的10倍数值

稳压电源数值的100倍

稳压电源数值的100倍

9、开始按照说明调整激励电压,先将短接线接上(偷懒没拆可变)将可变全部旋出。

临时接上激励电压调整的短接线

临时接上激励电压调整的短接线

10、进入4号菜单,按c键清除数值,按0键全部清除数值,按e键重新测量数值并保存,测得500k的激励电压为299

测得激励电压

测得激励电压

11、其实激励电压已经在正常范围内了,觉得再高点能好?(强迫症??)于是将5pf小可变容量增大了一点,结果激励电压成了314,挺灵敏啊!

调整5p小可变容量加大

调整5p小可变容量加大

12、只好再次调整,激励电压为304,好了就这样吧。

再将容量减小一点测得激励电压

再将容量减小一点测得激励电压

13、在20mm的针管上用0.04*60(大概是)绕制65匝作为被测线圈,电感量420uH左右(插入2根高q磁棒)

用许老师设计的电桥测量下线圈电感

用许老师设计的电桥测量下线圈电感

14、连接被测线圈

在20mm针管上用0.04*60线绕制65圈,插入2根高q磁棒

在20mm针管上用0.04*60线绕制65圈,插入2根高q磁棒

15、开机按菜单,进入1号菜单,按f键,按c键清除频率设置,输入数值1000,按e键,按f键,然后旋转可变电容,使之谐振(我的理解是看是否有了读数,没谐振显示0),按后按e键后一秒钟手离开一段距离。这时应该测量的是q值,可是闪了几个数值后变成如下,应该是超出量程了!

按住e键在一秒钟手离开,超量程?

按住e键在一秒钟手离开,超量程?

16、应该不会超出吧,于是打开前置板的5倍开关,显示69,按照计算应该是350左右,这量程不会这么低吧,还是我哪里操作有问题!!请明白的老师给予解惑为盼!!

按前置板的5倍开关

按前置板的5倍开关

调节可变电容使之谐振(读数不再是0)

调节可变电容使之谐振(读数不再是0)

用这种可变电容两联并联约450p

用这种可变电容两联并联约450p

楼主:
又查看了关于许老师q表的好多帖子,这个量程应该就是这样,超过240就应该使用5倍开关(哎,看帖不仔细啊,惭愧)。看到后来又扩充了量程和增加了机械表头的功能,很眼馋啊,现在有空就用铝板做各个部件的屏蔽罩,准备把可变全封闭,主板上下加铝板封闭,前置板全封闭,有个问题就是全封闭后引出线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师,引出线离屏蔽罩开孔的距离有没有要求,是不是紧挨着不好?

楼主:
不知许老师可否给学生一个最新的扩充量程的hex,谢谢!!!dongchana@163.com

网友:
从介绍的情况看,你的表应该没问题,q值超过200多就要用5倍开关。如果你的是第二批板,按数字8扭是量程扩展,并可以从电路中接一个指示灯。你可以查查。记得你如果要量1200以上Q,可以找许老师要升级软件。
另外,一,磁环也要屏蔽。
     二,换一个好可变吧,否则要测超1000Q很难。
     三,接可变两条线要用镀银带,宽一些才好。

网友:
楼主所说 的现象,我在组装时也遇到过(超量程范围),最后还是重新查找前置板电路及开关触点,才排除。(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可变买好的不好找啊,许老师说过这种可变可以用,先用着吧,日后淘到好的再换,镀银的编织带也买不到,网上都是镀锡的,实在不行就用粗点的多股铜线,这块板我当时记得应该是第二批,不确定,好像第三批有的扩展量程!我再落实下,

楼主:
通过查看以前回复和与许老师的站内信息,我这个板子确认是第一批最后一块板子!!

网友:
我用的也是此板。    装好后,当时只能测量到300以下,再高值木有(显示溢出)。

网友:
别的可以凑合,可变电容不可马虎,Q表成败就是它决定的。
这个贵了点,但还能接受,反正只用一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017772923

网友:
我DIY Q表测二支140MM中波高q磁棒/0.04X60线/50匝/251uH
600KHz=451     1MHz=469    1.5MHz=404
你可参考。

网友:
祝贺早日成功!

网友:
Q表!矿机爱好者永远的话题。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学生会将进度汇报的,遇到问题还要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
感谢shiuyipyuen老师的加分鼓励!!!

  今天上班有点累啊本想休息一下吧,但是打开阳台看到这些宝贝,就不由自主的坐下来!今天把搭棚拆了,用1.5mm厚的铝板给可变做了个全封闭,把可变和那些铝板用无水乙醇洗了一下:
1、用酒精洗完可变和铝板用电吹风加热吹干!!
2、洗干净的可变,看上去是亮堂了不少!
3、装上2个小时做的屏蔽罩,用的是1.5mm铝板,两组动片和两组定片已经在里面用镀银线并联,并联后的动片和定片用镀银线引出备用,请问各位老师,这样引出合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