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6N1强放

楼主(2014-05-05):
其实是把曾经做的一个6N1强放小蛋鸡搬个家。

说来话长,这台6N1强放作于五六年前吧,大约08年前后,由于饿当时对电子管了解甚少,当然至今仍是如此,得到了清蒸冰棍老师的指点,1a5gt,光说不练版主,昔日重来前辈的技术帮助,以及喜来乐版主割爱转让给我两头铍镆合金的输出牛,这样,这台6N1强放得以诞生,还有许多同学给予过帮助,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因为家庭变故,好多年没有用到这台机器,前些天翻出来,还摔了一下,由于当时用光驱做的底台,摔的不成样子,故今日重新给两头牛搬新家,娶新媳妇。

先看一下这台旧底台吧,已经拆了,论坛升级,原来我曾经晒过的照片已经不在了。

下面开始

底台前几天做过两台,这次又做了两个小的,过程略过,上个图象征性一下。

找出来几个牛罩,在废品站一块钱一个买来的,当时觉得贵,但是,如果论斤买,人家死活不让拆,最后谈好一块钱一只,说着也两三年前买的了

拆了几个坏的变压器,骨架淘宝买的工字骨架,买了一大编织袋,小号骨架不贵,几毛钱一个
比划了一下,28mm叠厚的正好放进去,再小的做的牛功率就太小了,不适合了。

制作扼流圈,翻出来的这个pfc好像是台达或者光宝的电源拆机出来的电感,普通的山货电源是拆不出这么大的pfc的

单位有线切割,抽空加工了几个固定底板,8mm钢板加工,非常有质感

图片已经晒完,现在已经可以出声音,买了几对黑威马电容和几个比较理想的电位器还没有到,到了换上对比一下。。

细心的朋友可能看得出,最后里面的线路,我在输出变压器两端并接了压敏电阻,原因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如果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插拔输入信号线的时候,喇叭里面发出非常刺耳的声音,这个时候输出变压器的牛角就会对外壳放电打火,这让我非常担心,由于这个合金牛的引线直接挨着屏蔽外壳,非常近,如果打火导致绝缘失效,这么一对难得的好牛就牺牲了不成,于是,我找来了两个240V压敏电阻,开始接在电子管的屏极和地之间,这样和牛打火的位置是一致的,但是开机后屏极电压就被压敏电阻限制了,压敏电阻发烫,由于手头也没有更高耐压的,一想,把它接在变压器输入高阻两端吧,这样应该也就作用。接过经过测试,还真有作用,用镊子刺激前级管栅极,变压器不再跳火了。。对于这个问题将另在电子管技术区探讨,欢迎关注。

网友:
这个必须表扬

网友:
不错,有图纸没

网友A:
支持技术党!牛罩重新喷漆应该好看点

网友:
牛做的精心, 如此这般牛, 扼流圈, 只用个6N1, 可惜了

网友:
做得不错,小巧可爱。LZ上图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技术党!牛罩重新喷漆应该好看点

多谢关注,凑单位的漆,面漆只有黑色,其他颜色还要买,另一个原因是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感觉,这个牛罩也只是轻微划伤,露出底漆而已没有漏铁,不会生锈,故没有再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凑单位的漆,面漆只有黑色,其他颜色还要买,另一个原因是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感觉,这个牛罩也 ...

电位器要换个好的~
6n1有好多~只是这个输出变压器不好弄啊·~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有耐心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要换个好的~
6n1有好多~只是这个输出变压器不好弄啊·~

多谢老师关照。这个输出牛的确的不错,当初割爱转让给我的喜来乐版主,说是铍镆合金的,后来查询资料说这种铁芯对小电流传到效果非常好,都用做输入牛上,由于合金片的价格高,一般不用做输出变压器。

网友:
为什么叫6n 1强放呢?6n 1功放不行吗?是强行放大的意思吗?学习…

楼主:
以前习惯把用作末级功放管的管叫做强放管,这台机器把6N1用作末级,所以叫做6N1强放,
我也是在论坛学习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习惯把用作末级功放管的管叫做强放管,这台机器把6N1用作末级,所以叫做6N1强放,
我也是在论坛学习来 ...

既然是强行放大,那音质就有待商讨了,记得以前6p 1坏了就用6n 1并管代替,

网友D:
可惜我的时代没学到电子管技术

网友:
这牛罩古香古色,漂亮!

网友:
支持DIY可惜自己的动手能力不行,理论知识也不行

网友E:
没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电路图?

还没有调试到最佳工作状态,暂时不贴电路图,待调试好以后,电路图我重新画,谢前辈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的时代没学到电子管技术

电子管有人指导一下很简单的。音质的确好。

网友F:
过去有些习惯把电子管功放叫强放。如116电台强放管是fu-19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有些习惯把电子管功放叫强放。如116电台强放管是fu-19

习惯把功率级叫做强放。

网友:
不错!合金牛可能容易饱和。

网友:
不错不错,小个子的斯文漂亮

网友G(2014-08-22):
合金牛貌似50K:6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合金牛貌似50K:600欧的!

何以见得?直流电阻2K多吧,牛身上没有标识,但是也不能凭借外观有类似参数的就。。。
你说那个是输入牛吧。。

网友:
对楼主输出牛的制作特别认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强行放大,那音质就有待商讨了,记得以前6p 1坏了就用6n 1并管代替,

强放是强力放大的简称,这是民国时期的叫法,当前都叫功率放大。时常与之同时出现的词是“电力”,指的是功率

网友:
看着挺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放是强力放大的简称,这是民国时期的叫法,当前都叫功率放大。时常与之同时出现的词是“电力”,指的是 ...

老朋友多年不见,最近在哪发财呢。

网友:
压敏电阻等效电容大,会影响音质的。我建议使用陶瓷放电管,用450-600V。即可

网友:
看外表就是一台晶体管测温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多年不见,最近在哪发财呢。

是啊,长久没见,不知您最近可好?

网友I(2015-02-01):
小火牛做的有模有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火牛做的有模有样的,好!

多谢朋友关注。

我这边买不到好的QA线材,只有绕点击的QZ-2的漆包线,手上也没有优质铁心适合做输出牛,绕线机也是自己做的,故而还未做输出牛,只是做几个火牛。。模样也就是借助那几个拆机的不错的牛罩上相了,见笑。

另,你的底台发出3天了,快递底单忘了放哪了,不知是否完好收货。

网友:
不错 不错 DIY强人 工艺可见一斑 还做了灌封处理 顶楼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关注。

我这边买不到好的QA线材,只有绕点击的QZ-2的漆包线,手上也没有优质铁心适合做输出牛 ...

今天去看父母了,也接到快递送货电话。明天自己去取快件。 抱歉,我发的包裹是邮局,得您亲自去取,受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去看父母了,也接到快递送货电话。明天自己去取快件。 抱歉,我发的包裹是邮局,得您亲自去 ...

没关系。不着急用,顺路带回来即可。

网友:
建议全喷黑色漆,更加漂亮

网友J(2015-03-05):
请教LZ变压器浸漆是在自然条件下还是真空下处理的。谢谢!

网友K:
你用的输出牛是电子电位差计里面的输入变压器,变压比是15,圈数是9000:600.初级线径0.05,次级0.13,做输出好像不合适,铁芯也是高镍的,过直流会饱和。

网友:
手艺真好,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输出牛是电子电位差计里面的输入变压器,变压比是15,圈数是9000:600.初级线径0.05,次级0.13,做输 ...

谢谢老师 指点,外壳一样的牛里面的参数也许有不同,我曾经看过淘宝上有和我这个一样的牛标称的参数有别。。
不知您是否知道你说的牛的直流电阻,我大概测量对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LZ变压器浸漆是在自然条件下还是真空下处理的。谢谢!

谢谢关注。没有真空浸漆设备,简单泡一下晾干的,自干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指点,外壳一样的牛里面的参数也许有不同,我曾经看过淘宝上有和我这个一样的牛标称的参数有别。 ...

这种输入牛我经受过几对,外壳和你这个完全一样,也是合金的。都是拆的电子管的仪表放大器上的。外壳这样屏蔽是为了隔离干扰,因为放大的信号是微伏级的,要是输出牛不会用这样的材料这样屏蔽。
   正好手里还有一个,初级电阻是5K,次级是40欧左右。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
我刚去测量了一下,我这俩牛的电阻,初级1.5K左右,次级3欧左右,万用表有点不准,但是误差不大。

你说的我非常认同,屏蔽罩非常厚而且不生锈,有可能是不锈钢,镍板或者其他金属,但不像铁。
当初转让给我的老师说是10K:8,合金牛,允许直流不超过10MA,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只记得这三个数据。虽不得测试具体指标,但经过我实际装机效果不错,同样的配置我装了两部机器,另一部是用求是老师的10K:8的牛,比这个合金牛体积略大,实际试听效果都不错,各有特点,暂没听到饱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输入牛我经受过几对,外壳和你这个完全一样,也是合金的。都是拆的电子管的仪表放大器上的。外壳这样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5722-1-1.html

另一部除了输出牛外其他配置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
我刚去测量了一下,我这俩牛的电阻,初级1.5K左右,次级3欧左右,万用表有点不准,但是误 ...

看来你这个牛和我用过的不一样,但次级电阻大了一些,判断饱和与否就是随着初级静态电流增加,低音明显减少,试验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没有真空浸漆设备,简单泡一下晾干的,自干漆。

谢谢回复,我也准备如此法操作!

网友(2015-09-23):
这样好的帖子坚决不能沉下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