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1103电路图

楼主(2014-05-05):
德劲论坛网友说那边规举一般不允许出现电原理图的.这个只是转发.或许.马上要被禁.立即取过来.以备维修之用javascript:;
请用鼠标点击滾动放大查看高清图纸

网友A:
正用这机, 还不错, 在北京听到浙江功率15W的SSB通话, 算不算灵敏度高? 听说此机要停产, 好象2003年出品的, 也十几年了, 可算是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用这机, 还不错, 在北京听到浙江功率15W的SSB通话, 算不算灵敏度高? 听说此机要停产, 好象2003年出品的,  ...

很难得矿坛有人收听SSB. 1uV的灵敏度是没话可说的了.这是部严谨的国产好机
可借这图IC6. IC7. 没标型号这是极重要的资料.期待有此机网友能帮查看一下.以补这珍贵图纸美中不足

网友B:
版主您好。德劲1103的电路解说哪里有啊?感谢!

网友A:
DE1103说明书, 技术指标, 短波灵敏度优于20uV, 也想知道IC6. IC7.型号, SSB微调阻值, 从图看IC6是高中放, IC7是SSB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德劲1103的电路解说哪里有啊?感谢!

在此机牌子论坛的此型号讨论帖这个电路图下面跟帖有大篇幅的电路流向及IC功能照片和文字说明
正如我上所说这部机设计复杂严谨.有两IC没型号资料.要彻底了解此机.非对着网上文章/电路图/实机.做大量测量.记录.照片不可
国产的一批名机.就数这台资料最全了.其他说有资料的.查实只是方框图

网友:
先下再看 感谢分享 以前的老机都带电路图  现在的机器能有个方框图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德劲1103的电路解说哪里有啊?感谢!

这里有比较全的资料:
http://www.degen.com.cn/forum/di ... ID=59188&page=2

原始来自:
http://www.xici.net/d36727910.htm
http://bbs.leowood.net:88/forum_ ... rty=0&ClassID=0

其它相关资料,搜索:DE1103终极摩机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比较全的资料:
http://www.degen.com.cn/forum/di ... ID=59188&page=2

对.我指的正是这篇.最末的两帖主【阿里巴巴】亦是矿坛元老
下面原载的照片清浙度好一点.
从评帖我们可看到众多收音机评论家对此机解决AM复盖长中短波的大刀阔斧的明快决断设计的英明赞叹
从摩机帖可看到;用键入法修改设置.低端可延到近50KHZ.  而高端可延至33----38MHZ视具体每台实机使用变容二极的情况各有不同.展宽后还发现多了不使用磁棒.转用拉杆收中波的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1103说明书, 技术指标, 短波灵敏度优于20uV, 也想知道IC6. IC7.型号, SSB微调阻值, 从图看IC6是高中放, I ...

我所说1uV灵敏度是实测值

IC6;  是CD1622CB

网友A:
收音机的自动增益控制, 出厂调试好, 对灵敏度发挥和接收稳定性是关键, 最近两周检查1103的灵敏度和自动增益控制, 首先接上8米长天线, 夹在拉杆天线上
1. 接收极其微弱信号, 收音机灵敏度发挥最高, 1uV, 会有一些背景噪音(也和干扰有关)
2. 接收比较正常信号, 自动增益起作用, 背景噪音很小, 广播清晰
3. 接收的信号被跟踪, 随之而来的中国之声, 强大无比, 收听仍然不失真, 信号稳定, 如同中波
这些应该就是自动增益控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说1uV灵敏度是实测值

IC6;  是CD1622CB

请问1103的编码器(飞梭), 是通用零件吗? 电子市场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103的编码器(飞梭), 是通用零件吗? 电子市场能买到吗?

应是通用零件.但我接触到的几种与这个都不同尺寸.也不知其正确的商品名称.找不到其正确名称就没法网搜了
上述摩机有有关修理;只要清除首次的毛刺残余.以后使用寿命极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的自动增益控制, 出厂调试好, 对灵敏度发挥和接收稳定性是关键, 最近两周检查1103的灵敏度和自动增益 ...

这应是优秀机子的顶峰表现了 比摩机帖主那台要改的全面改进了.这型号.这牌子.这厂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