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P3收音机装上636的芯

楼主(2014-05-06):
给2P3收音机装上636的芯

  为了制作完美的电路板本人几年前专门引进一台桌面雕刻机CNC,这机器价格不菲,换成二手示波器可以摆一桌子了。花了好几年时间折腾它,现在总算会玩了,控制器也换成了自己组装的,还换了不少机器零件,不过框架还是原装的。买了一堆各种刀具又花了不少钱,玩得有点大发,搁本坛很多男同胞肯定要被老婆臭骂很久的,呵呵。

  这个收音机的电路是参考坛子里朋友们的经验拼凑起来的:用硅管3DG6代替636单管机里的3AG1,把咏梅833的整个功放电路一起移植过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的变压器,晶体管换成了老式元件。上电路图:

  看看CNC加工出来的电路板(姑且起名叫CCB=CNC Circuit Board)吧,其风格与作为主流的印刷电路板(PCB)截然不同,接近手工雕刻的效果,但刻出来的线条更为光滑,其精度是手工制作无法相比的。在铜箔被刀具切开的地方,一丝丝耀眼的反光令人陶醉。

  先装最刁钻的电位器,这东西对2P3来说就象人脸上的鼻子眼,高了低了歪了都难看。电位器支架和主板的配合精度是由CAD和CNC决定好的,自然毫无问题,稳稳当当的轻松搞定。

  设计主板的时候就虑了现代2P3原版的电位器支架与主板连接不牢固的问题,特将接到电源开关的两块铜箔扩展,在上面增加两个焊点把电位器直接与主板焊在一起,形成两个三角结构,这下牢固得一塌糊涂了,呵呵。

  组装过程

  调试过程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二极管2AP9在硅管机里不能用,坛子里有些帖子讲了这个问题,可组装时又忘了。开始弄这机子半天收不到台,只有些噪声,2AP9换成硅管1N4148后就出声了。接收灵敏度一般,只能听本地强台,最爱听的中国之声电台的声音很小。至于选择性当然是没法跟超外差相比的,混台很明显。虽然不中用,但还是蛮中看的,嘿嘿!

  几十年来俺攒了很多电子元件,收来的垃圾和买来的新品都有,就是没干出什么看得过去的作品,而且每次要做点什么,即使翻遍存货还是缺这少那的。几百个拆机的老式电解电容大部分容量都暴涨了50%~100%,要是存银行的钱能这么涨就好了。一个付品电解表现尚可,就让它上岗了,以后再装机还是一概用新品电解吧。

  再说说这板子,是按照实物测绘做的,搞了n遍孔位总是不准,报废了一堆样品,把外壳也弄伤了,刀具损耗就更让人心疼了,一把刀的成本顶好几张板子的材料费。最后各个孔的尺寸和位置终于稳定下来,再把板子的轮廓略微缩小了一点,四边都留一点缝隙,这样就可以很顺利地放进或拿出机壳。为操作的每一步细节都留足余量,这才是好的DIY产品嘛。

金灿灿的废板,它们为作品的最后定型做出了贡献

  用CNC加工板子是个考验神经的活,加工电路板需要专门的方法,一般的通用方子是对付不了电路板上那层不到0.1mm厚的铜皮的。设计刀路有很多技巧,输出刀路也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故障,需要丰富的经验来排除。上机加工必须严格按照步骤来做,否则刀毁料废惨不忍睹,机器也会受伤而损失精度,这些都是使操作者高度紧张的压力,不过倒也颇为刺激。

  我这几年空闲时间的主要成就就是摆平了CNC,这样想做点电子方面的东西自由度就大多了,作品装配质量上了几个层次,还可以做点别的东西象家具、模型等等,乐趣无穷。耗得起时间的朋友可以考虑加入这一行当,前提是喜欢动脑筋又不怕老婆骂。

补充内容 (2014-5-6 09:21):

看不到大图片可直接访问我的博客
blog.sina.com.cn/u/1447411613

楼主:
  为了与大家分享组装收音机的乐趣,我制作了一批2P3的空电路板放在我的淘宝店出售。空电路板上已经开好了必须的孔洞,拥有它玩家就不用操心板子的尺寸、精度问题,随便在上面做个什么收音机电路都可以,然后漂漂亮亮地装进2P3的外壳。

2P3空板

2P3空板

  输入上面图片中的网址可进入电波情迷的淘宝店,也可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

补充内容 (2014-5-6 09:22):

看不到大图片可直接访问我的博客
blog.sina.com.cn/u/1447411613

网友:
嗯,这个不错。我也在考虑是否装一个四管机。2P3外差机实在没怀旧味。

对了,图是新浪的,如果浏览器没开反防盗链功能的话是看不到图的。

楼主:
这个是使用经典线路的正宗2P3-A收音机,全锗管,收听效果比拼凑的636+要好,灵敏度高一些,选择性也好一些。其实这不奇怪,2P3电路本来就是636电路的改进型。

经典2P3-A收音机电路板成品有售,需要者请访问“电波情迷”网店
shop35784581.taobao.com

看不到大图片可直接访问我的博客
blog.sina.com.cn/u/1447411613

网友A:
想请教下制作电路板时板基的切割,比如开电位器的安装孔和槽也能用雕刻机完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制作电路板时板基的切割,比如开电位器的安装孔和槽也能用雕刻机完成吗

这个我以前也干过,什么孔都可以的,没问题,就是比较费神。
用雕刻机做电路板批量做板,成本很高,适合在实验室里做,或者自己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也干过,什么孔都可以的,没问题,就是比较费神。
用雕刻机做电路板批量做板,成本很高, ...

以前有一次画完板子交给工厂加工,板子上有几个需要切掉的区域工厂没给处理,说是不能加工。如果确实能加工估计是工厂怕刀具磨损太严重没给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次画完板子交给工厂加工,板子上有几个需要切掉的区域工厂没给处理,说是不能加工。如果确实能加 ...

刀具磨损是很厉害的,所以低端板子直接冲一排孔让你自己用手掰断完事,大量的裁板有专门的设备,很粗糙地弄开,用铣削加工犯不着。德生的2P3板子边缘不就是跟牙咬断的差不多么,跟铣削的精度不能比。

电路板的材质主要是玻纤,对刀刃磨损快,一个国产刀刻完一张大板,寿命就差不多到头了。我用钢锯条锯电路板,锯齿很快就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具磨损是很厉害的,所以低端板子直接冲一排孔让你自己用手掰断完事,大量的裁板有专门的设备,很粗 ...

前年接个做电路板的活,手头没有雕刻机,只能转印制版,好在是学生的活,不需要阻焊工艺,但打孔明显能感觉到钻具的磨损,一天时间加工几块板子,0.8的细钻头磨秃了一管多。

网友:
这个贴必须要顶!楼主是隐居山林的高手啊!
2P3的年龄比我大。
多的不说,就看它的外壳,就有让我有买椟还珠的冲动了。
再说内脏,楼主可以考虑开发几种典型的直放(67-4)、超外差电路、超再生调频接收机等板子来出售
我有个2P3的套件,还没装机,但我想,如果今后能换几种不同的内脏来把玩,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电路板雕刻得很漂亮!

网友:
楼主也够专业,我只能用油漆笔画,很困难也很麻烦,为了做一些DlY,费尽心机,甚至不想动手

网友(2020-01-29):
楼主,电路板还有出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