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中各位指点,此图中C3和C6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5-06):
黄河741的电路,C3和C6的作用是什么,容量大小会对什么有影响

网友A:
C3是天线次级线圈的交流接地电容,也就是常说的旁路电容。我们知道,旁路电容的数值是比较随意些的,如这里,用到0.1微法的瓷片也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用再大的容量,因为容量大了,体积大,有时容量大的电容电感也大,得不偿失。如果容量小了,旁路效果下降,是我们不希望的。那只C6,是振荡反馈电容,这样的电路形式,大多是取0.01的,比这再大的取值,还真的没有见到过,但有取6800的,也有取4700的,还见到过取3300的呢。这个电容的取值如果恰当,可以使振荡在波段高端与低端的幅度趋向一致。所以其取值,可在具体调试中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3是天线次级线圈的交流接地电容,也就是常说的旁路电容。我们知道,旁路电容的数值是比较随意些的,如这里 ...

C3不接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3不接行不行?

没有C3增益会降到很低,而且无意义(有些降低增益的措施有其他收益比如负反馈的介入)C3对容量不敏感,但是损耗要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C3增益会降到很低,而且无意义(有些降低增益的措施有其他收益比如负反馈的介入)C3对容量不敏感, ...

谢谢回复! 刚开始做收音机,不甚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刚开始做收音机,不甚了解。

有问题来讨论,这里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来讨论,这里欢迎讨论。

请教个问题。像多级中放里边,用变压器耦合的时候,前一级输出的到后一级输入的这个变压器的匝数比问题,该如何确定?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来讨论,这里欢迎讨论。

上图的N1:N2 匝数比应该对增益是有影响的吧?

网友A:
刚才急于出去打太极拳,回答的比较匆忙些,很不全面,抱歉抱歉。
那只C6,有多重身份。它不但是振荡反馈电容,也是R3的旁路电容。各种信号(输入信号,本振信号,中频信号)都要通过它的。所以,它的取值,直接影响本电路的性能。是十分重要的一只电容。

网友:
上图红线,示出了输入信号的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像多级中放里边,用变压器耦合的时候,前一级输出的到后一级输入的这个变压器的匝数比问题, ...

这只变压器,传输信号,匹配阻抗,匝数比的正确选择十分重要。选择不恰当时,影响电路性能那是必然的。至于如何正确选择,这个比较复杂些。本坛资料区有许多参考书可下载的,我就在那里下载过许多。但不知现在还能不能下载,因为前些时系统进行过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的N1:N2 匝数比应该对增益是有影响的吧?

对增益有影响是必然的。晶体管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为了使信号最大效能的传输到下级必须要用变压器来匹配。同时还要考虑到原边的选择性特性,也就是要使变压器原边保持合适的Q值。这个中频变压器的设计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匝比就是重要的控制因素。

网友:
C3为高频旁路电容,给调频信号提供通路。C6为本振耦合电容,把本振信号加到变频管的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急于出去打太极拳,回答的比较匆忙些,很不全面,抱歉抱歉。
那只C6,有多重身份。它不但是振荡反馈 ...

非常感谢解答!我最近又用3CG硅三极管制作了一台黄河741,现在能收到台,不过强台会发出突突的声音,旋到无台处,会发出很尖锐的鸟叫声,是自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