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间变压器的利用

楼主(2014-05-06):
网上连续有关于线间变压器利用的旧帖子被翻出,说明很多人仍然在关注这个问题,二手市场存量较多,价格也便宜,借此板块集中介绍一下:
      一、线间变压器的基本常识
      线间变压器是有线广播最常用的器材,用于扩音机高阻输出与低阻喇叭的匹配,有定阻和定压两种,分别适用于定阻输出与定压输出扩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次级负载阻抗反射到初级的,其阻抗比=变比的平方,因此称为标称阻抗,初学者必须弄清楚这点。
      定压输出变压器次级接额定阻抗的喇叭,可以折算出初级标称阻抗:
     Z=电压平方/功率
     如25W120V定压线间变压器(次级接额定负载,下同),其初级阻抗Z=120X120/25=14400/25=576欧姆;
     10W120V定压线间变压器,Z=120X120/10=1440欧姆;
     25W240V线间变压器,Z=240X240/25=2304欧姆。
     线间变压器用于有线广播,只需要通过交流信号,其铁芯为交叉,初级电感很小(改为顺插后电感更小,如10W,3750欧姆线间变压器,初级电感不到2H,最低频率300Hz,改顺插后只有1.1H,最低频率540Hz),硅钢片多为0.5mm斜E字,质量很差。因此奉劝各位,千万打消拆出硅钢片重绕的念头,扔了都不足惜。
     电感的阻抗Z=2πfL  f是频率,L是电感;输出变压器一般用800或1KHz频率测试。
     上面公式可以变化为f=Z/2πL,Z是标称阻抗,说明在标称阻抗相同的情况下,初级电感越大,最低放音频率越低;在电感相同情况下,阻抗越大其最低放音频率越高(这也是高保真功放尽量选择低内阻电子管的原因)。
      也可以变化为L=Z/2πf,这就是计算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的公式,说明阻抗相同,最低放音频率越低,所需电感越大。
     扩音机的负载为电动号筒喇叭及舌簧喇叭等,以语言为主,放音频带很窄,25W号筒喇叭低频下限200Hz,15W为250Hz,10W350Hz,5W450Hz;而8寸舌簧喇叭低频下限350Hz(其高频3000Hz,很多人念念不忘它的声音,只有怀旧能够解释)。因此对其音质不要抱多大期望,更不适合做高保真功放输出。
    二、线间变压器的利用
     在对音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线间变压器可以替代输出变压器。
     做单端输出时,必须把铁芯改为顺插,并留适当空气隙。单端变压器有直流通过,因此其功率要加大一倍以上。
     线间变压器初级电感普遍偏小,因此尽量降阻抗使用,如初级为5W7500欧姆,次级8欧姆处接老式3.5欧姆喇叭,初级阻抗降到3300欧姆,可用于6P14三极接法功放(输出功率1.9W),设原来最低频率为300Hz,可降低到150Hz,相当于三级收音机了。
     而如果用前述240V25W定压变压器,初级阻抗2304欧姆,次级负载阻抗加大一倍,初级虽然接近5000欧姆,但最低频提高到400Hz,因此不可取。
     顺便指出,线间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由于市电频率仅为50Hz,其发热也较严重。
     本人利用手头10W3750欧姆线间变压器做过实验,该变压器初级阻抗不到2H,最低频320Hz,用6P14三极接法阴极输出,由于阴极输出内阻降低,其低频可以达到35Hz。由此可知阴极输出不失为利用线间变压器的最佳方案。
    此外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把线间变压器铁芯改顺插并加空气隙,可以做扼流圈用,比日光灯镇流器效果好,也规范些,如10W3750欧姆线间变压器,初次级串接电感约2H,其电流为√10/3750≥52mA,生产中为了简化工艺,其线径兼顾2500欧姆绕组,其电流可达63mA。本人在制作6P14三极接法单端时,利用该变压器改制的扼流圈温升正常。
    以上方法也适用于电源变压器改输出变压器。

网友:
认真学习了下。

网友:
来学习的,我也有几个线间变压器,不知怎么用。

网友:
白居不易老兄,非常感谢提供了资料!!

网友:
如用线间变压器降阻使用12500降5倍次级16欧降5倍3,2欧,如改成4欧,初级正好5500欧,正好6PI推挽。

网友:


网友:
如果要改装,因为大功率的线间变压器窗口的空间都很充裕,建议初级加绕线圈解决。

网友A:
白版你好,我收了两台电子管301扩音机,一台天津301,一台上海301。从网上看到介绍301是120V定压输出,请教白版两个问题,一.是网上介绍说301扩音机是定压输出,线路做了深度负反馈所以工作时即便是用很小功率的音箱【即输出功率和使用功率不匹配】或者开路时输出变压器也不会烧坏,是否说的对?二.是朋友告诉说是用质量好的环型铁硅钢片做120V自耦变压器替代线间变压器,即自耦变压器初级120V连接301扩音机输出,次级根据喇叭需要抽几个头连接喇叭或者音箱,比如用10W8欧喇叭.9VX9V/8欧=10W,抽头为交流9V左右电压,以此类推抽头,最大限度发挥301扩音机输出效果,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你好,我收了两台电子管301扩音机,一台天津301,一台上海301。从网上看到介绍301是120V定压输出,请教 ...

可以根据喇叭功率与阻抗计算出电压,确定变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喇叭功率与阻抗计算出电压,确定变比。

谢谢白版,那天找两个环型硅钢片做两个自耦变压器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几个线间变压器以后会用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以前为了贪图便宜买过一对240V/8Ω的线间变压器,EI片的,还特意把铁芯改了顺插,用在6V6单端上总觉得声音怪怪的,怎么调也调不好,最后又拆掉了。

网友: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早晨好好学习了一下。

网友:
和白板不谋而合。不过还得请教一下白板:
前段时间搭了个6N6耳放,每个三极管负责每一声道。阴级输出通过.2.2微法电容接线间变压器初级。当时就想着没有直流通过,所以线间变压器直接利用。出来声音没有惊喜也不算失望。没听出明显失真。想问下白板,能让此机更好的发挥,这个输出电容(我是随便找两只CBB的)有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