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你的指针表,算算你的电流档(指针表直流电流档工作基本原理)

楼主(2014-05-07):
如果你的指针表直流电流档坏了,你能修理它吗?
有没有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直流电流表呢?
......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了解指针表直流电流档的工作原理。

指针万用表表头就是一个能够直接测量直流电流的磁电系测量机构,但是这个机构中可动线圈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很小的,通常为20~50μA.而在实际的测量应用中,要求万用表电流档能测量较大的电流,如5A。那怎么办呢?这时,就需要在表头的两端并联分流电阻来实现大电流的测量任务。当要测量多个量程时,还需要并联多个分流电阻。

如何设计分流器电路,来满足我们对不同大小电流的测量工作呢?这也是万用表直流电流档的电路设计主要思考的问题。经过大量前人的实践经验。目前应用最广的一种分流器设计方案,就是闭路式分流器。

所谓闭路式分流器,是指在转换量程过程中,基本分流器不使表头的电路断开。它的优点:是分流器与表头形成一个闭合回路,量程转换开关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仪表的准确度。缺点是:若某一量程的电阻出现故障,则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他各个量程。

下面看看闭路式分流器的基本原理图,如下:

电流档原理图

电流档原理图

  上图中,I1,I2,I3分别是不同电流档最大测量电流。 (最大测量电流就是指的量程,为什么是最大测量电流?自己想想哦)

   ImRi=(I1-Im)R1  (表头满度电流与表头内阻乘积 = 分流器R1上的电流与R1的乘积)
   因此 Im = I1R1 / (Ri+R1)

   同理 (I2-Im)R2 = (R1-R2+Ri)Im
   因此 Im = I2R2 / (Ri+R1)

   同理 (I3-Im)R3 = (R1-R3+Ri)Im
   因此 Im = I3R3 / (Ri+R1)

   I1R1/(Ri+R1)=I2R2/(Ri+R1)=I3R3/(Ri+R1)
   化简  I1R1=I2R2=I3R3...      (结论)

   其中 r3=R3,r2=R2-r3,r1=R1-R2  (求分流器上各电阻值的大小)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个微安表头,满度偏转电流Im为100uA,表头内阻为2.5K,设计多量程的电流表,此表量程分别为1mA,5mA,10mA。求分流器上各电阻大小。

   R1 = RiIm / (I1-Im)   代入  R1 = 2.5K x 100uA / (1mA - 100uA) = 277.778 欧
   R2 = I1R1 / I2  代入  R2 = 1mA/5mA x R1 = 1mA/5mA x 277.778 = 55.556 欧
   R3 = I1R1 / I3  代入 R3 = 1mA/10mA x 277.778 = 27.778 欧

   r3 = R3 = 27.778 欧
   r2 = R2 - r3 = 55.556 - 27.778 = 27.778 欧
   r1 = R1 + R2 = 277.778 - 55.556 = 222.222 欧

   呵呵,朋友们,拿出你的指针表与它的电路图,算算电路图上直流电流档的电阻值,是否与理论上的计算一致呢?
   请大家快快贴出自己表的计算数据哦,看谁又快又准又好哦。

网友:
有用,刚好想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在准备搞些仪表,先收藏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有时间看看两块老表。

网友:
我得把我的表拆了看看啊

网友:
懒人 会用即可

网友:
这资料好详细。正好手上有一个老的表头。晚上琢磨琢磨怎么动手。

网友:
   r3 = R3 = 27.778 欧
   r2 = R2 - r3 = 55.556 - 27.778 = 27.778 欧
   r1 = R1 + R2 = 277.778 - 55.556 = 222.222 欧
r2和r1怎么都是27.778欧姆?没看懂这是怎么计算的

老兄还不如拿老南京47表电流档做示范计算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一个未知表头怎么能知道他的满偏电流和表头内阻呢

网友:
不明白   太高了

楼主:
表头的参数是固有的,就像电阻有阻值,有功率吧。相当于元件参数,生产制造的时候的指标吧。

楼主:
未知表头也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理论上这样计算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中,万用表生产厂家不会这样计算,否则一个表头就有一套分流电阻,且都不会相同,在使用的一批表头中不可能每块表头的参数(内阻,满度电流)都一致,所以一般在表头中都会串联一个可调电阻,用于微调表头的参数,计算方法也不会这样,万用表图纸中的表头参数实际给的是一个典型参数,比如500型万用表,表头典型参数是39.5uA,2.2k,即使是38uA或41uA,内阻大点或小点,分流电阻都相同,但都可通过可调电阻将电流档校正过来,所以有的500型图纸中表头是39.5uA,还有的是41.3uA,但它们选的分流电阻大小都一样。
我这里强调的是理论计算与实际生产计算方法不同,但理论都是一样的,基于最简单的欧姆定律。

网友(2015-03-14):
楼主再贴个指针表欧姆档的基本工作原理吧。
以MF47表,中值为16.5欧姆的为例。表头貌似是50uA

网友(2017-12-05):
求一个分流器,全新原封台湾纳胜NISSEI RS-1245A 重载通信开关电源

电流表上,大家说没有分流器,我也不动,不敢乱买,谁知道是多少MV的 。我淘宝搜了一下,有 45--60--75MV的。

想买一个配套的,谁有这款电源,帮我看一下,机器里面的分流器规格也行。或者从哪里能买到配套的分流器也行。

另外咨询技术问题,

表头的大小,比如 30A  46A  60a的表头,分流器必须是30A 或者46A 或者 60A还是只要 MV毫伏配套就行啊。

前提条件是实际使用电流不大于 30A的情况下, 无论表头是多少的,只要是 配套一个30A  75MV的就可以吧,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的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