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忙了一下午用压缩机改装的气泵

楼主(2014-05-08):
我做这个气泵的目的是 代替皮老虎以 也可以使用喷笔    由于自己做很忙乱 没有拍摄制作过程   大家要是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互相学习
气泵购件价格表
1、压缩机1个    压缩机是朋友送我的 是老饮水机拆机的 小压缩机  功率78W    0元
2、灭火器(储气罐)1个   灭火器是在废品收购站买的  为了减小体积 买了2L的   这个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优点是罐壁比较厚  20多个压都没有问题 安全   10元
3、气压开关1个    气压开关是3通 4口的   所谓三通是不算储气罐接气压开关的口  实际是4口  15元
4、阀门 3个(两个一边是扣的另外一边是接皮管的  另外一个两边都是扣的这是为了接快速接头用)   阀门要在买气压开关的店里购买 因为气压开关接口螺纹特俗其它地方不好买  15元(5元一个)
12MM的管 1米   4元
安全阀 1个   保证不过压  可以放心使用  5元
表头1个   购买小的  螺纹直径10MM的  10元
卡扣 4个   4元
基本就这些配件  都是当地气泵商店购买的

简单介绍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把买回来的灭火器 内部的二氧化碳等物放掉  拆下铜阀  铜阀不好拆可以用火先烤一下管径在拆    拆下铜阀把铜阀芯拆除   铜阀顶端是顶针口我们用不到  用8MM丝锥过孔  用8mm螺丝堵死   把侧边安全口螺母拆掉 膜片去除  这个口正好是10mm的  接表头     铜阀喷口 留下喷嘴螺母和铁杆  把铁杆适当锯断  刚好套上12mm管  这个做为气罐进气口   三通气压开关(实际是4口)具体接法  一个压缩机进气  一个出气口  一个安全阀 一个气缸进气口    气压开关和安全阀的压力可以调整  我现在设置的是压力开关4公斤压力的时候 停机   安全阀大概在5-6公斤的时候启动放气   由于我用不是太高的压力  所以没有调太高    如果需要的话在增加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    最好用大一点的压缩机 和气缸 效果比我这个还要好些  不多说了看图吧  不懂的地方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出来的压缩气含油的!除非安装完善的油水分离器,实话实说而已不是打击你!

没有什么不中用的  使用暂时不出油 出售的话可以加过滤器  都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这个实用  一般都是拿来给自行车打气  或者就是用压缩机给压缩机抽真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会有什么危险?

压力容器是特种设备,出厂时都经过严格检测,符合压强指标才可以出厂的,为的就是安全考虑。
灭火器并非是专用的压力容器,所以作为空气储气罐是不合适的。
为了安全考虑,建议你看一下压力容器的相关规定吧。

网友(2014-08-11):
看着不错。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想动手做一台。

网友C(2014-05-08):
做的不错,压缩机可以用冰箱的压缩机压力可以达到20几公斤/平方厘米。

网友D:
厉害啊,噪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噪音如何?

噪音和冰箱噪音一样 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压缩机可以用冰箱的压缩机压力可以达到20几公斤/平方厘米。

做这个是替代皮老虎用的 所以想做的小巧点  恰好手里有这个小压缩机就做了个小的   大一点的压缩机比这个效果好  气体流量大  升压快

网友B:
用灭火器罐做气罐是有危险的,你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灭火器罐做气罐是有危险的,你要注意一下。

请问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
这个适用,成本低,可以给汽车轮胎打气了

网友E:
做得不错。看到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想要是气罐平放,压缩机放上面,底下再搞个小轮子多好。后来看到原来楼主没有电焊机,角钢架子都是螺栓连接的。能做成这样已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看到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想要是气罐平放,压缩机放上面,底下再搞个小轮子多好。后来看到原来楼主没 ...

嗯  没有电焊机  气罐立着放的原因是节省空间  如果要是平放架子要做很大  没有焊机都是用螺丝固定的  如果有焊机我就这样做了  以后再加个提手 方便挪动

网友:
我们这里修理单车的就是直接接气管在压缩机上使用,再装个开关控制电就行。

网友F:
气罐没有排水,用了一段时间后气罐内都是水, 能到8公斤吗? 到8公斤才有比较大的意义,气动工具基本都是按6公斤设计的, 打压时间太长了就没意义了,如果吹个尘 气罐又太小了,没吹多少下就没气了,  罐子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就不用担心压力问题,

网友:
请加上空气滤清和干燥器.不然工作不久轻则压缩机里面尽是水和积炭使用受命不长:, 匝间击穿漏电会有危险,尽管有不足之处,思路不错, 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罐没有排水,用了一段时间后气罐内都是水, 能到8公斤吗? 到8公斤才有比较大的意义,气动工具基本都是按 ...

这个罐子的测试压力是25个压   8个压是可以的  我用的压力不高 4个就够了  所以没有选择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是特种设备,出厂时都经过严格检测,符合压强指标才可以出厂的,为的就是安全考虑。
灭火器并非 ...

这个灭火器最高可以承受25-30个压  壁厚5mm的   我所采用的是4个压所以应该没问题   要用8个压就得换铜管连接 这样安全些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出来的压缩气含油的!除非安装完善的油水分离器,实话实说而已不是打击你!

网友:
照片五胶管只套入一半无法再进入.可在热水中泡胶管直至完全软即可轻松套入尽头处

网友:
这东西给任何轮胎打气绝无问题,吹尘土也绝无问题,甚至喷漆还能推动气动工具。不过觉得笨重用处不大。

网友G:
灭火器下面最好搞个可以排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灭火器下面最好搞个可以排水的!

恩  明天打个眼 用螺丝封上  经常放水  谢谢提醒

网友:
与我的有点象,我用的是成品气罐,用气钉枪还可

网友H:
请教个问题,这压缩机要上油润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个问题,这压缩机要上油润滑吗?

压缩机底部要有些油的 这样才能保证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不用太多  普通润滑油就可以  所以这个气泵搬运时尽可能不要摇晃 避免油四溅 开机时从出气口喷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机底部要有些油的 这样才能保证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不用太多  普通润滑油就可以  所以这个气泵搬运时尽 ...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手艺,一般用用真不错

网友I:
这个是冰箱的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冰箱的压缩机?

是的,就是压缩机

网友J:
以前在公司买了个新小型(装修用空压机),2天后老板说声音大,立马大卸八块,安装2个1.5p的空调压缩机,一星期后压缩机卡缸。立马买一台4500左右的超静音空压机使用,装修用空压机就被我A了。

网友K: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改进!

已经改进一部分了  钢瓶换成了卡子固定 把扎带去掉  底部安装上了轮子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过滤器材  找到后加进气过滤 和压缩机出气油 水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进一部分了  钢瓶换成了卡子固定 把扎带去掉  底部安装上了轮子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过滤器材  找到后 ...

辛苦了。最好有照片说明。

网友L:
支持楼主。2Kg至8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工作压力为1.2MPa,只要在这个压力工作下是安全的。我们平常使用压缩机压力均控制在0.7MPa以下,很安全了。

网友:
用这个不能连续吹。我有大空压机现在不用闲置着,手头用1P压机加410冷媒罐做成,没楼主的压力表与自停机构。

网友:
我直接压缩机出气口接软管用.打轮胎.吹灰尘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2Kg至8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工作压力为1.2MPa,只要在这个压力工作下是安全的。我们平常使用压缩 ...

嗯  和我想的差不多  压缩机我控制在4个压内 对于压缩机很轻松  只要控制好润滑油的量  和不吸入杂质  压缩机的寿命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给轮子充气不错赞一个 加个罩子会更好

网友:
这种装置不宜给轮胎充气,压缩机排出气体含油太多容易腐蚀轮胎。

网友:
气瓶有点小了,如果大点的话就好了

网友:
没有油水分离器!

网友:
本人也做过,但气量太少,放弃了。

网友M:
这个玩意是个气爆炸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玩意是个气爆炸弹。危险

才打4个压 都在安全范围内 没用问题的  不懂的朋友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压缩机的润滑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干转吧?

底部有润滑油  压缩机润滑就是靠底部润滑油   油不在管路内循环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个这样的,用户的是1.5匹的空调压缩机,气压挺足的,给依维柯轮胎打气没问题,能达到6个气压

网友O:
换煤气罐会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换煤气罐会不好点?

我用的压缩机小  给煤气罐充气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想要的压力  太大不合适

网友O:
煤气罐也有小的,耐压应比灭火器好 吧。我也有此想法,

网友P: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佩服。一般的压力容器设备基本都有二个保险,一个电控的的压力开关。另一个就是装在贮气罐上的机械式的安全阀。为保证安全建议安装一个安全阀,费用也不高。安全是第一位。

网友Q:
如果气瓶用的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钢瓶,就不用担心被打爆,音为这个压缩机的充气压力根本就达不到钢瓶的破裂压力

网友:
楼主好手艺。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静音空气压缩机,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佩服。一般的压力容器设备基本都有二个保险,一个电控的的压力开关。另一个就是装在贮气 ...

有安全阀的 第六章图片就是压力安全阀  我现在电控安全阀的压力是4公斤  压力安全阀的压力大概是5公斤多  绝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气瓶用的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钢瓶,就不用担心被打爆,音为这个压缩机的充气压力根本就达不到钢瓶的破裂 ...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还有二氧化碳灭火器上边的铜阀比普通的灭火器用料足 方便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O:
煤气罐也有小的,耐压应比灭火器好 吧。我也有此想法,

煤气罐也可以 主要您得换个大的压缩机产气

网友:
看来高手不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排水和压缩机油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挺好,挺实用,罐体在加大点更好。

网友(2014-06-10):
做的很好,过几天把自己闲置的电冰箱拆了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出来的压缩气含油的!除非安装完善的油水分离器,实话实说而已不是打击你!

这个油水分离器是要自制还是有成品卖?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在公司买了个新小型(装修用空压机),2天后老板说声音大,立马大卸八块,安装2个1.5p的空调压缩机,一 ...

装修用空压机就被我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有润滑油  压缩机润滑就是靠底部润滑油   油不在管路内循环的

油不在管路内循环,就能确保压缩空气立面没有油(不腐蚀轮胎)?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灭火器下面最好搞个可以排水的!

这个用压缩机改制的气泵,也像空调一样,在工作的时候有不断产生的冷凝水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用压缩机改制的气泵,也像空调一样,在工作的时候有不断产生的冷凝水流出?

空气中产生的水啊,要排掉的。

网友:
压缩机这样用应该用不长久吧!

网友:
也想做一个,用冰箱压缩机的话,多大的气罐合适?

网友:
没有排水!!!

网友S:
不听或说  的 这个 气泵 做的好 永远不要怕爆炸  压力高管路就先坏了  上面就可以放水  麻烦点 无所谓 。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听或说  的 这个 气泵 做的好 永远不要怕爆炸  压力高管路就先坏了  上面就可以放水  麻烦点 无所谓 。

准备在下边开个口 用北方暖气用的排气铜阀装到上边  过一段时间就打开放一下。  过压绝对不会了  有压力开关和一个过压保护的安全阀  双重保险  另外也是像您所说  到什么时候管子爆了也不会引起钢瓶或压缩机过压爆炸

网友T:
空气压缩后会产生水,灭火器瓶留排水口了吗?底部看不清。进气口要有过滤器,要不杂质进去压缩机会坏的快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空气压缩后会产生水,灭火器瓶留排水口了吗?底部看不清。进气口要有过滤器,要不杂质进去压缩机会坏的快 ...

灭火器底下是后打的孔  照片上没有    进气口已经加过滤了

网友T:
用在清灰上效果怎么样?出气口要接一个气3联,把出来的空气过滤掉水才可以吹电子板吧?要不会有水喷到电路板上。不知你这个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兄弟,你做得太漂亮了!很适用,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二战时期的毒气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在清灰上效果怎么样?出气口要接一个气3联,把出来的空气过滤掉水才可以吹电子板吧?要不会有水喷到电路板 ...

即使瓶内有水也不能把水喷出来 因为水在底部呢

网友U:
做的不错,压力能达到多少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U:
做的不错,压力能达到多少公斤

8-12公斤应该没有问题  我用的压力小 压力开关设置到4公斤了

网友:
做的真棒。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网友(2014-07-25):
做的不错 很受益

网友V:
寿命不会长的,用久一点就有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寿命不会长的,用久一点就有噪音了

一直在用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W:
这个做不到无油吧,喷笔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做不到无油吧,喷笔怎么用?

现在出气就是无油的  如果担心在加一级过滤

网友:
早几年就用冰箱压缩机做了一个用于汽车电瓶车等轮胎充气,我没有用储气罐,平时一般也就是给轮胎补一下气什么的,非常方便,我用下来感觉不错,用了4年多,往压缩机里加过一次汽车机油,我感觉轮胎补个气,根本不要考虑什么有油有水的,我是用了几年,完全没有发现管子里有油。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现在出气就是无油的  如果担心在加一级过滤

那是油没有了,这种压缩机没有油长时间用100%会烧,打个气之类的倒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那是油没有了,这种压缩机没有油长时间用100%会烧,打个气之类的倒无所谓了

不是没有油  冰箱压缩机运行时只有压缩机底部有少许油  压缩机正常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润滑工作的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油多了把油喷到制冷管路里就会造成油堵 这个对修冰箱也是和很麻烦的故障。  加适量的润滑油可以保证压缩机长时间有效润滑还可以保证压缩机寿命。 现在最影响压缩机寿命的应该是直接吸入空气,正常压缩机是在密封的环境内吸气出气循环的,现在吸气后要做好过滤要不然吸入杂质过多会影响到压缩机压缩能力的(用几年内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物品几年后更换一个压缩机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X:
楼主好手艺,不知道可以上多少个压,如果能做到25个压的话我也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好手艺,不知道可以上多少个压,如果能做到25个压的话我也想做

用个功率大点的的压缩机 最高可以达到十几个压  25个压达不到   如果这么高压建议还是买专用的吧  压力达到25个有一定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功率大点的的压缩机 最高可以达到十几个压  25个压达不到   如果这么高压建议还是买专用的吧  压力达 ...

嗯  估计是没办法弄那么高的压   8个压以下属于安全的 25个压  非常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油  冰箱压缩机运行时只有压缩机底部有少许油  压缩机正常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润滑工作的  可以想象 ...

冷媒和压缩机油是按比例混到一起在整个系统里循环的,这样压缩机才能得到润滑。

网友Y:
我想楼主忽略了一个很严重问题!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展示柜的压缩机232w两个做的气罐用的现成的空压机气罐!好了不说废话!你可以观察一下成品压缩机的出气口往气罐里打气的那个连接口!细细观察一下!其实那是一个三合一接头!配合压力开关使用的!第一功能是往气罐进气。第二功能防止打进气罐气体回流功能。第三最重要的就是配合压力开关当压力开关断开电源时!他会放回流同时吧压缩机出气口到气罐之间这根管子内的气体放掉!

网友:
放掉气体的好处很多,放掉气体使压缩机出气口无压力!使得下次启动很轻松,不会因为出气口压力太高而启动不起来。。。
其次的好处大家知道气体会产生水,如果这部分气体不单独排除!那他们就会在压缩机仓内形成水时间长了会腐蚀,压缩机影响寿命!
总归就是减轻压缩机启动负载
延长压缩机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想楼主忽略了一个很严重问题!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展示柜的压缩机232w两个做的气罐用的现成的空压机气罐! ...

您好朋友  我买的这种压力开关没有防回流功能  所以也没有考虑到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使用后都是把多余的气体放掉

网友:
早年业余生产纯水赚点外快贴补家用,当时就自己DIY了气泵,和楼主的基本一样,就是好钢瓶横置,为了排水方便,钢瓶里产生的水要排掉。

网友Y:
引用 楼主:
您好朋友  我买的这种压力开关没有防回流功能  所以也没有考虑到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使用后都是把多余的 ...

这种压力开关都是通用的功能一样只是自己做的这个功能不好装而已!我也做了个用的气针头做放回流用电磁开关做放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种压力开关都是通用的功能一样只是自己做的这个功能不好装而已!我也做了个用的气针头做放回流用电磁开 ...

嗯 这个可以做到

网友Z:
这个机器不能用,一灭火机铁皮不夠厚约1毫米,在4个压以下还行,如上10个压小心炸,现在没炸是新的,以后难保安全,2压缩机内靠冷冻油运滑在运转的中油与空气同时流动进气屏,后油慢慢都进屏了,压缩机无油,而又进代水的空气.时间长了缸进水就生绣,卡死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机器不能用,一灭火机铁皮不夠厚约1毫米,在4个压以下还行,如上10个压小心炸,现在没炸是新的,以后难保安全 ...

您好,我这个灭火器是二氧化碳的那种  瓶壁厚度5mm  最后处8mm  所以不会出现您所说的那种情况  另外还有压缩机问题  这个机器用了几个月现在还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您所说的只是理论上的道理,我以前开家电修理时用压缩机做气泵维修冰箱,打压 抽真空 用了几年也没有坏掉,之后不敢这行就卖掉了。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而且这个是业余使用的东西  如果您做这个来代替专业的  每天都工作几个 十几个小时那损坏的几率就大了。  这个适合业余使用   所有配件按我用的选取 工作在8个压内应该是很安全的  。压缩机尽可能选用大一些的  这样产气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机器不能用,一灭火机铁皮不夠厚约1毫米,在4个压以下还行,如上10个压小心炸,现在没炸是新的,以后难保安全 ...

先仔细看看我选择使用的配件吧  这个灭火器最高承受20多个压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自己也想搞个,压缩机没有油会不会很快坏呀

你们怎么都是说压缩机没有油呢  压缩机内部是有油的  有不是很多 在底部 能达到润滑作用 但是不能从出气口喷出 掌握好这个量 压缩机不会很快损坏也不会影响出气

网友:
看看我做的  怎么 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做了一个小气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8882

网友AB:
饮水机没有压缩机吧?我看你这个压缩机应该是小型冰箱的。还是我没见过用压缩机的饮水机,求解?

网友:
日用就好, 二氧化碳灭火器的罐子,压力的问题就不用担心,压力容器是特种设备,出厂时都经过严格检测,还装了安全伐,

网友AC:
都是美丽人物。刚看到山东老乡做过一个,又看到楼主的。楼主做的很精致啊。咨询下,楼主那个压力开关,如何调整停机压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怎么都是说压缩机没有油呢  压缩机内部是有油的  有不是很多 在底部 能达到润滑作用 但是不能从出气口 ...

压缩机没有油呢  压缩机内部是有油的  有不是很多 在底部 能达到润滑作用 但是不能从出气口喷出

对上面所说的这个。从原理上还是无法理解,哪位同道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压缩机内部的油)不能从出气口喷出,谢谢。

网友:
漂亮,在做个网罩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饮水机没有压缩机吧?我看你这个压缩机应该是小型冰箱的。还是我没见过用压缩机的饮水机,求解?

有饮水机是带有压缩机的  您到大商场去看看 可以找到压缩机制冷的饮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都是美丽人物。刚看到山东老乡做过一个,又看到楼主的。楼主做的很精致啊。咨询下,楼主那个压力开关,如何 ...

购买成品气泵用的压力开关 这个可以调节停机压力的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有饮水机是带有压缩机的  您到大商场去看看 可以找到压缩机制冷的饮水机

哦,没反应过来,是带制冷的饮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哦,没反应过来,是带制冷的饮水机,

是的  压缩机制冷的饮水机比电子制冷的贵很多一般都不选择 所以不是很常见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我想楼主忽略了一个很严重问题!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展示柜的压缩机232w两个做的气罐用的现成的空压机气罐! ...

还是你做的完善,我准备仿制你的。不要问我要版权费啊。 ,不过没你那么强悍的动手能力,尽量采用成品件了。家里有个闲置的液化气罐。用这个罐。打到8个压力,有无风险?

网友Y:
引用 网友AC:
还是你做的完善,我准备仿制你的。不要问我要版权费啊。 ,不过没你那么强悍的动手能力,尽量采用成品件 ...

感觉8个气压没问题单要装安全阀!还有你空压机功率!要是功率太小的话介意不要用大的气罐!打气慢的很!不如小的气罐灵活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感觉8个气压没问题单要装安全阀!还有你空压机功率!要是功率太小的话介意不要用大的气罐!打气慢的很!不 ...

好的,那我安装个安全阀。我用气量不大,用来推十几个小气缸。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的那种。关键是要静音。(买成品的那种静音我我看了,最便宜的也要1500元,对我来说贵了)现在用的隔膜泵的机器,声音有点大,我这是个在居民区的小作坊。晚上有时候加班,开那个空压机不太合适。虽然声音不是特别大,但是隔壁还是能听见。虽然隔壁没为此事找过我,但是自己也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好的,那我安装个安全阀。我用气量不大,用来推十几个小气缸。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的那种。关键是要静音。 ...

那用它没问题就把他放在你枕边睡觉都没事!不过介意别的地方可以随便农但是!介意多花点功夫用在进气口滤清器上不行多做几个滤清器过滤!还有要是发现压缩机持续工作发烫厉害的话介意能个风扇给吹吹风做好这几点寿命会大大加长

网友AD:
有创意,安全保险也有,压力控制开关不缺,就是没有看到排水阀。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有创意,安全保险也有,压力控制开关不缺,就是没有看到排水阀。

压缩机要坏吧,没有了润滑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压缩机要坏吧,没有了润滑油啊

压缩机没有你们想想这么脆弱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底部加上少许油  还算耐用   这个压缩机之前做打气泵用过一阶段 经过这几个月的使用还没有坏     等坏了我在告诉大家啊

网友:
做的很小巧省空间

网友:
安理论制冷液里含有润滑油的,希望能经久耐用!

网友AE(2014-09-17):
做的不错,学习了,没有看见油水分离器?盒子里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做的不错,学习了,没有看见油水分离器?盒子里面是吗?

这些是没有做油水分离时照的照片 后来更新后就没有拍照

网友:
好手艺点三十二个赞

网友AF:
这种罐子压力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种罐子压力行吗

灭火器选择二氧化碳的型 厚度达到5mm以上 20-30个压力没有问题  我做的工作在几个压力内 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改天去找个这种罐子也试试,不过这东西不能带压启动吧,进气需要装个止回阀吧,这个给喷笔用应该不错,最关键是静音

网友:
用这种压缩机打空气,要么经常用(比如天天开机),否则停用时间一长里面的活塞生锈了,这样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不知道能打多大压貌似还要定时给他吸吸油

网友AG:
不错不错,很静音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不错不错,很静音的说

是的超静音 气泵 哈哈哈

网友:
很好,一直想弄一个,不知道用起来怎样。

楼主:
用气量不大的话可以 用气量大 就不方便了

网友:
也曾想过做一个,但看到过装修用的压缩机,那么大的功率,用来吹尘,还不能持续吹,冰箱压缩机那么小的功率,气量肯定不大,不知要歇多久才可以吹一下。后来没敢动手。

网友:
超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的机电一体化发展,搞得不错,动手动脑能力非凡,值得学习与称赞!

网友AH:
这个能达到多大的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个能达到多大的压

最高能达到8-10个压  我选择用的是4个压   这个优点是静音  缺点是储气速度慢

网友(2014-11-29):
不错 改天我也学着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出来的压缩气含油的!除非安装完善的油水分离器,实话实说而已不是打击你!

我觉得楼主就打气,吹气用,有油也无所谓,并不要求多专业!

网友(2015-01-15):
不错 收藏了 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网友:
做得好,有时间做个玩下

网友:
气罐用车的气罐好些

网友:
手艺和创意都很好,用喷笔的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油水分离的,没雾化油的,玩玩吧

网友:
这种我也曾经做了一个,不过我是用家里的废旧煤气瓶作储气罐的,效果很好 很安静 也可以给汽车轮胎充气 只是速度要慢些

网友AI:
楼主将罐子倒放,气压到设定值时,安全阀打开同时也可将水和油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将罐子倒放,气压到设定值时,安全阀打开同时也可将水和油喷出来

为了节约空间所以这样放的

网友AJ:
排水阀不建议省,进气过滤建议也加上

网友:
厉害啊,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排水阀不建议省,进气过滤建议也加上

过滤装了  排水阀准备在底部打孔 然后用螺丝堵死  需要排水时把螺丝拆下 排完后在用螺丝堵死

网友:
不建议用冰箱压缩机做气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压缩机内部的储气缸会存水,生锈。直至压缩机报废。

网友(2015-02-20):
没有气液分离器吗?压机喷出的油怎么办?

网友AK:
如果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罐子承受100个压不成问题,干粉灭火器承受8个压不成问题,这种罐子小,强度比真正气泵的罐子强。

补充内容 (2015-3-10 09:22):
压力容器和管道越小的越结实,越大的越不容易做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如果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罐子承受100个压不成问题,干粉灭火器承受8个压不成问题,这种罐子小,强度比真正气泵 ...

是的  是二氧化碳罐子

网友:
做的不错,实用,关键安全不

网友(2015-03-24):
楼主动手能力强,学习。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我也有一个闲着的冰箱压缩机,想改气泵,正在收集材料,现在还缺压力开关,油水分离器。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F:
气罐没有排水,用了一段时间后气罐内都是水, 能到8公斤吗? 到8公斤才有比较大的意义,气动工具基本都是按 ...

我是门外汉 知道的不多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 谢谢科普

网友:
图文并茂 条理 清楚 图片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手里有一个压缩机,也想做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2016-05-27):
楼主收到请回答,压缩机做的气泵坏了吗?我打算做个吸真空的。需要压力开关,油水分离器等东东,吗

楼主:
您好没有坏,吸真空什么都不需要。有个压缩机即可。

网友:
这个适用,成本低,压力高!

网友:
好制作,图片也很清晰。

网友:
思路挺好,做工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能连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