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个七晶体管外差机

楼主(2014-05-09):
图是黄河741的,这次实验了用硅3CG三极管代替原电路的3AG,收到台的时候很清晰,但在调谐过程中无台那部分会发出尖叫和风一般的呼呼声,还有调频收音机无台时的沙沙声,用金属改锥靠近振荡线圈螺帽,收到的电台也立刻发生啸叫,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调谐到一个台,再调谐会在相邻出出现一个与之相同的电台,只不过声音不清晰,请教坛中各位求解。我该怎么处理呢?
DSC03797 [桌面分辨率]_副本 [桌面分辨率]
  变频管和中放管

网友A:
感觉第一是,振荡太强,再是,统调还有偏离

网友B:
看下变频,中放的偏流吧,调调中和电容,β值选小点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是,振荡太强,再是,统调还有偏离

振荡太强是管子放大倍数太高吗,还有变频管电流电压我是按原图参数调整的,硅管的是不是该调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变频,中放的偏流吧,调调中和电容,β值选小点的试试看。

变频贝塔值是140,是不是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和中放管放大倍数不要选太大的,50-80倍可以了,电流相应的要降低点,本振在0.2-0.3ma,一中放0.1-0.2m ...

我本振管可能贝塔高了,电流也是按原来锗管调的,看来是调大了,等再调调看

网友D:
强大的机器配置,大红袍 空双联。草帽管  。美丽的作品

网友E:
感觉红袍电阻有点大,相互靠近是否会有电容耦合,影响稳定。

网友F:
线路板布局的第一感觉挺震撼,满眼都是高档的大红袍电阻。
但是否因为这些电阻体积庞大,排版时分布参数恶化失控了,出现自激啸叫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大的机器配置,大红袍 空双联。草帽管  。美丽的作品

大红袍去年四十一斤买的,放那闲着也是闲着,阻值很杂,不过还是有很多需要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实际上用30-40就可以了,放大倍数大了可以在反馈电容上串联一个10欧姆-20欧姆的电阻来减低本振强度。硅 ...

我去找找还有没低贝塔的3CG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红袍电阻有点大,相互靠近是否会有电容耦合,影响稳定。

有可能,不过看大家的回复我感觉还是硅管的偏流和贝塔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布局的第一感觉挺震撼,满眼都是高档的大红袍电阻。
但是否因为这些电阻体积庞大,排版时分布参数恶 ...

高档谈不上,淘宝上论斤卖大红袍的比比皆是,也不贵,你说的也有可能,不过之前一台锗管的741也都是大红袍,就没这现象,元件排列比现在这台密集,不过电阻是立装的

网友G:
你说的能在相邻位置收到相同电台,我记得书上说过这是电台镜像干扰现象,具体得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H:
元件都是那买的?

网友I:
AGC 和本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档谈不上,淘宝上论斤卖大红袍的比比皆是,也不贵,你说的也有可能,不过之前一台锗管的741也都是大红袍 ...

这个板子太漂亮了,立式安装的结构紧凑,高频分布参数的确要好些,

网友J:
都是老货,勾起旧情。

网友:
楼主这手艺。。。。。。。。。。没得说

网友:
      楼主的电路板元件排列整齐美观!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做工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机是调频(FM)/调幅(AM)机?

同感 还发现首图是四连的空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能在相邻位置收到相同电台,我记得书上说过这是电台镜像干扰现象,具体得请高手来回答!

短波常有,中波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元件都是那买的?

都是来自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I:
AGC 和本振

周末好好弄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是老货,勾起旧情。

老货看着结实,大气,高端上档次,很有视觉冲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