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鼠标左键单击变双击和双击过快(非驱动引起)故障

楼主(2014-05-10):
    最近发现旧IBM包里有一个USB鼠标,好像是几年前用过后一直放在里面的,拿出来插上电脑,嘿,还能用,但过了会就有点别扭了,怎么只双击了一次浏览器就出来两个呢,不是每次都这样,10次有1次左右吧,非常不爽,最初以为是鼠标驱动不行,换个鼠标试试,完全没这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鼠标的轻触按键上了,应该是太久没用氧化了,拆了修修吧。

  首先把按键从鼠标电路板上拆下,用小刀的刀尖撬开按键上一边的小扣,用牙签插上,腾出小刀去撬另一边,很容易就打开了,可以看见已经氧化了的触点,喷上清洁剂,用牙签刮触点表面,最后再喷一次,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按下是接通状态(没清洁前超过500欧),正常了,按步骤装回去,再焊回鼠标电路板,插上电脑测试,100次都每一次之前的故障,成功了。

  围观的高手们勿喷,谢谢。

拆下的轻触按键

拆下的轻触按键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就是这个触片氧化了

就是这个触片氧化了

清洁剂,原装WD-40

清洁剂,原装WD-40

网友A:
有拆解的功夫换新的微动开关不更彻底解决吗,不是高手不是喷,算建议好吗。

网友B:
支持一下,保持原装,呵呵。
通常不是太好的鼠标不建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解的功夫换新的微动开关不更彻底解决吗,不是高手不是喷,算建议好吗。

你的建议不错,但手头没有新的,也不缺鼠标,这个纯属打发时间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保持原装,呵呵。
通常不是太好的鼠标不建议修。

我的是便宜货,纯属练练手

网友C:
这些故障常见,能有楼主这样的动手能力就好了。

网友:
换个开关,来的更快

网友D:
其实就是打发时间,纯属乐趣。。。

网友:
呵呵,前几天,也这么清理过一场,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打发时间,纯属乐趣。。。

说得太对了,就是如此。

网友E:
修过好多个,不用拆下来。用管子顺着缝隙滴到开关里面。装上后使用。很快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故障常见,能有楼主这样的动手能力就好了。

事在人为嘛,多练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过好多个,不用拆下来。用管子顺着缝隙滴到开关里面。装上后使用。很快就好啦。

主要是打发时间,想试试自己能否把它完好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