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90B直流电压偏高

楼主(2014-05-10):
福克的杂牌,1.5v电池,成了2.5v了。再大一个档成3V了。无电路图,如何修?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电池问题,不过我把靠近红v的可变电阻调乱了,这个做什么用的?

楼主:
有2个104,瓷片电容,那一个是积分?一个在液晶下牛屎边,一个在三极管9014边上

网友:
我有一块表,也是这个毛病,弄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找到病,感觉是有的地方短路了,可就是找不到。

网友(2014-06-10):
其实,830的表,还是不错的!10及块钱的830,其精度也是不错的!这表,怎么说呢,能修则修,修不了,就直接换了!!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