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6N9P与6SN7的使用

楼主(2014-05-11):
[size=5前段时间装了一台FU19胆机,参考线路图如下,由于手上没有6N9P,就用了6SN7,装好后觉得声音还可以,6N9P是高U管,6SN7是中U管,心里总觉得不放心,请问高手几个问题:
1、在这个线路中,能不能用6SN7?如果用了,对线路和声音有没有影响?
2、如果用6SN7,线路要怎么改?
3、担心输入电容的影响,我的信号是从电位器直接引入,我知道6SN7是可以的,如果用回6N9P,输入电容能不能省掉?]

网友:
6SN7和6N9P的参数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前者的放大倍数小,内阻也比较低。
如果感觉增益够用,最好更换屏极和阴极电阻,使其工作在合适的状态,频响和失真会比较好。

网友:
6SN7就用不着并管了。

网友:
6SN7单级增益可能不够

网友:
2#3$说得比较正确,用6SN7同等条件下声音会较6N9P显得略小,高频端略显不足,.总体通过更换屏极和阴极电阻还是听不出差别的尤其6N9P并管与1/2.6SN7应用相差不大.用6SN7并管由于内阻与跨导都减半,不可取.

网友:
如果6SN7就不要并管了.把它分成两级放大来提高增益吧!

楼主:
虽然喜欢玩胆机,也装了几台,但都是按图进行,对胆还是一知半解,感谢各位高手,学到不少知识,决定还是用6N9P,在卖西屋的6sl7。

网友:
6N9P要比6SN7明显便宜,不建议用6SN7代换6N9P,完全参数不同的两个管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师,等我换回来再感觉感觉。

网友A:
电子管互换问题楼上几位已经回答了,如果换用6SN7,建议采用SRPP电路。这个电路电位器取值过大,与现代音源不太匹配,可改为47K或100K,耦合电容完全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互换问题楼上几位已经回答了,如果换用6SN7,建议采用SRPP电路。这个电路电位器取值过大,与现代音源 ...

太好了,我就是不想用哪个耦合电容,不好的吧影响音质,好的吧太贵,谢谢,就按你说的,用100K的电位器。不想再动电路了,西屋的没有买到,看上的只有一个了,在卖一对白头翁6SL7。

楼主:
今天把买回来的6SL7上上了,效果不错,低音厚实有力,解析力较高,用这个管子还是非常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