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提供海燕713手摇唱机电路图及说明书 东方红101手摇唱机图我有 感谢大家了

楼主(2014-05-11):
请问谁能提供海燕713手摇唱机电路图及说明书 东方红101手摇唱机图我有 感谢大家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功放电路在拾音与收音之间转换------------言论不当请谅解!

网友:
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困难,要是是收音板功放板,被人拆个稀巴烂,需要复原,非要找原电路图,那还能理解,要是没大拆动,线断了,或是啥的,找个类似电路图就行,中波收音机加个电唱头而已

网友:
这机器有收音、功放二块电路板,全部固定在机箱铁板上,拆修比较难。。。

网友A:
翻了8本手册给你找到了,看看吧……

网友:
100米收的。

网友:
我10元收了个北京电唱机厂生产的凌燕713手摇机芯,不知道跟这个一样吗?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A:
翻了8本手册给你找到了,看看吧……

谢谢可达先生,下载一份图纸。手里也有一台残机,收音部分残,机械部分肌无力,一直想拆开发条盒,没找到下手的地方,低放正常。慢慢修。

网友B(2016-06-17):
引用 网友A:
翻了8本手册给你找到了,看看吧……

你好,我现在有一台海燕713的,请问您能发一份说明书和电路图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有一台海燕713的,请问您能发一份说明书和电路图给我吗?谢谢。

那上面不是有电路图吗?说明书真没有,但是用法也不难……

网友:
谢谢可达先生,我也有一个是家里留存的品相很好,留一个图纸以备后用。

网友:
喔,谢谢可达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有完整的海燕713的说明书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