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谊表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各位师傅好!一只华谊8260A测量电阻误差大,调整哪里啊?比如,在20K档位,测量5K电阻还可以,但测量15K电阻只有13K,明显偏小。再有,测电压调整的那个小可调电阻也很不好调,稍微一动就调过了,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A:
电阻不准应该是基准电阻有问题,调压电位器可换高精度多圈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准应该是基准电阻有问题,调压电位器可换高精度多圈电位器。

嗯,该怎样调整?谢谢!

楼主:
各档位一样,都是接近最大值时显示数字小于实际值,怎么回事?

网友A:
找到基准电阻用精度高点的表测试下阻值,误差大的更换或串并联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基准电阻用精度高点的表测试下阻值,误差大的更换或串并联电阻试试

找不到基准电阻,,20K档位上面的都不准了,20K以下的行,,,都是接近档位值得一半以上的示数小于实际值

网友:
把内部图拍照上传让大伙帮你找吧,一般的话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
拍清晰主板图,坛内有的是高手

楼主:
各位高手,看看图片,那个是可以调整的原件,,有两个好像电容的东西,是电压保护电阻吗?压敏电阻吗?是不是这两个元件对测电阻有影响呢?以前可能误测过,电路里面走线有电弧烧灼的痕迹

楼主:
再说明一下,电阻档在20K以后,每档的高值处示数明显比实际电阻值偏小,低值处差不多和实际阻值相符,比如在20K档测5K电阻,示数就是5K,测15K电阻,示数只有13K,好像表笔有电阻并联,,请教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看看图片,那个是可以调整的原件,,有两个好像电容的东西,是电压保护电阻吗?压敏电阻吗?是不 ...

这两个元件是PTC1和PTC2,挨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容量大些的积分电容,我以前遇到过这情况。后来是坛子里高手告诉我这招。和分压电阻没有关系的。

不知道积分电容在那个位置啊?能告诉我吗,看到没有几个电容,积分电容一定不是电解吧,是不是最大的聚酯膜电容?224容量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你搜索我的帖子吧。反正换了个比原来稍大容量的,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电容400伏220N的,没变化,把原来的并上,好了,示数和实际吻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你搜索我的帖子吧。反正换了个比原来稍大容量的,问题就解决了。

再有请教您一下:想买款精度高点的MS8218,但网上说的不是太明白,有的说这款表是上海产,有的说是深圳产还有的说广东产,究竟哪里产的?网上说的是不是经销商的地址呢?怎么会这么多地方出产同一型号的表呢,而且价格相差巨大,有的800元左右有的1600元左右,真是晕,,

网友C(2014-06-13):
我的MS8222H是东莞产,10H电感才量出4H,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S8222H是东莞产,10H电感才量出4H,不好用。

原来这样啊?华谊数字表的产地在东莞吗?我以为在香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有请教您一下:想买款精度高点的MS8218,但网上说的不是太明白,有的说这款表是上海产,有的说是深圳产 ...

既然买800以上的高精度万用表,劝你直接买福禄克,国产表就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