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只用双值反绕法制做的线圈

楼主(2014-05-11):
  这是由MAK1939先生用0.04x250线绕制的磁环线圈,每个线圈29匝,串联电感量205uH,并联63uH,

         频   率              两线圈串联               两线圈并联
          MHz                     Q值                        Q值
          0.545                  1257                        ------
          0.555                  1265                        ------
          0.605                  1290                        ------
          0.705                  1322                        ------
          0.805                  1331                        ------
          0.905                  1324                        ------
          1.015                  1299                         ------
          1.105                  1274                         1426
          1.205                  1241                         1425
          1.305                  1205                         1416
          1.405                  1168                         1405
          1.505                  1129                         1389
          1.605                  1090                         1371
          1.705                  ------                          1351
          1.805                  ------                          1331
          1.905                  ------                          1308
          2.005                  ------                          1283
          2.105                  ------                          1262
          2.205                  ------                          1236
          2.305                  ------                          1211
          2.405                  ------                          1184
          2.505                  ------                          1162

  线圈绕在两只重叠的37mmx25mmx7mm磁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连接法:热1与冷2相连或热2与冷1相连都可以。
   并连接法:冷1冷2相连和热1热2相连。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网友B:
后面那台收信机厉害

网友:
频率高端的Q值明显提升!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台收信机厉害

老弟;学习东西偷看漂亮的XX.你会看走眼的 你没发现数据有惊天的秘密吗?

网友A:
惭愧,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从发现矿坛上有反绕法以来,就一直搞不清楚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从发现矿坛上有反绕法以来,就一直搞不清楚制作方法。

这是L.D.XONG先生制作的示意图。

楼主:
和一只大线圈比,双值反绕两线圈并联后,是不是理论上降低了4倍线阻,增加了一倍线径(表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L.D.XONG先生制作的示意图。

谢谢99版主。方向知道了,串联也似乎明白了,怎么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99版主。方向知道了,串联也似乎明白了,怎么并联?

   串连接法:热1与冷2相连或热2与冷1相连都可以。
   并连接法:冷1冷2相连和热1热2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不用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连接法:热1与冷2相连或热2与冷1相连都可以。
   并连接法:冷1冷2相连和热1热2相连。

这样的切割变化,用分线器?,要求触点一定要好,最好银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切割变化,用分线器?,要求触点一定要好,最好银触点。

是的。如果用陶瓷基板就更好了。

网友E:
学习了 真是无穷的可能..
用法没看懂
请指教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弟;学习东西偷看漂亮的XX.你会看走眼的 你没发现数据有惊天的秘密吗?

串联电感/并联电感>=4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联电感/并联电感>=4

阿帕奇尊者!终于从南极仙翁那里回来了. 除了您说的这个.从极低到极高Q值都很勻称
记得有些线圈Q值高低差一倍以上都有.这线圈Q值那么平均.这绕法非用到大环上不可.大环就有高低很不均的毛病.正在头痛.看到此帖.马上精神为之一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真是无穷的可能..
用法没看懂
请指教

串联收中波低半段.并连收中波高半段

网友E:
大环能这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环能这样用吗?

我个人看法,双值反绕法制做的线圈,最适合大环线圈的制作;

网友:
我去试试 给我的线圈修改一下就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收中波低半段.并连收中波高半段

明白了,感谢原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