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消灭示波器烦人的风扇噪音。

楼主(2014-05-12):
网上买了个二手的SS-7802,感觉还是比较好用,就是那烦人的风扇噪音让人受不了,开机半小时头就要昏了,拆机看里面有个3-4CM大的风扇,负责电源板散热,特向各位老师请教,这能不能改装一下呀,换散热器或风扇是否可行,对示波器不是很熟悉,不敢下手。

网友:
有同样规格的为什么不能换用?

网友:
风扇越小效率就越低,转速就必须很高才有风,我变频器里面也是这种风扇,我就把它拆掉了,换成大风扇,降低一半电压使用,就很安静几乎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换12cm的大风扇,钻两个眼固定在后盖上,向上吹风,上盖开孔~~~大风扇噪音频率低点,能忍受,小风扇噪音频率高,很难受的说~~~~想完全免除噪音就换线性变压器吧~~~

楼主:
上机盖开孔换12CM大风扇好办法,试试。

网友:
换没有风扇的示波器。

网友:
装个温控开关吧,到了温度才启动!

网友:
为保持仪器的原状,换个稍好的风扇就行,现在市场上笔记本电脑用的低噪声风扇品种繁多,要是再串上个指甲盖大小的小型温控器更好。

网友:
我的示波器的风扇声也很大,准备换个风扇。。。

网友:
换个新的就小了  我的也是我换了同样的日本的台湾的风扇就小了

网友:
把示波器卖了吧   买日立v-????有几款 无风扇靠吕机壳自然对流散热的   没有噪声

网友:
最简单就是换超静音风扇,世界瞬间就清净了。。。

网友(2016-04-16):
取消掉原来的风扇  单独外接安装一个静音的好风扇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