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泰信AT5011频谱仪的读数

楼主(2014-05-13):
如题,该仪器怎么读取屏幕上的信号幅度
刚接触这玩意,就读数不会读.. 上面的刻度标有0% 10、90、100,在实际使用中应该怎么正确读数?求解。希望知道的朋友给说说

网友:
等待楼下老师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格10dB,通常以最高处刻度线作为参考,可以设置成绝对电平,也可以设置成相对电平,从最高处刻度线往下,每低一格就增加-10dB。

假设设置最高处是-30dB的话,到屏幕最底下一格就是(-30)+(-80)=-110dB,以此类推,衰减器为10dB步进、总量40dB,用来衰减输入信号,所以投入衰减器之后,还要加上衰减值,当投入40dB的衰减之后,参考电平就变成+10dB了。

频谱仪的混频器最佳绝对电平为-30dBm,输入信号高于这个电平之后就要用衰减器,以免信号过大造成误差和烧毁混频器!如果输入信号小于绝对电平-30dBm,直接用屏幕刻度读数。

dBm指的是功率电平值,这里一般是50欧的系统,如果要换算成电压电平,再根据有关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格10dB,通常以最高处刻度线作为参考,可以设置成绝对电平,也可以设置成相对电平,从最高处刻度线往下 ...

谢谢答复。琢磨了许久,刚算是搞清楚了,但还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格10dB,通常以最高处刻度线作为参考,可以设置成绝对电平,也可以设置成相对电平,从最高处刻度线往下 ...

还要看参考电平的,之前没留意这点  模拟的机器读数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看参考电平的,之前没留意这点  模拟的机器读数比较麻烦

数字的类似傻瓜相机,按下快门就成像,传统的得理解基础掌握技巧,免不了简单计算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来学习

网友(2017-07-24):
最近经常看看有关扫频仪、频谱仪等的帖子,每当看到“JHXC”老师的回复机会认真拜读,从回复中可以看出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并且叙事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而最重要的是他诲人不倦的品格。谢谢JHXC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类似傻瓜相机,按下快门就成像,传统的得理解基础掌握技巧,免不了简单计算一下!

您好!想请教下AT5011频谱仪故障的问题。现在是频谱显示比实际输入的电平要低30个dB,检查了下衰减器没坏,混频器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当然了,我现在不能排除换上去的那个混频器也是好的,因为是拆机的。有可能是哪部分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