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成果,shh1改成了高阻

楼主(2014-05-14):
绕线包一旦动了手,就停不下来了啊。昨天拆了个 shh1,里面做工太结实了,两个线包,每个绕了440匝,一共880匝,电阻约80欧姆,用的强磁钢,强磁钢和极靴是精密磨过的,振簧是压铸的,虽然很精密,但显得笨粗,没有巧如舌簧的感觉,设计不如sc-350简约,也没法调整,估计制造成本高于sc-350。拆下线包开绕,一个绕了3800匝,自然断了,计划绕4000匝的,只好不绕了,另一只竟然在3600匝时又断了,只好把另一只拆了200匝,一共是7200匝,其实绕线包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焊接,要是从根部断掉就前功尽弃了,还好,哆哆嗦嗦焊接好了,直流电阻4.88k,电感量约4.7亨,阻抗30k左右,这种结构的线包要是装反了就没有声音,可用电感法测量确定。装配之前要准备好两片结实的薄金属片垫在极靴和振簧之间,然后拧紧紧固螺丝,焊接连接杆,抽出薄金属片,就大功告成了。还有个小插曲,这种结构焊接连接杆不容易啊,焊了好几次,温度上升不少,本来准备量电阻看还通不通电,一量大吃一惊,电阻比原来高了5%,温度与电阻的关系在这里体现的太明显了。无图无真相,上图

试用的结果还算比较满意,但与付出的劳动来比较感觉这种耳机没有改造的必要,个人很不满意这种设计。

网友A:
改SHH-1比改SC2-300困难多了!赞一个!!

网友B:
钦佩!实践出真知。
可否再详细爆点料?窃以为强磁钢不一定好,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SHH-1比改SC2-300困难多了!赞一个!!

就是呢,我一边改,一边在心里骂这个设计师呢,怎么设计这么个东西出来啊。估计还不如老铁片耳机,明天准备改老电话话务耳机成高阻耳机。

网友C:
用多大的线改的?
我用0.04的线把SC2-300改成了2.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钦佩!实践出真知。
可否再详细爆点料?窃以为强磁钢不一定好,容易饱和。

我也认为这样容易磁饱和,可能设计师考虑到这一点了,极靴和振簧用料很粗,音质就不在考虑之例了,我很佩服790厂的设计师,什么都考虑到了,可以说是现代微型电声器件的鼻祖和优秀代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线改的?
我用0.04的线把SC2-300改成了2.2K的

估计是0.04的,就是风扇摇头电机里面的。没有什么要报料的吧?感觉改个高阻耳机也不是什么神秘和太难的事情,年轻人手脚和眼睛好,很容易就改好了,不像我们老家伙要一整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0.04的,就是风扇摇头电机里面的。没有什么要报料的吧?感觉改个高阻耳机也不是什么神秘和太难的事 ...

呵呵,0.04的新线本地难找,我也是拆家里风扇摇头电机里的线。

网友:
这耳机改难度较大。

网友:
改SHH耳机的人不多。

楼主:
哈哈,一下子加这么分啊,谢谢版主和各位老师。下次我自己做舌簧耳机岂不是要加更多的分啊,现在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准备仿350造一个舌簧耳机,振膜用超薄喇叭的,舌簧用猫中的坡莫合金变压器的片子做。

楼主:
现在在房间里拉了根4米多的线,并个二极管,身体当地线,可以清晰的收到中国之声,还不错,靠近电脑杂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钦佩!实践出真知。
可否再详细爆点料?窃以为强磁钢不一定好,容易饱和。

实在没什么可以报料的了。突然想起原来修汽车的师傅有一种调火花塞间隙的片子,用于调这种耳机的间隙估计不错。小点灵敏度估计高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没什么可以报料的了。突然想起原来修汽车的师傅有一种调火花塞间隙的片子,用于调这种耳机的间隙估计 ...

机械工具中有种厚薄规,可以用此。

网友E:
我改后的感受相同,
这金黄色耳机,多了就选最好的用,也不要改高阻,不过改的拆卸过程有点小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工具中有种厚薄规,可以用此。

专门买就不好了,这种耳机的间隙应该由衔铁的中央突起决定了其不可调节,除非拆下来磨掉一部分,但这种耳机磁性很强,搞不好就吸死了。原来我想把这种磁铁换成低强度的,但一看加工那么精密,没办法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后的感受相同,
这金黄色耳机,多了就选最好的用,也不要改高阻,不过改的拆卸过程有点小趣 ...

呵呵,手里没几个高阻耳机不好玩啊。眼睛好、掌握技巧的话还是很容易改高阻的。这是我刚才用改的高阻耳机试验的低成本矿机,嫌线拖着不好,找块泡沫绕在上面,效果还好点。材料成本才几元。

网友:
哆哆嗦嗦,传神。

网友F:
这种耳机改过一个,衔铁的两面间隙由衔铁两个罗钉的松紧度来调整衔铁平衡是否吸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耳机改过一个,衔铁的两面间隙由衔铁两个罗钉的松紧度来调整衔铁平衡是否吸死。

可以这样调的话这种耳机就不错哦,仔细一想好像不行啊!螺丝在中间,随便松那一边螺丝,只会使吸死的更加吸死,感觉不行啊。还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等温度降下来才能抽出金属垫片。我没有注意这点,感觉耳机小音量下好像有点失真,也许是检波的问题?

网友F:
先微拧紧其中一颗再拧紧第二颗微调永远调第二颗,两螺丝力矩一样时两头压力平衡了衔铁中间突起点就不会压偏打滑那时就不会吸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微拧紧其中一颗再拧紧第二颗微调永远调第二颗,两螺丝力矩一样时两头压力平衡了衔铁中间突起点就不会压偏 ...

看来不能武断地下结论,如果螺丝下面的衔铁固定端某方向设计成不等厚的,也许就可以调节,不知道谁测量了没有?

网友G:
那个骨架真是个脆啊,一碰即碎好无奈啊!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骨架真是个脆啊,一碰即碎好无奈啊!果断放弃。

是的,比较脆。但比塑料的好。做起来有点难度,我今天“雕”了一个骨架,用0.5mm的环氧树脂板做的,很结实,准备用于制作仿350舌簧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比较脆。但比塑料的好。做起来有点难度,我今天“雕”了一个骨架,用0.5mm的环氧树脂板做的,很结实 ...

期盼舍簧耳机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盼舍簧耳机制作成功!!

准备发一个专贴直播制作过程,材料成本应该不会超过10元。现在准备的材料是超薄喇叭一个,1.5元,坡莫合金变压器一个4元,细线若干,骨架一个。目标是在灵敏度上打败洋耳机。737很可能是山寨的国产耳机,真正优秀的国产耳机应该是790厂的350,其设计思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至少在微型电声领域内都是世界上领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准备发一个专贴直播制作过程,材料成本应该不会超过10元。现在准备的材料是超薄喇叭一个,1.5元,坡莫合金 ...

难点在振膜,需要的是适当的刚性弹性,还有波纹伞状形状,模具?现有材料几乎无以取代。除非拆解300或SHH-1.
总之,几乎不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点在振膜,需要的是适当的刚性弹性,还有波纹伞状形状,模具?现有材料几乎无以取代。除非拆解300或SHH ...

就是用的小喇叭上的塑料振膜啊,现在已经把磁铁磨去了,还有动圈没有拆下来,拆了进一步减轻振膜的质量。利用小喇叭的振膜和盆架,制作就简单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小喇叭上的塑料振膜啊,现在已经把磁铁磨去了,还有动圈没有拆下来,拆了进一步减轻振膜的质量。 ...

小喇叭的振膜,张力很小,对舍簧片的较大的张力,几乎无能为力,不是吸上面就是吸在下面,不能实现张力平衡,怎实现震动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喇叭的振膜,张力很小,对舍簧片的较大的张力,几乎无能为力,不是吸上面就是吸在下面,不能实现张力平 ...

您真是个行家啊,我没有考虑到张力的问题,也不太懂。不过我有信心改进一点。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