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共电式电话机:求助它的型号和产地!

楼主(2014-05-14):
不知型号,产地!底板上是光板什么时候信息也没有。生产时间大概是73~74之间。
装在电话线上还能接听,要是装个拨盘就能打了。
当当摆设怀旧还是不错滴。

外形像个老爷车
透视图

全铝外壳的电磁式送话器和碳精受话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录机···

非原装语录。

网友:
乙告知;交通部57工厂/文革产......

网友B:
这款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铁路系统专用的话机,用于系统内部调度、接收指令等。

网友:
好机器,成色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原装语录。

配个拨盘更漂亮

网友B:
我收藏的这种有拨号盘。

网友:
图片的效果非常的专业级别了

网友:
真正的语录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铁路系统专用的话机,用于系统内部调度、接收指令等。

哦!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个拨盘更漂亮

还是原汁原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藏的这种有拨号盘。

好像您这个的年代要晚一些!您这个有写生产日期吗?

网友D:
一直没有搞明白 这东西怎么拨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有搞明白 这东西怎么拨号的

这个没拨号盘也就不能拨号了,所以是个内线电话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拨号盘也就不能拨号了,所以是个内线电话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有搞明白 这东西怎么拨号的

这种电话小时侯见过,是专线,不用也不能拨号。

要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拿起听筒,就会有女服务员问你;请问你要哪里? 或者你对着花筒说:总机请给接 XXXX号码,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和通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话筒上没有开关.看看我这个全新原装

成色真好!您的电话话筒上那个铁块应该还起到一个配重的作用!不知道内部是否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有搞明白 这东西怎么拨号的

附机,只接听不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舍得打开估计是一样吧

后期像这种辨子线的电话内部有简化了: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话筒上没有开关.看看我这个全新原装

漂亮~~~~~~~~~

网友F:
楼主好
您帖子中的是供电式调度电话 铁路上用的比较多
供电电话外接6V甲电或不间断电源 接上外线需要加一台选叫设备
响铃只能让总台选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
您帖子中的是供电式调度电话 铁路上用的比较多
供电电话外接6V甲电或不间断电源 接上外线需要加一 ...

谢谢

网友G:
透视图是怎么得到的?这东西不能拨号的,就是由总机接线员通过插拨插头及送电振铃的.来实现两两电话机间的通话.

网友:
我有更老的,手摇电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透视图是怎么得到的?这东西不能拨号的,就是由总机接线员通过插拨插头及送电振铃的.来实现两两电话机间的通话 ...

透视图是怎么得到的?
PS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