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但很有效的"频谱仪"

楼主(2014-05-14):
前段时间在网上购得一USB的dvb。如图

使用中发现对我们玩调频收音机很有帮助。当你没有频率计和高频率的示波器时,想玩高频率的东西,这是个很好的小工具。
下面看看这个东西能干点啥?

这张图是我们这里的调频广播图;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所有频率的调频广播

然后把频率设到430M-450M频率段

可以看到,杭州的439.850M中继.

再拆个收音机,找到本振线圈,将接收器的接收天线放到线圈旁感应本振信号。

然后将收音机的接收频率调到88M

可以看到振荡频率

98.7-88=10.7  (中频) 呵呵,不错。

再看高端107.1M

117.78-107.1=10.68
在调谐时可以看到本振频率在屏幕上游走,很有意思.
我这个小收音机还可以,呵呵.

想知道晶振工作时的频率,当然也可以

测30M的晶振.

以上所有测试都是无线的,不用接线到振荡电路很方便.同时不用担心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好象牌子还挺多的,哪个用来搞频谱仪好用些呢?

无所谓牌子,只要是rtl2832u r820t芯片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真是个好东西,无线感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个好东西,无线感应的吗?

是的,不用连线,只要将接收小天线靠近想要测频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很有趣的试验

网友:
有趣,神鸡老师很专研啊

网友:
不错,很感兴趣,在哪买的,神机老师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这个网上资料很多,大家收一收.X宝上收 rtl2832u r820t即可.便宜的哦.

网友C:
这个是软件收音机吧。请问神鸡老师,你测试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
软件无线电??有点意思,改天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软件收音机吧。请问神鸡老师,你测试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是多少?

我的这个最低24M 最高我测过我的对讲机430M.没有信号源看它的简单说明可以收到1090M的飞机导航信号.

我上面列出的只是作为小仪器使用的一些应用,其他列入收听调频广播对讲机收听及看数字电视和飞机航行轨迹等.网上也有改进的帖子,可以将最低频率做到100K.收SSB, CW等.

网友:
看介绍,第一次了解,谢谢。

网友:
神鸡老师工具很给力,可惜我不玩收音机

网友:
SDR软件无线电

网友:
这个灵敏度不是很好,初步测了一下,大概就在-50﹌-60dbm的位置上,确实,在近距离测试可以,甚至可以做一个环形的天线。结合SDR,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频谱仪的作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东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知道还可以这么玩,哈哈,谢谢喽。

可以看到很多谐波哦

网友:
开发了新功能。不错!

网友:
有点意思,改天弄个玩玩

网友:
USB的dvb真的可以模仿"频谱仪"妙招。

网友:
好东西,我也去网上看一下,找来玩一下,哈哈

网友E:
没有看懂USB的DVB是干啥的,我到网上只查到一些天线类的东西,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不错哦,好象牌子还挺多的,哪个用来搞频谱仪好用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懂USB的DVB是干啥的,我到网上只查到一些天线类的东西,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搜关键字  rtl2832u r820t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只能做定性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关键字  rtl2832u r820t 就可以了.

噢好的谢谢了已经拍了一只五十元的,回头试试,看能否收到430MH的业余频道。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可以测试高频,买了一个,拿到后看看能不能测试高频遥控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所谓牌子,只要是rtl2832u r820t芯片的就可以了

高频能到多少?能到1G吗?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就去买了一个,已经发出来了。呵呵!
这个冒似比专业频谱仪更先进。
把晶振换准确些,可以准确的测量频谱了。

网友:
有意思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能到多少?能到1G吗?

最高我测过我的对讲机430M.由于没有高频信号源,最高频率没实测过.不过看它的简单说明可以收到1090M的飞机导航信号.

网友:
正好最近用到这个频段,收藏下

网友A:
业余搞搞,有这样的条件也不错了吧,大致看到频率、谐波和场强这些东西也很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搞搞,有这样的条件也不错了吧,大致看到频率、谐波和场强这些东西也很好玩了。

是的 ,少花钱多办事.

网友:
有趣,也拍了一个玩玩

网友G:
哪里买的?请给链接买一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买的?请给链接买一个去。

X宝上搜关键字  rtl2832u r820t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能测5~6G 的信号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X宝上搜关键字  rtl2832u r820t 就可以了.

楼主!我发现可以用的软件很多种,不知道楼主用的是那个软件?能提供下载连接吗?

网友:
是呀,有软件吗?

网友:
拍了一个,还没到。扩展频率的资料也搜到了。这种玩具级频谱仪,测量用接收机还是很有用的。精度灵敏度业余玩玩足够了。
微伏级的高频测量频率计和示波器是搞不定的。这个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发现可以用的软件很多种,不知道楼主用的是那个软件?能提供下载连接吗?

软件我搜集了一些,可是找不到好的网盘.原来放在百度盘上结果给屏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软件我搜集了一些,可是找不到好的网盘.原来放在百度盘上结果给屏蔽了.

第二张图,能设置扫描频率范围的是什么软件?名字说一下就行了。我网上去找。我下了两个都好用,能收到当地的FM广播。就是找不到能设置扫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张图,能设置扫描频率范围的是什么软件?名字说一下就行了。我网上去找。我下了两个都好用,能收到当 ...

http://www.hellocq.net/forum/read.php?tid=326409

网友I:
买来后还需要自己下载软件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来后还需要自己下载软件安装吗?

先装驱动,再根据你想玩什么装什么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软件我搜集了一些,可是找不到好的网盘.原来放在百度盘上结果给屏蔽了.

我也买了一个,但没有带扫频的软件,能否传一份吗?推荐下也行,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但没有带扫频的软件,能否传一份吗?推荐下也行,先谢了

我所收集的软件;
http://pan.baidu.com/s/1ntkFU9j

带扫频的看这个:
http://www.hellocq.net/forum/read.php?tid=326409

网友:
有学问。学习了。。

网友E:
你用的软件是随机带的还是自己找的啊,我也购了一只怎么没有这个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软件是随机带的还是自己找的啊,我也购了一只怎么没有这个软件呀。

???55楼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55楼呀.

楼主!这个扫频的软件超级难安装,安装几次均失败。你用什么方法安装的。你贴的地址27楼上转的软件能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扫频的软件超级难安装,安装几次均失败。你用什么方法安装的。你贴的地址27楼上转的软件能下吗?

我是win7,默认安装(c盘)就是不成功。显示如图:

后来指定安装到d 盘,就OK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应该是数字高频头,和传统的复杂模拟不一样,接收到的信号被半导体直接分频了。这十年来,fm车机,tv,mp3和手机带的收音机,都用这种结构。

网友:
哎呀,这个软件安装麻烦啊,安装完成后无法打开,安装驱动把我以前的驱动都给废了,只得卸载掉,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失败告终。

网友J:
这个软件扫频范围还真大,我用HDSDR的频率范围才1M,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软件扫频范围还真大,我用HDSDR的频率范围才1M,

呵呵,它是速度换范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它是速度换范围.

扫频软件难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扫频软件难安装啊

好像还可以吧.就是在安装前驱动一定要正确安装(在设备管理里显示已安装不能有惊叹号).然后再安装扫频软件.扫频软件最好不要默认要选择安装到D盘.

网友:
软件是挺麻烦。

网友K:
很早就想搞个能显示接受到周围电磁波情况的东西,就是这玩意了,呵呵,自从神鸡来论坛后,我们都成了败家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早就想搞个能显示接受到周围电磁波情况的东西,就是这玩意了,呵呵,自从神鸡来论坛后,我们都成了败家子 ...

便宜,多败点.

网友L:
神鸡老师,我按照你的教程指示,驱动装出来就是这个款式,安装RTLSDR软件总是不成功,请你看看这个驱动是否正确?另外看了其它驱动安装说明是要安装一个Bulk-In,Interface这种,可是我安装Zadig时它没有这个啊,还有就是我的硬件也和你的不一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呢?请神鸡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神鸡老师,我按照你的教程指示,驱动装出来就是这个款式,安装RTLSDR软件总是不成功,请你看看这个驱动是 ...

首先是驱动zadig.exe,注意有两个版本,xp系统要安装zadig_xp.exe.
装好后将压缩包里sdr-install.rar解到硬盘里,不用安装。直接运行sdr-install.rar\sdr-install\sdrsharp\sdrsharp.exe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驱动zadig.exe,注意有两个版本,xp系统要安装zadig_xp.exe.
装好后将压缩包里sdr-install.rar解到 ...

哦,是这样运行的啊,我试试,我是win7,安装的Zadig是不带XP,谢谢神鸡老师!

网友:
好高級的玩意....

楼主:
今天又扫了手机信号,如图:

网友:
郁闷,扫频软件总是安装不成功,也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