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测运放辨别真假

楼主(2014-05-14):
假冒运放一般是用廉价运放假冒的,所以它的再现方波的能力肯定要比原装差很多,所以用方波测试是辨别运放真假的有效方法。下面是本人用50KHZ方波测量部分运放的对比照片。

AD827高压摆,宽频率,能够无失真放大50KHZ方波(注:测试的时候刚好DF1641A坏了,用的是简单的信号发生器,所以到50KHZ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并不是AD827放大失真造成的)信号。

国产F4558,方波已经变成梯形波了。

JRC4558比国产的要好些,但也已经不能胜任不失真放大了。

国产NE5532,还基本是方波信号,但失真已经较大了。

假冒OPA2604,测量结果与JRC4558差不多,李鬼现形了。

补充内容 (2016-5-5 17:21):
用DF1641A测试的波形在34楼,34楼的测试更加真实,请坛友到34楼看更加真实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用方波测试一个放大器和用正弦波测试是同样的,只不过方波在时域,正弦波在频域,都是考察放大器的 ...

我不想和你争论运放那个更适合音频放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争不出个结果的。但在你这段话中,有两点错误是应该纠正的,一是说用正弦波与方波测量是一样的,这是十分错误的。正弦波并不能正确反映运放的频率响应,比如如果你用5K-500KHZ频率的正弦波测量不同的运放,他们得出的波型是一样的。但用方波测试,他们的波型就不一样。这不用我说,略懂一些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只有你对此却视而不见。二是”某某频响不好的运放在音响范围当中可以被认为是假运放,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对比运放指标,而我的这种测量,从头到尾都是以运放压摆和频率带宽为对比标准的。比如OPA2604的压摆和带宽都比NE5532高不少,但在测量中,其重放方波的能力却比NE5532差,跟4558基本一样,那么这个运放就是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还认为不是,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一个人不顾事实的话,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网友:
我倒不是和稀泥的。
我觉得上面两位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运放确实有各自的应用领域,在音响方面的应用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测试也应该针对一定的转换速率以上的运放来进行。不过楼主测试的几种运放也经常被人们用到音响上,所以这种测试具有实际的意义。通过对方波的响应来判断运放的频率特性很直观,虽然有些细节不太好观察,但一个指标很高的运放测试波形很差无疑可判断为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827 太牛了,好漂亮的波形

这个波型是不够完美的,因为用的是简易的信号发生器。刚好我的DF1641A信号发生器修好了,现在发一个原始波型与运放放大后输出的波型对比照片,看看失真的程度。

DF1641A输出的50KHZ波型

AD827放大后的50KHZ波型

JRC4558放大后的50KHZ波型

NE5534放大后的50KHZ波型

OP275放大后的50KHZ波型

假冒OPA2604放大后的50KHZ波型

网友(2016-05-10):
前几天看楼主帖子,也搭个大约10倍电路看看,同相输入(Rf取10K,,R1取1k),100KHz方波,

白字的AD827,对方波响应好,
OP275测的是贴片的,感觉旧的直插OP275听感最好,可惜装在它处,没能测,
JRC的还是不错,JRC072,TL072听感也不错。,

这片827是坏的(用在音频前置里,声音小发沙),波形成了三角波

芯片表面印飞利浦图标的5532,

大S5532

贴片OP275,

楼主(2014-05-16):
引用 网友C:
要看清楚楼主帖子的题目,再一起议!
有些话,都不知扯到哪里了

标题和说明都说是辨别运放真假,有人却东拉西扯,真是无奈得很。

网友D:
好性能的运放就是看出来的!

网友:
旁边的那个坛里的神人们,绝对不敢跑到这里自找PK,否则的话定让他们有去不回!埋葬在矿石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性能的运放就是看出来的!

看的话,要凭借经验,而且还不一定都被全部的人认可,测量就不一样了,照片摆在这里,一目了然,不得不承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的话,要凭借经验,而且还不一定都被全部的人认可,测量就不一样了,照片摆在这里,一目了然,不得不承 ...

旁边论坛大婶都是用耳朵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下,以后有空要试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边论坛大婶都是用耳朵看

耳朵听的只是个人感觉,测量的绝对真实。当然有些问题还要探讨,比如用AD827虽然能够无失真的放大信号,但等量放大使高音过于突出,有人听了感觉变生硬了,所以有人喜欢OP275之类,测试也表明OP275会把一些信号变得更加圆润一些。下面是500KHZ测试结果,由于信号发生器的问题,这个500KHZ已经不是方波了,但对比一下还是看出问题来。

AD827/EL2244能够无失真放大。上为AD827,两者无失真放大能力没有什么差别。

LF351,变成三角波了,但仍有一定幅度。

NE5532,也是三角波,但幅度比上面的高。

NE5534,有频率失真。

OP275,波型变得非常圆润

假冒OPA2604,已经失去放大能力。

TL072C,也是三角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楼主商榷一下:你的“好”运放是什么概念?有很多的运放并不是用来放大高频信号的,他们是用来做仪表的, ...

我在这时只是说辨别运放真假,并不想刻意对运放作主观听感评价,因为听感会因人而异,争不出个结果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朵听的只是个人感觉,测量的绝对真实。当然有些问题还要探讨,比如用AD827虽然能够无失真的放大信号,但 ...

旁边的论坛里大婶们都自以为是,各个嘴都挺硬 ,我想反问一下,大婶们0.5%以下的失真有多少人不用眼睛看就能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楼主商榷一下:你的“好”运放是什么概念?有很多的运放并不是用来放大高频信号的,他们是用来做仪表的, ...

您是第一个冒出来的,0.5%以下失真您能听出来吗?

网友E:
最好找同型号的真假运放进行对比,看看差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找同型号的真假运放进行对比,看看差别在哪里。

又不是卖运放的,这个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