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给MP3解码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较好方法是找到mp3内电池接线,另接。

网友:
usb 口5V,锂电池满电4.2V。看电路对电压要求了。

网友:
同意3楼看法,找到mp3最终供电的接点,直接把3.7V锂电池接上去,不要通过USB插口。

网友:
     说实话,我不了解mp3的电路。我只是猜想,电路要求3.7~5V,是否电路在3.7V工作,通过USB口输入电脑供给的5V后,要经过相应的电路转换成3.7V为mp3供电。而你现在直接使用3.7V锂电池,就不需通过USB口,直接接到mp3的供电接点。
    正如我开头所说,上述电路我并不了解,仅仅是猜想。但是按照这个设想接入3.7V电池,不会有问题的。也没有必要另外开孔,就用原来的USB口,把里面的接线改动一下即可。
    为稳妥起见,请你再咨询一下内行。

网友:
建议你拆开看看,usb如何连接的,不就知道了。要动手

网友:
最好把18650電芯接到解壓板原電池接口,這樣利用了原機的充電線路,安全

网友:
先用一节电池试下行不行再动手吧, 有些电路低点电压是可以的,不行就找块充电宝的电路加上去就有5V了。

网友:
18650两节电池并联电压有些低。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移动电源,现在搞活动的移动电源价格不是很高,这样既不用破坏解码板结构,移动电源还可以用在别的数码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是的,因为我做的小音响是放到自行车上的,不能做的太大了,所以电池就受到了影响,我也考虑一下移 ...

关注一下移动电源吧!现在很多移动电源体积和18650两节电池并联后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