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几个数字表不如指针表的例子

楼主(2014-05-15):
以下应用数字表不行:测量十几伏以内稳压管的稳压值,测量be结或bc结正向电阻轻微变大的三极管(只有几十毫安以上电流才能看出),测量场效应管导通情况,测量可控硅导通情况,代替电阻箱给工作电路中的三极管施加一个偏置电阻,以观察电路工作状态变化,测量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有些瓷片电容、按键、软击穿的二极管、三极管只有加10V以上电压才漏电,观察几千微法大电解的充放电情况。
   以下的应用虽然数字表也能完成,但效果要差很多: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好坏,测量可调电位器好坏,测量水等液体的导通电阻,测量几伏以下小电机的好坏,测量音频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用一个好集成块作对比、用电阻法判断所怀疑的集成块的好坏,一边调节可调元件一边监测电压变化情况,快速判断某条供电电路是否存在短路,在路测某些大阻值电阻(在路测电阻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有优缺点,指针表有时会使晶体管误导通,可以交换表笔再测一次看看,数字表有时在测大电阻的时候,会受电路中电容残余电量影响,测量不准)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总结一下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示波器的例子,我也抛砖引玉来个电灯不如煤油灯的几个例子吧

1、煤油灯技术成熟,价格稳定;电灯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从白炽灯到水银灯到 LED 灯,都不成熟。
2、煤油灯使用寿命长,性能可靠,一灯几代人都可使用;电灯寿命短,说不定一通电就烧掉,性能不可靠。
3、煤油灯一次性投资小,电灯一次性投资大,还要配套电网增容。
4、煤油灯有古典味和传统风格,灯味很浓,拨弄灯心的感觉真好;电灯没有灯味,太现代,离经背道,没有加注灯油的快感,摁开关也没有划火柴点煤油灯的乐趣。
5、煤油灯有艺术品味,是艺术品;电灯是商品,没有艺术品位。
6、煤油灯火昏暗闪烁中有层次有浪漫情调,电灯亮度稳定单调乏味,太亮没有气氛。
7、用煤油灯不是马上就得到照明。要灌煤油,找火,点火,就像隐士大师,深藏不露、慢工出细活;使用电灯的都是年轻人,一摁就亮,太浮躁。
8、煤油灯不用电,沙漠地区也可使用;电灯没电了等于瞎子。
9、煤油灯使用风险小,电灯风险大,容易触电死亡。
10、旧煤油灯有收藏价值,不仅保值甚至还能增值,电灯旧了就只是电子垃圾。
11、煤油灯有助于保持视力。老辈人都用煤油灯,很少得近视眼;现代人都用电灯,很多都照坏了眼。
12、用煤油灯需要常擦灯罩,擦罩罩时可要很小心,否则会把玻璃罩擦碎,有助于使人勤快、细心。;年轻人因为用电灯,有谁擦灯泡呀!所以年轻人普遍粗心、懒惰。
13、煤油灯还能烧蚊子玩,电灯只能看蚊子玩

网友:
9、煤油灯使用风险小,电灯风险大,容易触电死亡。

不小心碰到容易引发火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总结一下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示波器的例子,我也抛砖引玉来个电灯不如煤油灯的几个例子吧

1、煤 ...

知道你会有话要说,所以正等着你开口呢

网友:
指针表测量三极管直观、准确,这个是数字表无法替代的。

网友:
原来模电大师BobPeace对万用表理解还是没有楼主深啊

他居然推荐用数字表调试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总结一下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示波器的例子,我也抛砖引玉来个电灯不如煤油灯的几个例子吧

1、煤 ...

你也不要完全否认。

什么好、什么不好是有条件的。其实楼主说的是相当部分希望简单投资又能获取丰厚回报的操作人员,总是希望用一块万能的电表去给那些通用元件定生死,借以完成元件级的维修;再就是,用一块万能的表测试一些所谓的电路参数,其实这是很勉强,有时甚至是徒劳的。但是,即使先生您看不起的办法,的确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当然解决多大的问题又是一回事,起码能够折腾到一定的回报吧。

事实上,指针表的那些功能就是百姓判案,一旦弄到法官那里,当然就要一条一条套用刑法了! 你不能视而不见吧。

元器件用电表测试,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至于具体的元件质量怎么样,谁也无法知道一只具体的三极管质量怎么样。

数字表毕竟进入到我们的操作,其实想用简单的方法去完成指针表的那些功能,无非就是弄点简单的附件照样有效,有时候更加有效,问题是操作者需要开阔一下思想,非得要数字表去做指针表的事也是举手之劳!

此类话题网络上非常普遍,其实,个人认为不是数字表不行,而是我们需要变通和适应。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厂家就叮准这点,弄出看起来不伦不类的玩意,看起来还有相当的销路,你总不能要这类厂家关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要完全否认。

什么好、什么不好是有条件的。其实楼主说的是相当部分希望简单投资又能获取丰厚回 ...

我不是否认 --- 而是说,和我举的煤油灯的例子,也是一样的,无非是你怎么取舍罢了。

btw. 如果我告诉你我家还有煤油灯而且不久前还在用你会怎么想

网友:
大动态的数值必须用指针表,多高级数字表也不成,汽车速度表直到现在还是指针的,数字只会无规律乱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否认 --- 而是说,和我举的煤油灯的例子,也是一样的,无非是你怎么取舍罢了。

btw. 如果我告诉 ...

对,怎么取舍、怎么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总结一下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示波器的例子,我也抛砖引玉来个电灯不如煤油灯的几个例子吧

1、煤 ...

说的太好了!我这个帖子就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出来的

网友C:
还有一条:指针表可以大体判断电容的好坏,数字表不行
指针表用于维修时省电。数字表耗不起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怎么取舍、怎么适应!

楼主和一些人说的指针表的“好”,其实以严格的眼光看是“不好”、“不理想”,比如激励电流大(可以测小电机)、激励电压高(可以测稳压二极管)、(作为电压表)内阻低(可以代替电阻箱)等等,这些实际上是缺点,但在那个年代被“扬长避短”发挥成优点了,数字表其实是更接近“理想”的仪器,比如激励电平低可以避免损坏被测器件;(作为电压表)内阻大防止对被测电路产生影响,等等,但如果总是以“不理想仪器”的“扬长避短”使用法去用,那么理想的仪器反而“不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btw. 我以前就说过如何用数表量场管和可控硅,认为数表做不到的人只能说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条:指针表可以大体判断电容的好坏,数字表不行
指针表用于维修时省电。数字表耗不起电池。

8、煤油灯不用电,沙漠地区也可使用;电灯没电了等于瞎子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个的

网友:
还有一点,数字表反应太慢,有时是致命的,如修电视烧行管故障,为确定是否电流大导致,需要一秒内瞬间检测下电流,过大立即关机,管子会没事,而数字表则要延迟几秒稳定下来,可能管子已经不保了

网友:
说的不错 ,有时习惯用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一些人说的指针表的“好”,其实以严格的眼光看是“不好”、“不理想”,比如激励电流大(可以测小 ...

“btw. 我以前就说过如何用数表量场管和可控硅,认为数表做不到的人只能说呵呵”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请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在不同的应用场合,能体验出各自的便利性,现在万用表也不太贵,不妨准备一块数字表,一块指针表,这会给您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总结一下数字示波器不如模拟示波器的例子,我也抛砖引玉来个电灯不如煤油灯的几个例子吧

1、煤 ...

说得好 太生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好了!我这个帖子就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出来的

给你断网断电,看你怎么写 。曾在就合理

网友:
喜欢数字表的说数字表好,喜欢指针的说指针表好,各有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条:指针表可以大体判断电容的好坏,数字表不行
指针表用于维修时省电。数字表耗不起电池。

数字电桥能不能确定电容好坏?

指针表大体判断电容、数字万用表可以给出质量较好电容的电容值,恐怕指针表那个摆动幅度弄不出确切值吧。

至于耗不起电池,有点危言耸听,一块电池几个钱啦!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的确有点难!针对简单的维修来说,耗电的表花十元钱买一个电池回报500元,指针表面对同样的问题使不上力,500元可买一箩筐电池,够用了吧!

对指针表的依赖,源于自己的习惯而不思适应。为什么就没有人弄一个数字万用表比指针表的做的更好的帖子!

两种表的争论其实是两种不同思维的表现,也体现了从业者个人的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桥能不能确定电容好坏?

指针表大体判断电容、数字万用表可以给出质量较好电容的电容值,恐怕 ...

第一数字电桥可以判断电容好坏,但是如果是上门维修。总不能带台电桥吧,如果是手持,可以,不过要带一块数字表一块手持电持,稍显累赘。
第二个现在出的MF47带电容检测的,它的摆幅还是挺准的。我用电桥对比过,基本可以反应出电容的实际容量。
虽然作工用料不如老款47表,但是维修当炮灰还是很好的。

网友D:
我是来看二楼兄台的睿智,经常看见这样的发帖,指针vs数字,麻木了,没什么意思,科技进步了,看看还有几个公司生产模拟示波器了,数字表厂多还是指针表厂多,关于指针的话题,留给老一辈的谈友慢慢回味吧,毕竟他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btw. 我以前就说过如何用数表量场管和可控硅,认为数表做不到的人只能说呵呵”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你 ...

随便找个最近的吧,以前的太难找了,对了你也说说指针表怎么测场管和可控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08060

但其实只要使用以前指针表判断 ebc 的方法,数字表也一样能得到正确结果,指针表如何判断 ebc?很简单,首先找出基级,然后把表笔接到另两个脚上,再用一个 4.7K-10K 的小电阻联通基极和集电极,如果对了,那么三极管会进入放大区(一般饱和不了),有电流流过三极管,指针表能看到显著的指针偏转。如果不偏转或轻微偏转(x10K,所以不要用它测三极管),说明集电极判断不对,对换表笔,再来一次。

同样,数字表用二极管档,一样操作方式,一样结果。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表笔正负,数表和指针表是反过来的,其它的都一样。可控硅也一样,自己施加导通触发即可,指针表也是那样测的;至于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只需要判断出 G,DS 本来就不分;绝缘栅型就更好办了,和任何管脚不通的就是 G,剩下俩 --- 它有体二极管的,还不能判断?判断后,还可以用一个 6F22 之类 9-12V 电源给栅极充电,判断管子能不能导通,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煤油灯不用电,沙漠地区也可使用;电灯没电了等于瞎子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个的

如果是探险。进一个岩洞,给你两种选择:一手电筒、二煤油灯。你会选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探险。进一个岩洞,给你两种选择:一手电筒、二煤油灯。你会选哪个?

凭什么只给这样选?这是拿自己的生命不负责,应该蜡烛+强光电筒,还有其它全套装备,一个煤油灯能顶多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只给这样选?这是拿自己的生命不负责,应该蜡烛+强光电筒,还有其它全套装备,一个煤油灯能顶多大事 ...

因为手上只有这两件东西。没蜡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二楼兄台的睿智,经常看见这样的发帖,指针vs数字,麻木了,没什么意思,科技进步了,看看还有几个 ...

我也只是拾人牙慧,见笑了   类似的对比哪都有,菲林 v.s. 数码影像,手挡车 v.s. 自动波,等等,人老了未必都愿意接受新事物,不过总是挑新事物的不是,有时候未免过于那啥。

网友:
测试功率场效应管和IGBT,数字表明显不如指针表。

上述元件,用15v以上的高压电池的指针表,测试非常方便容易。

网友C:
还有一点:指针表的蜂鸣档一触即响非常迅速,而大部分数字表都有延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指针表的蜂鸣档一触即响非常迅速,而大部分数字表都有延迟。

指针表哪来的蜂鸣档?哪些数表蜂鸣档有明显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哪来的蜂鸣档?哪些数表蜂鸣档有明显延迟?

这不是有蜂鸣档吗?
数字表蜂鸣档大多数都有延尺,多少的问题,我有一只VC91大约有半秒的延迟,一只优利德快点,但是达不到指针表蜂鸣档的速度。

网友C:
还有一点指针表可以测红外线,数字表目前无此功能。

网友:
新款47有蜂鸣档位,我的胜利890,不光有声音,通断还有灯光,喧哗场地非常方便量通断。经常摔,现在外观已经破旧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指针表可以测红外线,数字表目前无此功能。

测红外线的波长?

网友:
表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E:
现在MF47的有蜂鸣档哈,台湾朋友的没有吗? 而且这个蜂鸣档的声音有高低的,可以大体判断导通的程度,很先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有蜂鸣档吗?
数字表蜂鸣档大多数都有延尺,多少的问题,我有一只VC91大约有半秒的延迟,一只优 ...

我自己有过 MF47 和 MF63(老爹的,被我烧坏),还用过 MF500,以及 Sanwa 的指针表,都没有蜂鸣功能,你那个也能叫做指针表?

另外你的 VC91 我没用过,你说的姑且听之。我有过的 DT890A(我的第一块数字表,90 年代),UT30F,UT33A(现役),都无法感到延迟。

结论:你的话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有蜂鸣档吗?
数字表蜂鸣档大多数都有延尺,多少的问题,我有一只VC91大约有半秒的延迟,一只优 ...

Fluke111无延迟

网友E:
能通过声音高低估计电阻大小哦   这招绝活可以上最强大脑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MF47的有蜂鸣档哈,台湾朋友的没有吗? 而且这个蜂鸣档的声音有高低的,可以大体判断导通的程度, ...

你那也能叫 MF47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通过声音高低估计电阻大小哦   这招绝活可以上最强大脑了哈。

那有啥,我一个发小考不上高中去读了职校,说他有个同学能手摸估计电压大小呢,那人我见过几次,花名“麻麻点”,据说来自有一次机电课这丫用手直接摸 380V 电机,说“嗯,麻麻点”